有熟悉点歌机的朋友么?

楼主(2017-11-08):
近日,偶得一点歌机,不幸硬盘被拆除。
现在的情况是,显示屏是好的,开机显示读取硬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个点歌系统是在硬盘上面的吗?
9216847[/attachimg
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加密狗???

网友A:
点歌机里面是有系统的,硬盘取了没没得玩

网友B:
要看你这个是单机的还是KTV用的,有的点歌机只是一个主机和屏(就是无盘工作站那种),歌曲库在服务器主机上,没有关系的话就那些歌曲资料你也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这个是单机的还是KTV用的,有的点歌机只是一个主机和屏(就是无盘工作站那种),歌曲库在服务器主机 ...

这个是单机版的,准备找个系统镜像,弄个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歌机里面是有系统的,硬盘取了没没得玩

我换个硬盘上去,它连个界面都不出,估计系统在硬盘里面

网友:
系统是在硬盘里面的,和电脑一样,硬盘没系统就不会启动

网友:
我倒是有几个点歌机系统

网友C(2017-12-08):
去点歌论坛看下,我系统程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点歌论坛看下,我系统程序下载

求网址!!1

网友D:
点歌系统是不是还得和主板配套啊,应该不是向电脑系统一样随便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歌系统是不是还得和主板配套啊,应该不是向电脑系统一样随便装吧,

是的,就是嵌入式系统吧,有安卓的,有linu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