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桥CD不读碟的问题

楼主(2017-11-08):
有一安桥小组合CD放碟片转两圈就停了,显示无碟,光头有光有上下动作,换了新光头还是一样,请教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查查电源再说,

楼主:
谢谢!具体是查哪部分的电源?我不懂。

网友A:
新光头有个焊盘要焊开,否则只有动作没有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光头有个焊盘要焊开,否则只有动作没有激光!

焊开了,有动作,有激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开了,有动作,有激光。

现在不靠谱的“新光头”很多......
假如皮带老化——光头没抬升到位也影响读碟。

网友A:
是240头吗?光头下面有块板那种?如果是,就是板上的电解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0头吗?光头下面有块板那种?如果是,就是板上的电解电容漏电!

是213 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靠谱的“新光头”很多......
假如皮带老化——光头没抬升到位也影响读碟。

机芯放到其它机子上可以正常使用,应该还是电路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