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师傅

楼主(2017-11-08):
铭瑄FM1主板 支持X640的U吗

网友A:
不支持,
640是am3接口的,fm1接口的只能上6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
640是am3接口的,fm1接口的只能上641

谢谢师傅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
640是am3接口的,fm1接口的只能上641

请教老师 这块板子支持X260的U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 这块板子支持X260的U吗

不支持。260是am3接口的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260是am3接口的双核。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不用谢

谢谢,,,,,,,

网友C:
英特尔CPU就知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特尔CPU就知道一点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