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防冻液的时候 拆节温器么?

楼主(2017-1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嘛,路边摊也就百来块钱的事儿,而且那玩意儿有毒,最好别自己弄

网友:
想得真麻烦,  你想一下 设计师设计的时候会给你下这个套么??       只要你拧开水箱底部的放水螺丝, 冷却系统所有的防冻液都能放干净,  为毛呢?  因为节温器上已经帮你做了一个自动放水塞

    至于水垢,  纯粹自己吓自己,  水垢的形成必须有水垢形成的原因, 这个不扯太多了   免得二货跟哥 喷得难看  。  至于放草酸,这个 纯粹是作死, 当然了 你喜欢放进去洗一下也行,反正你这车也就6000块,  折腾完了 换个发动机顶多4000  凑个整。

    最简单的 啥都不用想, 直接放水  放干净了加入新的防冻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我的 那个节温器在 回水口  那是 热车 等节温器打开 放水还是冷车搞呢?

另外就是 热车 放水如 ...

  有那么麻烦么???

    直接冷车拧开水箱防水阀就行, 等原有的冷却液放完了  就没了。真的没了    根本不用你担心节温器的开闭问题。  其实有没有水垢, 拆开节温器就可以观察到,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水垢,,缸盖是铝的,缸体是铸铁的, 缸垫还有铜箔。 你放各种酸进去  原电池电解效应你应该懂吧?  水垢没洗多少  反而水道被腐蚀不少,   那后续你就得学着自己大修发动机吧。

网友:
只要节温器工作正常是不需要拆的吧,,,

网友:
金杯车节温器边缘上有一小孔,用来过水的,水温正常就不用拆,水箱下有放水堵。你查一下缸体上是否有放水阀,(记不清了)

网友:
不用拆节温器

网友:
好像都不拆节温器

网友:
都是动手一派啊,佩服

网友:
这个没有换过,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