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用捡来的垃圾为树莓派DIY一个小显示器

楼主(2017-11-09):
        话说坛里有不少先玩,向大家介绍了Arduino、单片机、SDR、树莓派,逛着逛着,于是心里长草手发痒,也入手一个树莓派3打算先学习点Linux再做点小玩意(VR摇控船或者航拍之类的)。由于搞电的人所特有的通病,平时喜欢收集电子垃圾,这下翻箱倒柜地把以前收集的破烂找出来,为树莓派制作了一个小显示器。虽然没有搞机的做的漂亮,但也比以前那种线一连随处乱放“拎起来一大串放下一大摊”的散摆有了进步,特拍了几张照片,供同好参考。

        先看下最终的效果:

整体

整体

背面

背面

屏幕是天马7寸屏,800*480,背光线断了被同事扔了,垃圾桶里捡起来之后拆开后盖,用漆包线引出背光线修复的 ...

屏幕是天马7寸屏,800*480,背光线断了被同事扔了,垃圾桶里捡起来之后拆开后盖,用漆包线引出背光线修复的 ...

某宝淘了块驱动板,用3M胶粘贴固定在TFT背面

某宝淘了块驱动板,用3M胶粘贴固定在TFT背面

粘贴后固定位置这样,从侧面出线是考虑受力,这么小的屏从别处出线不方便。插上TFT排线

粘贴后固定位置这样,从侧面出线是考虑受力,这么小的屏从别处出线不方便。插上TFT排线

使用废旧材料制作了一个支架,材料包括两颗螺钉螺母、两个PCB工艺边、两个直角的塑料件上开两个螺丝孔

使用废旧材料制作了一个支架,材料包括两颗螺钉螺母、两个PCB工艺边、两个直角的塑料件上开两个螺丝孔

使用3M胶粘贴后还挺牢固的!

使用3M胶粘贴后还挺牢固的!

将支架装上TFT的底部,螺钉稍稍固定一下。不能太紧了,手拧不动就够了

将支架装上TFT的底部,螺钉稍稍固定一下。不能太紧了,手拧不动就够了

插上电源线,电源来自12V直流电源或者充电宝都可以;连上HDMI线

插上电源线,电源来自12V直流电源或者充电宝都可以;连上HDMI线

将树莓派、键盘鼠标、HDMI连接起来,接上捡来的充电宝,开机

将树莓派、键盘鼠标、HDMI连接起来,接上捡来的充电宝,开机

屏幕有点小,登录矿坛后不往下翻的情况下只能显示广告了!

屏幕有点小,登录矿坛后不往下翻的情况下只能显示广告了!

网友:
搞电子的都喜欢收集垃圾!!!!!!

网友:
由于搞电的人所特有的通病,平时喜欢收集电子垃圾。。。。。。深表同意。

楼主:
简述一下制作过程。

网友A:
买到合适的驱动太好了,我块有15寸液晶一直不知怎样弄块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合适的驱动太好了,我块有15寸液晶一直不知怎样弄块驱动.

买驱动的时候首先要确认接口能支持,然后告诉卖家你的屏什么型号,需要配置显示分辨率的。
此外大尺寸的屏还要单独配Inverter板,驱动背光。

网友B:
   敢问是当时淘的7寸LG 50针触摸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是当时淘的7寸LG 50针触摸屏么?

TM070->天马50PIN 7寸工艺屏,无触摸,我们公司产品上的,报废了修复的。

网友:
捡到的东西不少,我是需要一样得买一样,手机屏幕为什么厂家不加一个外接HDMI口,手机不行,当显示器也行啊

网友:
能工巧匠,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
由于搞电的人所特有的通病,平时喜欢收集电子垃圾。。。
同意此观点,我家里也一堆了,用上的很少,或者说就用不上
但看到了还是心痒痒,想弄回来看看
现在上班了,看到公司丢的大的小的变频啊,触摸屏啥的,真想给弄弄,可惜啊,公司宁愿卖破烂也不许我们倒腾,只会找厂家。。。。。。

网友:
超强的动手能力,深厚的基础功底,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值得赞叹!

网友C:
驱动板哪里买的?好像还可以lvds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哪里买的?好像还可以lvds输出的。。

马云家地摊上淘的,这种通用驱动板一般都带LVDS和TTL RGB输出的

网友:
树莓派3真便宜啊,也想买过,但是听说他那个CPU不给手册就没买。看TI的am335x不错有手册,就是有点老不但贵还不如树莓派配置好。最主要看TI这个支持用jlink调试,有这个硬件调试器可以从第一条指令开始跟踪调试。目前还没买,不知道到底值不值的买。关键还是没RMB,要是有肯定马上就买个来玩。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