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示波器电压频谱能否计算出电压的有效值

楼主(2017-11-09):
用示波器测得的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绘制的电压频谱图如下图所示,请问能从电压频谱图中计算电压的有效值吗?
望知道的人回答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您好,那么我将图1的电压频谱图表示为图2以db为单位的电压频谱图是不是参考电压为1V

你那个图 2 是 dB,单位未知,可不好说 也不知道是功率谱还是什么谱,20log...只是功率谱

图 1 是很清楚的,单位是 dBV,0dBV = 1Vrms,也就是你的基线位置是 1Vrms,每格 20dB,就是每格 x10 或 /10(功率谱)

其实这个你自己用个信号源试一下就清楚了,

10Vrms,比基线高 1 div 对吧

1Vrms,等于基线对吧

100mVrms,比基线低 1div 对吧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可以,非正弦周期信号有效值是 √([如果有直流分量]^2 + Σ各次谐波有效值^2)

所以你只要把频域上的各次谐波有效值平方后相加,然后开方即可得到该被测信号的有效值

实际上嘛,示波器的深度就那一点点,比鸡波小 60dB 的谐波分量看都看不到呢,怎么算

楼主:
第二张图有点大,点击图片可以查看到单位

楼主:
可能有些人会说你直接从时域图中看不就行了吗,但是由于我发了篇论文专家回稿问我参考电压的选取问题,所以才来论坛上请教各位高手的。

楼主:
这是一篇外文文献关于0db的选取以及在图中标出了电压有效值的在频谱图中的位置,我就是从这篇文章感觉可以从频谱图中看出电压有效值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示波器一般都有测量功能,直接测量功能,何必累着自己呢

网友B:
你直接用波形图(V-T)按定义计算就行了,这个关系我的理解也许需要反变换才能使用它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可以,非正弦周期信号有效值是 √([如果有直流分量]^2 + Σ各次谐波有效值^2)

所以你只要把频 ...

washu老师您好,那么我将图1的电压频谱图表示为图2以db为单位的电压频谱图是不是参考电压为1V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用波形图(V-T)按定义计算就行了,这个关系我的理解也许需要反变换才能使用它的数据。

那您看这个图呢,作者为什么能在图中直接计算出有效值,幅值,难道是先测量再根据公式20lgv/vref计算,最后再在频谱图上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可以,非正弦周期信号有效值是 √([如果有直流分量]^2 + Σ各次谐波有效值^2)

所以你只要把频 ...

在示波图上看波形计算有效值就是大概估计的翻版,计算值只能定性看看,比没有强,搞不好误差大于15%只是个心里安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示波图上看波形计算有效值就是大概估计的翻版,计算值只能定性看看,比没有强,搞不好误差大于15%只是 ...

没那么糟糕,以前面我的三个图来看,输入的都是函发产生的 1kHZ 正弦波

第一个,输入 10Vrms,频域图显示 1kHZ 处幅度为 19.4dBV,也就是 9.33Vrms;示波器时域计算显示 9.98Vrms
第二个,输入 1Vrms,频域图显示 1kHZ 处幅度为 -0.5dBV,也就是 0.944Vrms;示波器时域计算显示 1.007Vrms
第三个,输入 100mVrms,频域图显示 1kHZ 处幅度为 -20.5dBV,也就是 944mVrms;示波器时域计算显示 101.2mVrms

你看还是很靠谱的嘛 大概也就是 5% 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而且示波器自己 Y 轴本身也有百分之几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图 2 是 dB,单位未知,可不好说  也不知道是功率谱还是什么谱,20log...只是功率谱

图 1 ...

washu老师,把您的回复看了好几遍,可能是我太愚钝,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望您能再和我解释解释。
1.图1、2均为功率谱。dB不是一个相对的单位吗,我在图2中给出的结果是直接将图1以dBV为单位的坐标改为了dB,那么参考电压应该就是1V呀。

2.您给出的图中,10Vrms比基线高了1div,那您的基线位置是设置在40dBV处吗,那这个时候您如果直接将dBV的单位变成dB,参考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糟糕,以前面我的三个图来看,输入的都是函发产生的 1kHZ 正弦波

第一个,输入 10Vrms,频域图 ...

哎,您说的没错,我说的是人眼看着波形测量数据,再计算呀,有那莫好的示波器---还得经常校验,有这个条件的没几个人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dB不是一个相对的单位吗,我在图2中给出的结果是直接将图1以dBV为单位的坐标改为了dB,那么参考电压应该就是1V呀。

对呀,dB 是级差单位,所以需要指明被应用的物理量和基准,而你的示波器写的是 dBV

你 4 楼的图,显然指出 0dB 不是 1Vrms 对吧?

所以你的图 2,如果 0dB = 1Vrms,你的 3kHZ 谐波差不多 46dBV 就是 200Vrms 了,明显不对吧 实际上,你的基线偏移了 -50dBV,因此 3kHZ 谐波正确读数是 -4dBV,也就是 0.63Vrms

dBV 参考电压就是 1Vr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图2中给出的结果是直接将图1以dBV为单位的坐标改为了dB,那么参考电压应该就是1V呀。

换而言之如果你需要用 1V 作为 0dB,那么你的图 2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而言之如果你需要用 1V 作为 0dB,那么你的图 2 应该是这样

谢谢washu老师的耐心回答,您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
因为我的实验结果已投稿给期刊,返稿过程中去修改图片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我还是用之前的这个图的话。那么参考电平的计算过程是否为图1中的计算所示。

图1

图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的耐心回答,您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
因为我的实验结果已投稿给期刊,返稿过程中去修改图 ...

对,...话说当初为何要把基线上移那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说当初为何要把基线上移那么多呢

其实刚开始对dB和dBV的概念分的也不是很清楚,直到论文反稿审稿专家问我参考电压的问题我才去仔细思考

另外其实我觉得只要知道频谱图中应用的物理量以及基准值,是可以大致计算有效值的呀,因为大部分成分都是在基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说当初为何要把基线上移那么多呢

washu老师,不知道您对THD是否了解,THD的计算公式以及原理我都知道,但是有个专家说: How is THD calculated? Theoretically the standards count till 40th harmonic, which is around 2kHz at 50Hz,
他说标准计算到第40次就结束了,按道理讲如果将示波器采集的数据导入matlab后进行THD计算,matlab的计数次数可以远远高于40次,这40次难道指的是示波器的最大计数次数?
如果您了解,还望您能回复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不知道您对THD是否了解,THD的计算公式以及原理我都知道,但是有个专家说: How is THD calcu ...

40次指的是谐波次数,不是计数。

40次谐波的幅度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次指的是谐波次数,不是计数。

40次谐波的幅度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可以忽略不计。

恩,是的,是谐波次数,说我表达的方式不对。但是从我前面给出的电压频谱图来看,在3K处的谐波幅值很大,应该要计算进去的,况且这个我的算法作用有一定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是谐波次数,说我表达的方式不对。但是从我前面给出的电压频谱图来看,在3K处的谐波幅值很大, ...

若无猜错,你测试的是 SPWM 合成 50HZ 正弦波?

一般而言,电力系统中变压器和整流设备产生的谐波在 21 次以后的比例就很少了,所以一般用于电力系统的谐波能量分析仪表仪器不会分析到太高次的谐波,比如电能分析仪,功率计一类设备,中档次的这类设备做到 30 或 40 次就算不错了,所以你看到那个所谓砖家的话,是针对这个情况的。

但如果是变频电源、合成电源,则谐波会集中在 40 次以上,比如你的 3kHZ 谐波是 50HZ 基波的 60 次(猜测),这是变频和 SPWM 合成电源的特点,所以专用的变频电源分析仪可以测量上百次谐波,那个砖家显然不懂这个。

至于示波器、频谱分析仪,甚至专门的失真度计,属于通用仪器,它们不受这个限制,属于你想怎么测就怎么测的玩意,但使用通用仪器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掌握正确方法论,这对一般电工来说要求太高,电工只适合用专用仪器,一接上去,哦屏幕显示电压谐波百分之几,电流谐波百分之几,直截了当,你要电工用示波器测算谐波?先得送他读几年高中和大学...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目前一线厂家比如 Fluke、Yokogawa 的电能质量分析仪、谐波功率计,普遍最大就是 50 次

Fluke 电工用电能质量分析仪

横河台式谐波功率计

基本都是最高 50 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目前一线厂家比如 Fluke、Yokogawa 的电能质量分析仪、谐波功率计,普遍最大就是 50 次  ...

好的,谢谢您,我懂您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目前一线厂家比如 Fluke、Yokogawa 的电能质量分析仪、谐波功率计,普遍最大就是 50 次  ...

请教一下,这个里面有个我很难理解的问题,比如那个频率宽度到了20K ,抽样频率却很低,为什么能计算到50次谐波?八十年代见到日本一个使用AD574的机器对工频测到24倍谐波,那个12位的深度与速度如何做到的?难道是亚奈抽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而言之如果你需要用 1V 作为 0dB,那么你的图 2 应该是这样

Sometimes in Fig 11-12 the fundamental (close to 0Hz) the amplitude is around 50dB sometimes at around 70dB, why? The fundamental sh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he randomization!
图11 电压频谱图        图12  电流频谱图
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他的意思是都应该在50dB处,但是我觉得参考电压,参考电流选取的值不一样,所以我的图应该没有错啊

图12

图12

图11

图11

楼主:
引用 楼主:
Sometimes in Fig 11-12 the fundamental (close to 0Hz) the amplitude is around 50dB sometimes at ar ...

图11.图12 位置反了,上面的图为图12,是电流频谱图;下面的图为图11,是电压频谱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目前一线厂家比如 Fluke、Yokogawa 的电能质量分析仪、谐波功率计,普遍最大就是 50 次  ...

washu老师您看,图1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的图,定标是12.5dB/div。  这时如果我选择纵坐标的中心位置作为零点,如图2所示,那么这个时候基波的高度只有25dB,这个时候我选择的参考电压Vref=0.08,还是可以得出基波为1.425V啊。

图2

图2

网友:
引用 楼主:
Sometimes in Fig 11-12 the fundamental (close to 0Hz) the amplitude is around 50dB sometimes at  ...

我觉得这位老外的意思是你咋一下子偏移 50dB 一下子偏移 70dB,人家看得头痛啊,你不应该太随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老师您看,图1是我用示波器测量的图,定标是12.5dB/div。  这时如果我选择纵坐标的中心位置作为零点 ...

意思正确,但人家老外看得头痛,实际上如果可以,不偏移(始终以 0dBV 为基线)最好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里面有个我很难理解的问题,比如那个频率宽度到了20K ,抽样频率却很低,为什么能计算到50 ...

抽样频率?你的意思是采样率只有 100kSa/s?20kHZ 带宽,100kSa/s 真的很低吗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 TDS 示波器,100MHZ 带宽,采样率也只有 500MSa/s 呀,现在用惯 100MHZ 带宽采样率 2GSa/s 的示波器了,就觉得古代示波器不行了吧

5 个点还原一个周期的正弦波正好略大于奈奎抽样定理的最低要求,实际上当年的示波器用了正弦内插算法,也就是说所有采集到的点之间都以正弦规律插入更多的点来还原波形,那么对这些数字功率计,用的方法应该也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样频率?你的意思是采样率只有 100kSa/s?20kHZ 带宽,100kSa/s 真的很低吗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  ...

聆听教诲受益匪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正确,但人家老外看得头痛,实际上如果可以,不偏移(始终以 0dBV 为基线)最好嘛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样频率?你的意思是采样率只有 100kSa/s?20kHZ 带宽,100kSa/s 真的很低吗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  ...

washu老师,我想问下您关于坐标表示方面的问题。如图1,纵坐标变量为rms voltage,显然指的是电压有效值对吧,那这个时候0dB对应141.4V的参考电压也指的是有效值。                 如图2,纵坐标变量Magnitude,这个时候指的是电压的幅值吗??如果是幅值的话那这个时候0dB对应的参考电压肯定要按幅值进行计算对吧。                                 如图3/图4,纵坐标直接用voltage/PSD表示,这个时候指的是有效值还是最大值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样频率?你的意思是采样率只有 100kSa/s?20kHZ 带宽,100kSa/s 真的很低吗   我记得我以前用的  ...

washu老师,如果您知道,还望您能回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