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电机参数

楼主(2017-11-09):
坛中高手多,特向各位请教:有谁知道或者见过这个微型电机,请不吝提供数据,非常感谢

网友A:
无刷电机   遥控模型用的,  这个结构的好像是遥控车用。   加个电调 就能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   遥控模型用的,  这个结构的好像是遥控车用。   加个电调 就能转了

谢谢坛友,用直流数字调压电源(24V/3A)点了一下任意两根线,电流很大(超过4A),就没敢再试了,从电机结构看,好像是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但三个绕组及三个接线端子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用直流数字调压电源(24V/3A)点了一下任意两根线,电流很大(超过4A),就没敢再试了,从电机 ...

    标准竞技电池电压是 7.2V     其实这个电机 叫三相同步永磁电机, 这个是三相 三角接法,使用的是低压三相电,看结构 相峰值电流 10A不是问题 但是必须是交流电,直流的立即烧线圈了,     要把它转起来必须匹配逆变器, 遥控航模圈叫电调,   其实就是把直流电逆变成三相电, 通过改变频率进行调速。

网友:
类似步进电机,参考步进电机用法。

网友B:
电机不错,三相交流低压供电电源比较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错,三相交流低压供电电源比较难弄。

马云家多的是,便宜的二三十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用直流数字调压电源(24V/3A)点了一下任意两根线,电流很大(超过4A),就没敢再试了,从电机 ...

去淘宝搜索“电调”

网友:
这是遥控模型用的,船模用的。绕组是 10 匝,KV 值 2055,要配一个电调,上X宝网,Hydro.taobao.com

网友:
http://www.5imx.com/上这个网站,看看5imx社区,对你了解这个电机会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就是模型用的内转子无刷电机,已经标明了电机的参数,那个10T是10匝的意思,就是每个绕组的圈数是10圈,那个kv 2055的意思是电机的电压和转速的关系是每伏电压,转速为2055,你如果用3S的电池,转速就有2万多转。
当然,这个电机是无感无刷电机,是没有霍尔传感器的,所谓无感,是说的无感应器,就要用无感电调,电调是指的无刷电机的驱动控制器,通常都会有比较大的电压适应范围,电流要看功率大小和负载的大小。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给我科普,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看漆包线较粗,还是多根并绕,想必功率很大。

网友:
这个是车模用无刷电机

网友:
是无感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