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剧透之一: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请大家到时多多支持。

楼主(2017-11-09):
第九届DIY大赛又要开始了,前两届由于没有好的作品和创意,所以就当了观众。

这次准备DIY一个作品参赛,具体东西还在酝酿当中,这个作品,准备采用积木化设计,对于每个单元,觉得不满意的,可以随时撤换。

其中的一个积木单元,可变带宽的晶体滤波器今天完工,测试基本满意,先剧透一下,嘿嘿。

希望大家到时多支持,同时也作为对我的“工程”进度的一个监督,我怕到大赛截至之时玩不了工。

上图:

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原理

可变带宽晶体滤波器原理

这个就是可变晶体滤波器的原理图,我用的晶体是四只9mhz的,变容二极管采用的是大家喜闻乐见的BB910,晶体是马云家的,一次买了100只,用扫频仪挑了一下,选了四只频率基本一致的。

搭好之后的样子,没有采用印刷版,直接搭棚焊。

搭棚焊好

搭棚焊好

神鸡老师的扫频仪,连续扫一下,电压从0V调起看看带宽变化情况,由于照片表现不了连续变化的情况,只拍两张0V和5V的图。

0V的情况

0V电压

0V电压

看样子在3khz左右,能在满足SSB带宽的需要,带内有少少波动,那是扫频仪都是50欧输入输出,与晶体滤波器没做阻抗匹配的缘故。如果做好匹配,曲线会更接近理想状态。

变容二极管加5V电压的带宽。

5V时带宽

5V时带宽

5V单次扫

5V单次扫

带宽超过了9khz,做AM接收带宽没有问题。

再来两张0V,5V单次扫频的图。

0V单次扫

0V单次扫

可以看得出,随着变容二极管上偏压的提高,带宽由3khz能变到9khz以上,中心频率随着上移,

插入损耗也就是衰减也逐步增大,带内波动变大,

实际是没有做输入输出匹配,

带宽变大晶体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也是变化的。

这个基本能满足我的要求。

0V时带宽

0V时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续变化带宽的滤波器,致命缺点就是变化的阻抗和变化的中心频率,用其他方法再来补偿是非常得不偿 ...

有得就有失吧,

连续可变带宽的目的是在于,在有邻近频率干扰的情况下,调整合适的带宽,来避开干扰,提高信号的可辩度。固定带宽的滤波器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这个电路的优点所在。

我认为优点大于缺点。

用扫频仪直接去扫成品的10.7mhz的FM机用的陶瓷滤波器,一样会发现带内波动大,但实际运用,并没有问题。

带内波动的问题,只要不是太离谱,实际听感不会有太明显的问题,

想找像教科书里的标准曲线的器件,实际是不存在的。

一套宽带,一套窄带滤波器,是中规中矩的搞法,很多机器都用过了,我以前的diy也搞过了,我现在的想法就在验证新的方案
何况这可变带宽滤波器,老外早就玩剩下了,只是国内少有人提及。

我这次是积木化的制作,发现某一个单元不理想,是随时可以单独拿出来更改的,不需要把整个电路推到重来。

况且diy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创新思路,为了验证技术的可行性。

我拿出这个东西来分享,是为了把一些新东西展示出来,给论坛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创意。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为了炫耀什么。

一个电路的设计,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如果每年的DIY大赛,都是一些“经典的”电路和作品,我想这也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

楼主:
帖子一编辑,图片全乱了。每幅图片有说明,大家鼠标指在上面,即可看到说明。

网友A:
带内波动太大,已经达到了10dB,没有实际使用意义啦。在频段内进行调谐的时候,将会出现两到四个谐振点,实际频响将得不到有效的展宽。

如果是LC滤波器,在进行耦合度调节的同时还可加入谐振调节,以保持中心频率不变。晶体就很难调节,调带宽的同时中心频率的偏移,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内波动太大,已经达到了10dB,没有实际使用意义啦。在频段内进行调谐的时候,将会出现两到四个谐振点,实 ...

带内波动大,那是没有做匹配,直接扫频仪50欧输入输出,导致的。

带宽越宽,实际晶体滤波器的阻抗就越高,实际使用时,肯定要加匹配,我只是测试,看看能不能实现带宽连续可调。

实际和中放电路结合之后,阻抗匹配了,实际还是比较漂亮的,

以前多次测试过自制的各种频率的晶体滤波器,效果都比较好,

只不过以前是固定带宽的,这次是连续可变带宽的。

在9mhz,想用中周做到带宽3khz-9khz可调,起码要求中周的Q值几千以上,几乎是不现实的。呵呵。

中心频率偏移的问题,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会在第一本振DDS中做调节。

楼主:
这是老外的原版带宽可变晶体滤波器的图。

楼主:
原本还有第一本振DDS 45-75mhz的频率合成部分,COMS开关混频器和全双栅场效应管中放,准备提前预热一下,

看来大家对这些新的东西都不感兴趣,还是等做好整机后,在DIY大赛再公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内波动大,那是没有做匹配,直接扫频仪50欧输入输出,导致的。

带宽越宽,实际晶体滤波器的阻抗就越 ...

这种连续变化带宽的滤波器,致命缺点就是变化的阻抗和变化的中心频率,用其他方法再来补偿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事情。

滤波器的带宽越宽,滤波器阻抗就越低,而不是越高。

由于晶体的高Q特性,非常不适于作变带宽使用,影响面太广,根本无法面面俱到。一定要变带宽的话,固定带宽的滤波器切换是最实际的,而且设计工作量最低,成本反而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就有失吧,

连续可变带宽的目的是在于,在有邻近频率干扰的情况下,调整合适的带宽,来避开干扰 ...

设想很好,预祝您得奖。

网友B:
无级调节带宽的窄带滤波器,实现起来有点难度,关键是不同带宽时主要的指标能做到什么程度,带内波动、带外抑制、插入损耗的变化.......。

看楼主列出的数据还是可喜的,既然是试验,建议楼主更细致的测试出不同带宽时的数据,再进行比较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级调节带宽的窄带滤波器,实现起来有点难度,关键是不同带宽时主要的指标能做到什么程度,带内波动、带外 ...

实际上我是做了动态扫描的,调节电压观察带宽的变化。

上面的图只是展示的两个极端的状态,限于BB910的特性,反向电压高于5V以后,结电容变化就很小了,频率宽度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

0V-5V之间,电压从0V往上调节时,带宽会从3khz左右开始变宽,同时中心频率上移,插入损耗也逐步加大,带内波动也开始增加。

用的“不老神鸡”老师的扫频仪,动态范围有限,大约只有50db,输出输入阻抗都是50欧的,与晶体滤波器阻抗不匹配,反应出来最直观的就是带内波动问题。

这个问题和实际的中放电路结合以后,带内波动其实没有这么厉害。我正在做中放,等中放完成后,再扫,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带宽与Q值是不能简单解读的,其中道理既难解又难说,举个例子说一下吧

Q高,意味着起振缓慢,余振难消,做等幅接收(如等幅电报)尚可,AM接收尤需谨慎
比如做一个1千赫-2千赫的音频带通滤波器,用Q值数千乃至接近无限大的音叉做滤波元件,1千赫-2千赫每赫兹一个,用扫频信号测一下会十分满意,频率特性平坦无比,但一旦输入1-2千赫扫频信号将是一片混响,什么信号也传输不了

网友:
窄带扫频需要很慢的扫速,楼主的扫频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即使极慢的扫速,毕竟是动态的,所以静态下曲线可能与动态还是有区别的。

再就是楼主说中心频率会随着变化,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对于LC滤波器来说可以多调几个元件纠正,但是晶体的不太好弄。

相对来讲,单纯的改变回路Q值影响面可能少一些,但是插入损耗会变化,势必要有一个电路来补偿,结果是电路弄得复杂。

网友(2018-01-31):
想问问老师, 金灿灿的那个扫瞄器是什么来头??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C:
你不是有一个作品参赛了吗?这次你准备上两个作品参赛?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有一个作品参赛了吗?这次你准备上两个作品参赛?厉害了。

只有一个参赛作品,这个是提前热身。

这个扫频图是直接50欧输入输出的样子,阻抗不匹配所以波动大。

后来参赛的是做了一点改动的,接入实际电路匹配后,带内波动的问题已经很小了,参赛帖里有最终的扫频图,带内波动已经很满意了。

原准备把所有电路的按照各个单元的划分,每个单元电路都预先上来一遍的,原理工艺还有性能,全部展示给大家看的,看到大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后来的就没有上,只在参赛帖里做了笼统的说明。

网友(2018-11-06):
正在研究版主参赛的机器。

网友:
直接上DSP吧,十几级带宽,还能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