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139B收信机改硅管图

楼主(2017-11-09):
       139B收信机原来用锗管的,由于年代久远。不少锗管出现严重漏电甚至损坏现象。比如本人在马家买的139B电源部分2个锗管都坏掉了。
     锗管改硅管后电路整体性能是增加的。低放部分改硅管后出现了增益过高,噪音增大的现象。把音量电位器放到最小的位置,用耳机还能听到强台的声音。为了减少噪音,低放部分减少了一级。由4级变为3级,完成后增益刚刚好。
     下面请看图。由于论坛图片大小限制。139B那个大图压缩后看不清楚,请下载附件。
      红灯733,745等收音机高频部分和中频部分和139B电路高度相同。都是高放、中放用共射-共基电路。想把139B改成745电路,太忙了。
先来个改装原理图。
低放部分。
高频部分
中放部分
大图在附件

网友:
国产机器非要用韩国管子来替换?国产硅管好的多的是!

网友:
浩大的工程

网友:
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改硅管我觉得用3CG、3CX系列要方便的多,只需调整偏流电阻即可,不需改变电解电容器的极性。

网友:
我有139A可以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硅管我觉得用3CG、3CX系列要方便的多,只需调整偏流电阻即可,不需改变电解电容器的极性。

我只有90系列三极管了

网友:
支持折腾,锗管改硅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90系列三极管了

9012,9014等同于3CG、3CX系列

网友B:
意义不大,面目全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义不大,面目全非。

只用改l低放板功放前两个管子既可,我改了5台,效果很好,但第一级低放要把偏置电阻减少一们阻值,否则声音稍放大点就阻塞失真了。

网友(2018-05-12):
我的139A有参考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刚收了2台139A和B

网友:
谁挖出来的,又看了一遍。发现楼主竟然把CW的500Hz窄带滤波给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