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式低音炮海绵加几个面

楼主(2017-11-09):
我有个低音炮10寸的  和上图差不多 前面带导向孔 原先导向孔后面贴了一张吸音棉 被震碎了。。都吹出来一点
我想重新贴海绵 应该贴几个面合理??
用那种棉好

补充内容 (2017-11-24 22:46):
谢谢大家,合并8 9楼 问题解决,嘿嘿

网友:
找媳妇要双黑丝袜弄好就ok

网友A:
我是除了喇叭那边没弄其他弄了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除了喇叭那边没弄其他弄了一圈

有人回复  谢谢你了

网友:
除了前面板全贴上了

网友:
想声音好别用海绵,哪个又和没有区别不大,还是用专业吸音棉吧,要是想便宜好用,可以去药店买些脱脂棉来用,功效显著。

网友:
吸音棉的多少是无数次的实验才能决定的,但是只告诉你一点,正对导向孔的地方最好不要吸音棉。

网友B:
对着倒相孔测试,以没有明显杂波反射出来为标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着倒相孔测试,以没有明显杂波反射出来为标准即可。

怎样测试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测试呢,师傅?!

置顶的猫老师的帖子有教啊   。这个是简单的手机测量方法,测量倒相管反射出来的杂波可以不用外接话筒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65174

杂波的形态是 238楼的帖子有具体说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5257-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