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五灯便携式收音机(视频)

楼主(2017-11-09):
之前制成了一台五灯便携机,虽然体积小巧但是也有许多弊端,例如扬声器只有2.5寸(66毫米)无法满足放音优美的要求,机器背面也没开口,容易在声学上引起共振。从而产生机振或者嗡嗡不清的声音,这次重新设计了外壳,高度不变,长度延长了40毫米,厚度增加了6毫米,这样看起来更有设计感同时机内空间更加充裕,内置了正弦波逆变电源,同时留出了可以放入10节镍氢电池的空间。扬声器的直径扩大到77毫米(3寸)。并且改用了质量较好的扬声器。将可变由250/290空气双联改为塑封双联,因为是对数式,所以调台更加线性。音频放大部分采用了精心绕制的输出变压器,并且加入了负反馈,以满足放音优美的要求。收音机本身灵敏度较高。以下是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p;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这个电源就应是正旋波的,否则没法收听。做的非常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就应是正旋波的,否则没法收听。做的非常的好。

以前的直流收音机用振子升压供电,也可以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调台的时候总调下面的旋钮,这个不是音量电位器吗?

因为远近信号强度差距很大,近地就是德州台,还有个隐约的朝鲜台,如果不调节音量旋钮放本地台就破音了。。

网友D:
不错。用木壳吧,用大喇叭,声音保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用木壳吧,用大喇叭,声音保证好。

此款为便携式收音机,突出特点是体积比较小,比欧美同类的四灯机还要小。而这一台是五灯机,拥有更高的灵敏度,它的突出特点是携带方便,自带甲乙电逆变器,可以使用多种电源。只要有直流12V即可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直流收音机用振子升压供电,也可以听啊。

它是低频的是50周的家用的变压器,加上一系列的去高频的电路,基本上和家用的一样,刚有晶体管时苏伏尔加车用的就是低频管,外形和中国的3AD6一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直流收音机用振子升压供电,也可以听啊。

振子体积比较大,而且需要并联电容消除火花干扰才行。也有一些微弱的机械和电噪声,我做的这个逆变器更换变压器以后存在削顶,效果也不是特别好。有时间还得把变压器换回去,只有纯正弦波效果才是最好的。

网友E:
非常漂亮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机壳和旋钮位置设计很有时代感,电路应该是超外差式的,用到了中频变压器,灵敏度、选择性、音质应该都非常出色。可变电容要是改成空气式的可能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的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机壳和旋钮位置设计很有时代感,电路应该是超外差式的,用到了中频变压器,灵 ...

小型空气双联的主要缺点是不是对数式的,因此调谐的时候,低频部分电台分隔远,高频部分越发的近,不容易调谐了。而小型塑封双联是对数式的,调谐比较理想很线性,而且体积较小,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直流电子管收音机DIY的非常漂亮。

网友:
绝对高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