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求助!

楼主(2017-11-09):
我的车机4路输出,只有一路有声音,有声音那一路的一根线和其他所有一根线一起接喇叭都能响。没输出的端子放音乐没声音,但是触摸屏幕能发出滴滴响。4路功放芯片是tda7388是好的~~小弟在次跪谢各位了

网友A:
四个喇叭输出线的负极其实是同一根线,就是地线(搭铁线),你的意思是说触摸屏幕四个喇叭都可以发出提示音对吗?如果是这样就说明功放模块是好的喇叭连线也是好的,问题在功放模块之前,均衡调整菜单里,可以调整左右音量和前后音量,应该调到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喇叭输出线的负极其实是同一根线,就是地线(搭铁线),你的意思是说触摸屏幕四个喇叭都可以发出提示音 ...

调节菜单调了,不行啊。有输出的线和别的正负极都能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节菜单调了,不行啊。有输出的线和别的正负极都能响

只能拆开看看了,接上四个喇叭,找到功放模块的四个输入脚(每个声道应该有一个电解电容串联着,共四个电容),用镊子或者一只万用表笔强行输入一个人体干扰信号,如果功放是好的四个喇叭应该都用噪音输出,如果其他三个声道没有声,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菜单调了,不行啊。有输出的线和别的正负极都能响

刚才搜索了一下7388的电路图,四路OCL无输出电容的功放,四个喇叭没有公共地,特此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拆开看看了,接上四个喇叭,找到功放模块的四个输入脚(每个声道应该有一个电解电容串联着,共四个 ...

兄弟刚试了一下,有电流声,点几下又得一个喇叭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刚试了一下,有电流声,点几下又得一个喇叭响了!!!!

修好了,主板虚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主板虚焊!!?谢谢啊

这种叫分段排查大法,哈哈,恭喜修好了

网友:
没拆过车机。看一下高手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