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保养 触点润滑篇

楼主(2017-11-09):
最近入手了一块三娃的EM7000,爱不释手。收到表的第一时间当然是拆开啦。哈哈。先介绍一个小插曲:由于运输的原因,表头校准螺丝滑针凸起从张丝固定机构中脱出,表针一运行到1/2 位置时就卡主,心里着实不爽了很久(在下有强迫症而且还是完美主义者)。后来经过我仔细观察发现动一下这个螺丝就解决了问题。这里要感谢JHXC前辈对我指点迷津。下面言归正传。
这表的卖点在表头,是铂金的张丝机构。
将档位选择触点抹上润滑油,电子校零电位器,欧姆校零电位器上润滑油,表笔插孔上润滑油。
关于润滑油的选择要遵循下列要求:1、理化性能要耐氧化、易形成油膜、不腐蚀橡胶塑料等高分子材料等等。2、电气指标要使触点之间没有电压降,接触电阻0.1欧姆以下、润滑油不导电。等等。
网上购买了符合要求的电气触点润滑脂,还是不够放心,于是自己做了如下实验:将一块普通红色胶皮和表笔上的一块塑料剪下泡在这个润滑脂罐子里一星期,室温25下,一周后取出用抹布擦干净,橡胶塑料表面没有光泽度变化,润滑脂灌内部没有任何变红的迹象,如此证明润滑脂不腐蚀塑料。可以放心使用。实验二,用2500V摇表接在距离0.5-1mm的两片铜片上,中间充满润滑脂油膜,测试绝缘度,绝缘电阻150M Ω。
如此两项最重要的指标我实验通过。至于触点接触电阻和压降的问题,我没有接触电阻测试仪,故该实验没办法做。不过事后我网购了AD584直流基准源(卖家用台式6 1/2表表定过的)测试电压档完全符合说明书上的精度要求。
涂抹润滑脂时我是用细散心线,沾着润滑脂薄薄涂了一层油膜。电位器很难涂,又不想拆开(电位器是半封闭的)用一字螺丝刀使劲的往缝里挤,勉强挤进去点,然后擦干净多余的润滑脂。表笔的插口出也抹了些润滑脂。至此保养完毕。
题外话:1、触点导电是靠润滑脂的隧道效应。
2、润滑脂稍微多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要太多。
3、强迫症不好治啊……

网友(2017-12-19):
这正是广大的指针万用表发烧友斥为“内磁,印制板拨片开关,表贴元件的垃圾表”,不过幸好不是国产表而是进口表,所以是“用料考究、工艺上乘的精品表”

网友(2017-11-09):
引用 网友A:
是一块好表,但价格不菲啊、、、。。

推销触点润滑脂的

楼主:
实测em7000频可以达到4MHZ。

网友A:
是一块好表,但价格不菲啊、、、。。

网友:
不是啥特殊要求。有个自动表用用就好

网友:
仪器仪表都需要好好保养,寿命精度都是好好的。

网友A:
其实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正确的经常的使用它

网友(2017-12-18):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保养方法就是正确的经常的使用它

确实!多用用就更好用!

网友B:
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触点润滑脂也是具有保质期的,这个涂抹到触点上,长期稳定性怎样?会不会一段时间后变性导致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触点润滑脂也是具有保质期的,这个涂抹到触点上,长期稳定性怎样?会不会一段时间后变 ...

觉得最好不要涂
粘渣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觉得最好不要涂
粘渣什么的

我也怀疑这一点,要不然,为啥商品电子设备基本见不到开关和电位器里面有涂抹这润滑脂的?我觉得应该不是成本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这一点,要不然,为啥商品电子设备基本见不到开关和电位器里面有涂抹这润滑脂的?我觉得应该不是 ...

原则就是 如果状态是好的就保持,如果出了问题再维修。

润滑脂不是不能抹,得看情况。我家里有个南孚的感应小夜灯,那个拨动开关基本不用,很生涩了,于是就塞了点医用凡士林进去,很顺滑。

网友:
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这一点,要不然,为啥商品电子设备基本见不到开关和电位器里面有涂抹这润滑脂的?我觉得应该不是 ...

福禄克表里就用这种润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表里就用这种润滑脂。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