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座怎样焊下来

楼主(2017-11-09):
    有一个MD随身听,排线座坏了,但没合适卖,只好从相同型号机子上拆一个下来,所以问题是怎样把这个排线座完好的拆下呢,向万能的坛请教了

网友:
板子后面吹

楼主:
板子后面也是很多贴片元件,担心吹下来了复不了原了,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A:
这个真的有风险,干脆把插线座弄掉半边,飞线得了,免得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有风险,干脆把插线座弄掉半边,飞线得了,免得失误。

线太多了,而且很近,很容易短路啊,如果只有几根线是考虑飞线的

网友B:
一般可以用一张锡纸根据排插大小开个方孔遮住周边元器件,就可以用热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可以用一张锡纸根据排插大小开个方孔遮住周边元器件,就可以用热风枪了。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啊,是反面吹还是正面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不错啊,是反面吹还是正面吹呢。

马云家找高温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找高温胶带

高温胶布有,怎样使用呢

网友:
正面吹,还要看这个排座有几处焊接点,好像有三处?要分别处理。

网友:
真不太好弄,如果是单排的可以把引脚挂满锡用烙铁加热拿下。

网友D:
找个尽量薄的不锈钢片,从排线座下面插入,边焊边推钢片,使排线座针脱离印刷版,试试。

网友:
老花眼干不了这个。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锡焊稳当点!先把两边的固定点分别焊开在用锡拖后面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尽量薄的不锈钢片,从排线座下面插入,边焊边推钢片,使排线座针脱离印刷版,试试。

绝妙的办法,谢谢
最常见的是背面用热风枪吹,但怕把握不好,也担心把其它零件吹掉

网友:
焊下来容易,就怕焊上去难。
图也不是很清楚,前面说了板子背面还有东西,就怕你不好下手。
买点吸吸锡线,蘸上松香水,用K头或D头焊下。

网友:
这个东西不要用热风枪,用最细的烙铁把焊脚一个一个的焊开用钢针拨离即可。

网友:
用热风枪就可以了关键是掌握好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这看你自己工具而选择。
如果烙铁加热很快,两边固定焊点加锡,针脚堆锡,然后按顺序3个地方连续加热镊子一挑就起来了。

热风枪没吹过,如果有小风嘴,小风,合适温度应该可以。

网友E:
所有针脚堆锡,再烙铁快速来回拖动,就取下来了

网友:
很细致的活啊,我是不敢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针脚堆锡,再烙铁快速来回拖动,就取下来了

有三条边有脚,如果只有一条边有脚就容易些

网友:
只能用风枪慢慢吹,烙铁拆这个不好拆,很容易误伤到旁边小元件

网友:
热风枪吹也不能直接吹排座 会化掉 我一般是吹边上或者吹背面

网友:
当年换手机排线,为降低成本,买的是不带座子的光板子,用热风枪从旧排线背后吹一下,取下座子移到新排线上,上些焊油(不是带腐蚀性的焊锡膏)固定好座子,从新排线背后吹一下,座子牢了。

网友:
风枪下面吹没问题关键是板子固定不能抖动,融化后一抖动下面的小零件就掉的危险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用风枪吹才行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

楼主:
多少度合适呢

网友:
用热风枪,风不要太大

网友:
拿下来了吗?

楼主:
已拿下了,坏掉的那个完好拆下了,好的那个拆坏了,因为年代久了,脚氧化不上锡,所以拖焊没成功。现在网购了几个进口的座子焊上去了,功能恢复正常。

网友:
   换刀头,堆锡,镊子!!!!!!!!!!

网友:
堆锡拆下...

网友F:
先把固定的2个脚焊下来后用焊锡拖下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把固定的2个脚焊下来后用焊锡拖下来就可以啦

我是这样弄的,但细脚因为氧化不上锡,所以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