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m3886功放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09):
楼主小白一个,想自己装个功放玩一玩,
于是在网上买的便宜套件组装的lm3886功放,不包好坏的,装好上电后发现噪音超级大,
而且lm3886输出端有30V左右的直流电压,怀疑是lm3886坏了,但拆了lm3886后,
发现输入端还是有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请问各位坛友这是什么问题?

功放板的样子

自己手绘的电路图,可能有点不准确,就是Lin与地之间有1.7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解答,确实是两个声道都有问题。用洞洞板装电路对我这种小白可能有点难度。

电路图都抄出来了,还怕用洞洞板装,细心些就没事了,通电前再次确认无误就行,记住,是人玩音响,不是音响玩人。其实3886经典电路不算难弄,加油。

网友A:
两边声道都一样吗?如果一样就的话,在没确定是芯片问题前,自己用洞洞板按常规电路装单声道测试,如问题同样存在就基本能确定芯片是坏的。如果问题解决就是网购电路板有缺陷,不能用了。顺便提个醒,焊接3886时最好烙铁和人体都接地,那玩意儿最怕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声道都一样吗?如果一样就的话,在没确定是芯片问题前,自己用洞洞板按常规电路装单声道测试,如问题同 ...

谢谢大侠解答,确实是两个声道都有问题。用洞洞板装电路对我这种小白可能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都抄出来了,还怕用洞洞板装,细心些就没事了,通电前再次确认无误就行,记住,是人玩音响,不是音 ...

好的,就当练练动手能力

网友B:
我不看好这种电流反馈电路,楼主把电路改回来看看能正常工作不

网友C: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我玩过的3886都没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看好这种电流反馈电路,楼主把电路改回来看看能正常工作不

不会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我玩过的3886都没这问题

我觉得也是

网友D:
0点无源伺服电路中的阻容元件可能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0点无源伺服电路中的阻容元件可能有误差。

太专业了,听不懂啊,大侠可以说说具体是哪些元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听不懂啊,大侠可以说说具体是哪些元件吗?

R3和R5两电阻查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
下载3886的PDF文件,按标准电路做1个

网友E:
你既然都上电了, 就没有试试 出不出声?

网友:
喇叭负极直接接地,取消C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既然都上电了, 就没有试试 出不出声?

试了啊,还把喇叭烧了

网友:
查查输出端电压是多少?一般正负电压0.1V到0.5V内,另查变压器次级到整流后正负电压一样不。

网友:
按道理厂家成批生产,一般不会出错。

网友:
发几张常见电路,供参考
LM3886电流负反馈

网友:
采用典型电路组装最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最后发现是接地电阻R21开路了。

网友:
应该0伏,双电源是不是不对称

网友F:
3886确实是块好功放,很耐听,相信我当年烧了3-4万元钱的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最后发现是接地电阻R21开路了。

这个开路怎么会烧得了喇叭?

网友:
除了焊板,装机调试也是一种体验,地线的接地处理是一项修炼,屏蔽就看经验了,呵呵

网友(2018-02-25):
引用 网友F:
3886确实是块好功放,很耐听,相信我当年烧了3-4万元钱的经历

LM3886调整重点好象是1K与10K方波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