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流检测报警方案

楼主(2017-11-09):
构想:一 从楼上拉线到一楼充电,二 此时防小偷偷电瓶,楼上用长线220V拉到一楼。楼下接接线板接充电器。
要求:无论偷电瓶还是拔充电器。楼上都报警(无电流)。最好是喇叭。其次是红灯之类。
电流为0就报警如何设计!
(有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喇叭等常用配件)如何设计?有的朋友支招!!!!!

网友:
你这个有点难吧!因为在正常充满电停充的时候也会导致电线内电流极低,难道你每次都屁颠屁颠的下楼抓小偷!

网友:
220伏高压线不允许随便乱接的吧,电到人就完了

网友A:
根据工作电流在输入回路里串个电阻,取出12V或者6V的电压,供给一个12V或者6V的继电器,启动时用个按钮开关短路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220V插头串个电流互感器,互感器次级取出电流信号,试验一下充满电后的空载电流,以此作为报警阈值, ...

有可能发个图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工作电流在输入回路里串个电阻,取出12V或者6V的电压,供给一个12V或者6V的继电器,启动时用个按钮开关 ...

兄弟我才入门很多真动手就有难度,有可能发个草图!谢谢!

网友:
如果有带可调触点的电流表就相对容易些,

网友:
要复杂一点才行

网友:
用个电流互感器,358做个电压比较器

楼主:
不知道要复杂一点做什么!

网友:
做个充电器80V-100V,串上电阻,电流几个毫安就行了车的电压就传上来了,有人把电池断开,输出端电压就升上去了,检测这个就行了。

网友:
给个稍复杂点的方案,在楼下的插排要做个盒子锁起来,里面要有一个串联着继电器常闭触点的电容器并联在220V线路上,这是因为在停充之后线路电流太小不好检测,电容器的容性电流可以选在0.5-1.0A,楼上的互感器可以检测到这个电流,电瓶充电插口要改动,改成4线接口。插排盒子里有桥式检测电路通过接口连接电瓶车上的一个桥臂,这样不管是这个四线充电插口开路还是短路,都能输出继电器驱动信号,使电容器断开,楼上检测出被盗信号。这个控制器的电源要独立供电,也可以改成一个法拉级电容储能的方式,这样继电器可以串联在220V回路中。总之有办法,但简单的不行。这些建议只是个框架,提供个思路。90年代为朋友设计了一个自己认为是最得意的作品,他楼下的储藏室没有电,还经常被盗。于是就用普通的铁丝电话线从楼上拉到小房里,这根线完成了自动充电、有线对讲机、楼下破门报警、外线短路报警、外线断线报警5种功能。楼上是24V直流恒流送电,LC音频与直流分离,音频对讲机,比较器高低压检测;楼下是并联式稳压器,干簧管门磁,继电器短路传输线,LC音频与直流分离,音频对讲机。

网友:
干脆电池拿回去充吧。

网友:
我说一下自己曾经使用过的方案,在偷电动车车疯狂那几年保住了自己车子。充电器在家,是从家引直流到车子。

充电口有3个脚,充电器只是用了两脚,把空的那一脚”单独“用导线接到电池正极上(不能与主正线共线,不然正在充电中电池被偷小偷又不拔充电插头本电路将不报警)。延长线就为3根线,报警检测信号与充电共负极线。家中带背光数字宽压电压表显示电池电压,顺便做电池正常在的提示,把车上充电头或拆电池都会不显示并报警。

原来我住5楼,线路长充电时有1.5V电压降,就把充电器的转灯电压调高了1.5V,停充电压不调。报警器、电压表都安装在门口里边,停车就查充电头,进门就开报警开关,出门就关报警开关,时久就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