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6n1引脚疑问

楼主(2017-11-10):
最近入坑电子管前级,看到电路图上标注某个功能脚有两个,那是否两个脚的功能是一样的还是两个独立的引脚,

楼主:
1(6)屏极,2(7)栅极,3(8)阴极,45灯丝,这是百度的说法,那么,1/6,2/7,3/8是一个功能脚还是两个功能相同的独立引脚

网友:
两只三极管封在一起,即123为一只,另一只为678!

网友:
双三极管,可独立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