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块UT602表还有救吗?

楼主(2017-11-10):
我有一块数字电感电阻表UT602,突然显示乱跳,稳不住了,是什麽原因那。

网友:
看看积分电路元件试试。

楼主(2018-01-19):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可能芯片有问题。

也怪了,放了一段时间后又好了。

网友:
建议最好拆开看下。放放就好,呵呵,有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