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梯形图中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7-11-10):
各位师傅好,我刚接触PLC,一个概念我一直理解不了,比如这个图:
我理解
1、X1导通,Y4吸合输出。
2、如果X4能保持导通到T16计时结束,M12就吸合,否则M12不吸合。
3、如果M12不吸合,那么下面一段就忽略了。如果M12吸合了,,则M13也会吸合,并通过自身常开触点保持吸合,Y4释放没输出了。
     同时T60开始计时,计时完成M14吸合。M13释放

我不知道这么表达对不对。我主要没能理解的是,当程序扫描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是等时间计时完成再往下执行,还是怎么样的。
麻烦指点指点,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当程序扫描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是等时间计时完成再往下执行,还是怎么样的。"
——底层程序是周而复始地快速扫描所有“继电器”的状态,并根据其逻辑关系决定相关“继电器”状态。所以不是“等时间计时完成了在往下执行”

网友:
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网友B:
如果楼主把工作程序表达明白清楚、再配几张图,可以用分立原件完成,简单易做,用PLC成本高,有必要吗

网友C:
第二点是否不对?
x1开关是点动,x4也是点动
只有同时按下x1,x4,时间继电器开始动作,如果先按x1,再按x4,这中间plc扫描必然x1已松开
其实这些理解你搭个环境验证一下即可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程序扫描到时间继电器的时候,是等时间计时完成再往下执行,还是怎么样的。"
——底层程序是周而复始地 ...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把工作程序表达明白清楚、再配几张图,可以用分立原件完成,简单易做,用PLC成本高,有必要吗

这个是全部程序中的一部分,我不懂,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点是否不对?
x1开关是点动,x4也是点动
只有同时按下x1,x4,时间继电器开始动作,如果先按x1,再按 ...

图是对的,我从设备PLC中读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对的,我从设备PLC中读出来的

不是图有问题,我是说你理解的第二点有误,要知道plc是不断刷新的,图中的点动开关,实际未必是点动,单纯以图理解,第二点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图有问题,我是说你理解的第二点有误,要知道plc是不断刷新的,图中的点动开关,实际未必是点动,单 ...

哦,X1是自锁开关,X4是光纤放大器。

网友:
程序扫描是一直运行的us级

网友:
梯形图就是PLC指令的一种表现形式,跟PLC指令等价;

PLC运行着一个"解释器",
PLC指令理论上与单片机汇编指令一样,解释器按顺序从头到尾循环解释它们,
区别是PLC指令基本都带条件,例如逻辑运算,判断定时器是否溢出等
PLC也是一个单片机,所以解释PLC指令都在us或ns级,
PLC指令实现的定时器定时粒度都较粗,一般在ms级以上,(要看PLC厂家的定义)
PLC也会提供给用户RAM区使用,一般都有提供配套的宏命令给用户编程,(不同PLC厂家不尽相同)
用宏命令编程比较考验人的耐心,(很啰嗦复杂,不能以单片机的思维考虑),
如果用485与外界IO卡或设备通讯,需要保留足够的时间,简单说反应一般都很慢.
所以PLC一般当从设备使用,主设备交给工控机担当.
PLC适合完成重复性的动作控制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