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录音用的拾音器

楼主(2017-11-10):
大家好,来这里的朋友大都爱好音乐及音响设备。这坛里有没有玩木吉他或弦类乐器的朋友呢?自已准备做一个吉他拾音器玩玩(木吉他用),(买太贵了,业余玩玩没必要)坛里如果有DIY过类似拾音器的朋友也可以说说自已的看法。准备做一个主动式吉他拾音器,用于电脑内录音。用电容麦或驻及体话筒录音效果太差且噪声大。下面电路是自己捉摸着设计的,拾音线圈部分分六路,各单元独立拾音。请大家看看可行性,和还可能存在哪些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说说看法。电路图如下,第一张图就是要做的东东,第二张图只是连接原理图。

网友A:
基本外形就这样,人家多了调节的,内部就是我画的那样

网友:
啥也没看到

楼主:
刚才程序出了点问题,图片没能上传上去,还在图片已经传上去了

网友:
主要是没磁体数据;磁体不是越强越好,太强对钢弦阻尼过了,弦的震荡尾音就没了;弱了信号弱,需加强放大,会带来大量感应噪声;线的粗细,匝数变化对音色都完全不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我这厂里有磁化机,自己做磁钢,自己绕,前后做过十几付,都不理想;后来改作酒酸石拾音了。

网友:
马云家也买过,不理想。

网友:
以前看过用压电片贴在共鸣箱上做吉它拾音的。

网友:
我帮朋友改过吉它,他是玩指弹的就是一边弹玄一边敲击吉它箱板。他买的是2000多二手的拾音器,一根压电条安装在琴码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叫琴码,3个压电片沾在箱体上。楼主后两根如果是呢绒线用磁铁根本收不了音啊,如果都是钢玄我以前给人做个一个拾音器效果还行,我可以给楼主画个图

网友:
突然想起来 以前在gc时候 看见过一篇帖子  关键字压电陶瓷 ,你可以搜搜 淘宝上好像有人做 很便宜

楼主:
谢谢jiachangchun兄和各位坛友的经验介绍,那个东东是叫做“琴码”。我的是民谣吉他,钢弦,我也想过用“压电陶瓷”来做,这东西便宜,可这东西做的拾音器失真比较大,灵敏度有点低,细节损失太多了,拾的声音发"蒙",这东西用来做拾起“打板”音还行,如压电条,帖片压电陶瓷等(主要用来做辅助拾音用),压电陶瓷用来做弦的全频段拾音不理想,所以才想起做一个磁性拾音器。
另:jiachangchun兄能否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画一下,这是模仿朋友的一把电吉他拾音器,安装时越靠后低音越多,但只能安在琴孔处,离玄越近音量越大,线圈用0.1左右多少圈不记得了,电阻300多吧,做好了做个屏蔽。中间的螺丝钉能拧动调节高度

网友:
输出信号的强度跟麦克一样

网友:
不懂,好像有现成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画一下,这是模仿朋友的一把电吉他拾音器,安装时越靠后低音越多,但只能安在琴孔处,离玄越近音量越大 ...

谢谢“jiachangchun”兄了,有个地方没太看明白,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中间装六颗可调螺钉,线圈就绕在六颗螺钉外围(线圈不是围着每颗螺钉单独绕,而是围着六颗螺钉一次性绕),两边各装一个条形磁铁,外加屏蔽罩,是不是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话,磁体是外置式的哦!
另: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级场管放大,改为主动式拾音器,不加的话是被动式的哦!会不会出现声音偏小灵敏度偏低的问题呢。
你看看,我这样改行不行,我画了一个电路,加了个打板功能。
下图少接了个栅电阻 ,不正确,更正一下,上面一个图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iachangchun”兄了,有个地方没太看明白,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中间装六颗可调螺钉,线圈 ...

对,你理解的完全正确,做屏蔽时别把磁场短路,我做的没有放大,可以直接进调音台,圈数越多信号越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iachangchun”兄了,有个地方没太看明白,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中间装六颗可调螺钉,线圈 ...

做放大当然好,但压电片得能单独调节,或都能单独调节音量音调。你设计的电路似乎不妥,线圈电阻低,压电片信号弱,直接并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外形就这样,人家多了调节的,内部就是我画的那样

再次谢谢“jiachangchun ”兄的帮助,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屏蔽盒是用铁的做好呢还是塑料的做好。另一个问题是磁铁用的是哪一种材质的呢,这个磁力强度不一样,冒似影响比较大吧!汝磁是强磁,铁氧体的磁力要弱得多,铁氧体是灰色的,汝磁是白色的,选用哪一种效果比较好呢?如下图:

还有就是我画的那个图压电陶瓷片和线圈不是并接在一起的,BF998是双栅极场管,有两个输入端。输入阻抗都非常高,各接各的没有并在一起。所以没有影响。用来做这个双输入非常合适。
实物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外形就这样,人家多了调节的,内部就是我画的那样

我用的就是这类拾音器,磁钢是铁氧体的,线圈只有一个绕组,直流电阻5K-10K,外接两个电位器,一个控制 音量,一个做音调,220K 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类拾音器,磁钢是铁氧体的,线圈只有一个绕组,直流电阻5K-10K,外接两个电位器,一个控制  ...

谢谢仁兄的经验分享,都是一些有相同爱好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仁兄的经验分享,都是一些有相同爱好的人。

我的照片没法发送,我用产品的拾音器改造很多木吉他 ,E弦12-20品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照片没法发送,我用产品的拾音器改造很多木吉他 ,E弦12-20品都很好,

谢谢“河西老道”兄,问一下,线圈一般绕多少圈合适呢!我看有的网友做的说是5000匝,也有的6000-7000匝,我准备用0.08的线来绕,还有就是做成内置式六个磁芯的好,还是做成外置式两个磁条的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河西老道”兄,问一下,线圈一般绕多少圈合适呢!我看有的网友做的说是5000匝,也有的6000-7000 ...

六个线圈是不可以的,弦的距离只有10mm,单线圈5000可以了,中间放磁钢,网站上有半成品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个线圈是不可以的,弦的距离只有10mm,单线圈5000可以了,中间放磁钢,网站上有半成品查查

不是六个线圈,我说的是六个磁芯,也就是六个磁铁柱。
好的,再次谢谢!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这里说一下我的观点。
用这种电磁拾音器,可以避开不必要的外界杂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电磁拾音器的原理实际上就是线圈再加上一个磁回路,琴弦也充当一部分回路,这样琴弦振动时,回路里的磁通就会发生变化,线圈产生感应电流。
关键是磁铁和线圈还有琴弦必须在同一个磁回路里。至于线圈,是用一个还是用六个,楼主可以比较一下哪一个效果好。
合理的结构是里面的线圈竖着放,中间是一个铁芯,线圈下面是一个磁铁,磁极是上下的,然后磁铁下面是一个N形的铁靴,这样的磁回路,基本上是封闭的,就和那种内磁喇叭一样。绕线圈的铁芯也可以直接就是磁铁。
为了增加拾音的灵敏度,铁靴可以对应琴弦的位置为六个齿状,线圈的铁芯也一样,或者分为六个铁芯,这样,琴弦下的磁通最大,琴弦振动时的磁通变化也大,输出就大了。
线圈的圈数多一些,输出电压会高一点,不过,为了对琴弦的振动影响小,这个拾音器不能太近,输出也不会大。如果线圈圈数少,要有阻抗匹配电路,楼主用场效应管做变换,用的是共源电路,如果你的线圈圈数少,阻抗低的话,用共栅电路是最合适的。电源不用单独使用,现在通常的麦克风输入口的芯线都是有内阻1~2K的3~5V电源的。
另外,这个拾音器的中间铁芯不用每个都能调节,表面应当是平的,调节只要能改变整体离琴弦的距离和两边的倾斜就可以了,也就是能调节高音和低音之间的平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六个线圈,我说的是六个磁芯,也就是六个磁铁柱。
好的,再次谢谢!

要注意极性,我们用的是不锈钢螺栓做磁导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帖子,这里说一下我的观点。
用这种电磁拾音器,可以避开不必要的外界杂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为了简化结构,我直接就用六颗磁铁当线圈磁芯算了,这样制作简单一点,磁通聚中密度高一点,在木板上钻六个孔,磁铁就装在里面,线圈绕在外面椭圆槽内,这样做可能制作简单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为了简化结构,我直接就用六颗磁铁当线圈磁芯算了,这样制作简单一点,磁通聚中密度高 ...

你是准备只用一个线圈?不过这样做的话漏感太大,不是最理想的。你如果只想用一只线圈的话,线圈的绕制可以采用在六个磁铁上分别绕制,再六个串联的方法,要比你这样绕好多了。不过外面一定要用N型铁靴,否则信号太弱的。为了增强信号,铁靴的边沿做出对应琴弦的齿型结构来,不过顶部不能太尖,否则可能线性不是太好,顶部的宽度至少要大于安装处琴弦的振动幅度。也就是要让这个振动范围内磁场是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准备只用一个线圈?不过这样做的话漏感太大,不是最理想的。你如果只想用一只线圈的话,线圈的绕制可 ...

开始我也是想搞成每个磁柱绕一个线圈,共绕6个线圈,每个1000匝,然后六个线圈再串联起来用,这样是好做得多。理论上漏磁比较少,弦下穿过线圈的磁力线也比较聚中,效果应该更好。可厂成品和其它网友做的都是线圈围在6个磁柱外一次绕的线,没看到一个磁柱一个线圈的做法,自已也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搞成独立的,自己也把握,所以就照着别人的做法搞成一个大线圈的。不知道六个线圈串联的做法好,还是搞成一个外围大线圈的方式好。自己也在犹豫用哪种做法做。另:头部做成锯齿状,弦下的磁力线会变得更聚中一些,是要好一些。
另:下面的马蹄形磁铁,可否用铁板变成形来代替用,马蹄形磁铁这个尺寸的不好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jiachangchun ”兄的帮助,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屏蔽盒是用铁的做好呢还是塑料的做好。另一 ...

我以前做的时候还没有钕磁呢,就是普通的长条磁铁,我没做屏蔽用线圈的内层做信号,稍微有点电流声,加了一个音量电位器,后来发现没用,必须开到头要不干扰大。有坛友说做6个线圈,电感串联会不会影响高音,比如6玄拾到的信号得经过那5个线圈才能出去,我是拆了一个厂家的拾音器模仿做的但是线圈没拆,人家那是好的,手里也没有很细的线,用接触器的线绕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想搞成每个磁柱绕一个线圈,共绕6个线圈,每个1000匝,然后六个线圈再串联起来用,这样是好 ...

怎么要用到马蹄型磁铁的呢?用柱型的就行了啊。你说商品的是在外面就绕了一个大线圈?那个可能是从生产的难易角度这么做的。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能弄到便宜的以前用的磁带录音机上用的磁头试一下,因为你是用的钢丝弦,总有点磁性的,在磁头前振动,就有信号产生 的。用6个磁头组合 一下。

网友A:
楼主的拾音器成功了吗

网友:
酒酸石拾音器哪里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拾音器成功了吗

还没有,这两天出差在外,还没来得及搞。另X宝购的5×20的磁柱也还没到。后面做了一定和大家交流一下效果。
就是这个东东,准备就用这东西搞

网友:
6个磁芯,外面用1mm铁皮做成U型做倒磁和屏蔽

网友D(2018-03-14):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这两天出差在外,还没来得及搞。另X宝购的5×20的磁柱也还没到。后面做了一定和大家交流一下效 ...

javascript:;

见图,磁块不必找特殊钢,找x宝上一般件即可

建议不要加场管放大电路,因乐队在舞台上按位置坐好后,发现有源音箱电源变压器磁隙漏磁的

交流磁场,可影响数米之外的电吉他入强烈的交流声.

另可在吉他下部装串–个电容器与一个关闭电容器开关,及一个总电位器

串入电容可在不同乐曲不同乐段中选突出高音或突出低音拍子,总电位器使吉他手可自控吉他与歌者/与其他

乐器播出观众席的各声音比例不同情感段的最佳百分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avascript:;

见图,磁块不必找特殊钢,找x宝上一般件即可

这些拾音器都是版主做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些拾音器都是版主做的吗?

我工作的一部分是电子乐器客户服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工作的一部分是电子乐器客户服务

这类拾音器有一个原理错误,琴弦相对感应线圈上下震动没有问题,琴弦左右震动拾音会严重失真,因此不会比麦克风拾音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拾音器有一个原理错误,琴弦相对感应线圈上下震动没有问题,琴弦左右震动拾音会严重失真,因此不会比 ...

琴弦振动没有上下和左右失不失真之分,只有讯号过大而失真,话筒拾音声音不如这两者声音来得真实,

特别力度情感的反应上有隔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