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10):
   请教各位老师!家里两台电脑因长时间没有使用。今天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之前用完都是正常关机的。初步判断是电源挂了,于是拆拆拆!
   电源裸了以后,经仔细观察。发现两个电源都是一个7脚IC爆掉了,连型号也看不见了。
   一个电源是先马450,ATX-2.3,IC编号IC9。一个是长城电源300,IC编号IC101。
   因为电脑都挂了,手机上网 不会上图。请多包涵!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IC是不是一样的型号啊!为什么放的久了就莫名其妙的挂了?

楼主:
试着上个图看看,没有用手机上过图。不知道能不能传上去!

网友A:
放久了,内部积攒的灰尘没有高温驱潮,突然开机,就会因为灰尘吸潮导电造成各种故障,一般ATX电源大部分都是494+393方案,可以参考下别人的拆机图和电路图对比下,不过7脚IC很少见

网友B:
你的一个电脑两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一个电脑两个电源?

两个电脑,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久了,内部积攒的灰尘没有高温驱潮,突然开机,就会因为灰尘吸潮导电造成各种故障,一般ATX电源大部分都是494 ...

在网上找了找,说好像是一个叫P1014的电源管理芯片。不太确定,上坛里来找大神给诊断诊断!

网友C:
这种东东别修了,修好了也未必久用,还是换新的吧,没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东别修了,修好了也未必久用,还是换新的吧,没几块钱。。。

老电脑了,也不常用。修一修,电路板清理一下,能对付着偶尔用用就行!

网友:
ATX电脑城旧的很多,

网友:
修不长久,换新才能好用

网友D:
7脚IC?不太清楚,之前我修过一个长城电源的,用的是EM311Z,八脚电源管理芯片,待机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脚IC?不太清楚,之前我修过一个长城电源的,用的是EM311Z,八脚电源管理芯片,待机电源的。

是八脚的样子,六脚位是空位没有脚。

网友:
请问,洗澡的时候你希望热水器突然冒出一股带蒸汽的滚开的水吗?你的电脑也不喜欢,也许它已经烫伤了或者挂了。

网友:
找到资料,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不太难,否则不如找二手货换上省事。

网友E:
8脚的外形,缺一只脚的电源芯片有几百种,,,,

网友:
网上找电路图吧,长城的电源应该好找,再分析一下外围电路就知道是不是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八脚的样子,六脚位是空位没有脚。

正如楼上所说有好多,还是要对比下外围电路看看哪个合适。
P1014
TNY268
FSD200

网友:
楼主如果先要用,那淘宝买个二手的,连邮费不到20元,带你的老电脑OK。

坏的慢慢修,练练手,应该OK。

网友:
需要测绘电路整理出图纸再对应常用IC比较一下。

楼主:
不着急用,回头先换个电源用。这两个留着等有时间了慢慢折腾。

网友:
估Ap80xx或pN81xx系列芯片烧坏,先百度DvD开关电源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
电源坏了也要看坏到什么程度,像楼主所言的电源管理IC都炸了的,肯定它的外围电路出问题,短路的可能性大。建议就不要修了,得不偿失。如果只是电容爆浆之类的,换个电容还可以试试。曾经有旧电源把我的主板都给烧了的。

网友:
IC烧掉,场管或三极管,启动电阻,限流电阻一般也烧了,如果没有基础,修起来很困难,作为练练手还是支持的

网友:
    爆掉这个IC的话已经坏的很严重了,包括功率管等在内基本都烧完了,不建议修,除非你真的嫌得蛋疼,非得艹自己!如果想省钱,还是花2 30买个靠谱的电源然后回来打理下。品牌的二手电源打理好了比买新的垃圾货强。

楼主:
查了周边原件,没发现有问题!换了1014,板子清洗了一下。用了几天了,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周边原件,没发现有问题!换了1014,板子清洗了一下。用了几天了,应该没啥问题!

首先恭喜你,注意使用时换上去的元器件的温度变化情况、监控一下各个输出电压值长时间运行是否正常?电脑长期不用时最好硬关机,经常对电脑进行维护保养!

网友F:
换个。长城的电源留着改个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8脚的外形,缺一只脚的电源芯片有几百种,,,,

电磁炉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就有楼主描述的7脚IC。

网友G(2017-12-10):
估计楼主是关机不断电造成的故障,atx电源关机时待机5v电源还在工作,并且会发生持续高温~因为关机后风扇停转散热劣化,常导致焊点松脱,元件焦糊,所以电脑关机特别是偶尔使用的电脑关机后必须拔掉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长城的电源留着改个可调

基本上算是小白一个,改可调对我来说工程量有点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楼主是关机不断电造成的故障,atx电源关机时待机5v电源还在工作,并且会发生持续高温~因为关机后风扇 ...

老师啊!原来是这么个原因啊!以前的两个电源坏了都是直接换了,也没有打开看。这次是闲的没事拆开了才发现问题。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后一定注意不用就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