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模数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7-11-11):
一个单片机3.3v供电,其的AD模数转换输入脚的模拟电压是不是最高也只能到3.3v,如果有个5v的电压加在这个脚会如何,
负-2v的电压又会如何?
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转换的量程取决于参考电压,模拟电压输入范围不应超过参考电压的范围。与单片机的供电无关。如果单片机没 ...

老师,单片机模数转换的数显电压表,参考电压是由外部的独立稳压芯片提供的好还是单片机内部自带的好,主要是测量的精度!

网友:
按三楼的意思就是还要根据电路图才能知道具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精度就不要用单片机自带的ad,低端的mcu一般都是用供电电压作为ad的基准,就是单端0-vcc测量范围。外 ...

老师,你误会了!
模数转换是用的单片机ad口,只不过基准电压值是单片机内置还是外置的好?

网友C:
单片机AD最高输入电压等于电源电压,-2V输入读入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AD最高输入电压等于电源电压,-2V输入读入为0

单片机AD输入最高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话,单片机会烧吗?

网友:
这种问题太笼统了,你的需求精度是多少,方案打算选哪些单片机?有些单片机内部也是带能隙基准参考源的,不一定就是外部的精度高。还有,硬件指标是前提,软件滤波是必要的但受限于硬件制约。

网友D:
在模拟AD输入的单片机引脚加上高电压,电压不是特别高不会烧的,因为此时输入阻抗比较高,不会产生多大的电流,可以自己看datasheet算一下。电压非常高(电流不大)的话也不会烧,因为单片机每个IO都有二级管保护,电压过高二极管会反向击穿保护。但是如果作为输出的IO,那就很容易烧了,不要去试,一烧一个准。
另外7楼说的是对的。
我一直使用内部基准,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模拟AD输入的单片机引脚加上高电压,电压不是特别高不会烧的,因为此时输入阻抗比较高,不会产生多大的电 ...

单片机AD输入口输入一个超过电源的电压的确没烧,我刚试了!
那么如果输入一个低于0v的反向电压,比如-2v,单片机的AD口会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输入口输入一个超过电源的电压的确没烧,我刚试了!
那么如果输入一个低于0v的反向电压,比如- ...

只要设定好是ADC模拟输入,应该也不会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输入最高电压超过电源电压的话,单片机会烧吗?

超过芯片的共模电压,理论上会烧的,比如说5V的单片机,高于6v就有可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