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电源求助:

楼主(2017-11-11):
标称150W的LED灯不亮,检测电源220V输入正常,无输出,检测二极管正常,那个磨标的小块不知型号,看看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性大?如果代换电源,应该用多大电流?多大点电压?600个灯珠,实际能有多少W?

网友:
就这几个元件,

网友A:
看样你啥都不会

网友B:
磨字是山寨小厂的惯用伎俩。

看是几并几串的,大致可以估计出需要的电压电流。
一般是恒流输出的,空载电压高一些没关系。

600颗灯珠极限是300瓦,留有余地150瓦也正常。

网友C:
从灯板接线处数有几条支路,就是几并的。600/并联数=串联数。知道是几并几串的就好办了,找个可调电源加电试其中并联的一组,可以确定灯珠电压(一般3V左右),然后可以算出整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面还有没有零件?

反面没零件,就正面那几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字是山寨小厂的惯用伎俩。

看是几并几串的,大致可以估计出需要的电压电流。

思路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灯板接线处数有几条支路,就是几并的。600/并联数=串联数。知道是几并几串的就好办了,找个可调电源加电 ...

好的,我按照你的具体知道我试试;
看那么小的一款电源板能承受住150W的功率么?广告灯箱150W的电源要比这大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灯板接线处数有几条支路,就是几并的。600/并联数=串联数。知道是几并几串的就好办了,找个可调电源加电 ...

好的,我按照你的具体知道我试试;
看那么小的一款电源板能承受住150W的功率么?广告灯箱150W的电源无论是外观还是零件数量要比这大很多多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你啥都不会

屁话!因为我不懂或似懂非懂才来救助同学们指导,你既然懂有那么惜字如金你就看笑话就得了,干嘛来藐视人?我不信所有的知识你都懂?我更不信你在某些方面有我懂!告诉你: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能再这么个问题上你比我懂,但在坛子里的请同学们比你懂得多的不计其数!人家大师级的遇到同学们有问题都积极耐心的不厌其烦指导(这也是矿坛的一贯传统),你倒来讽刺和说风凉话!————————————————不多说了!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源,如果是无隔离恒流源就可以承受150W,但串数多电压高电流小,就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灯板接线处数有几条支路,就是几并的。600/并联数=串联数。知道是几并几串的就好办了,找个可调电源加电 ...

看不到灯板背面啊,灯板用胶粘在后壳上了,很牢固,撬不下来,不敢暴力强拆,那个位置还插不进刀片。

楼主:
电源现在不能确定是多少V的?所以不敢试,我有GW维修电源双路30v3a的,能否试验出电压或电流?光凭灯珠的亮度也没法判断它的额定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源,如果是无隔离恒流源就可以承受150W,但串数多电压高电流小,就是容易坏,

就是,没用几天就坏了。

网友:
你有维修电源就省事多了啊,而且可以用点灯仪测试的,但这么大的灯估计点灯仪费劲,建议跑下线路,看看IC的引脚功能,这种芯片很好买的

网友:
好了吗,如果没有,测电源电压电流,一算就知道功率了。

网友C:
那就用可调电源试,像楼上说的,调到3.2V接其中一个灯珠,然后电流从零慢慢加,看看亮几个。就可以确定是几并的了

网友:
简单的可以用电容限流电路来测试电路工作电压,开始先用0.47微法,如果亮度不够就在并个0.47微法的电容,以此类推,一般这类LED的单个工作电压在3.0-3.2V左右,能达到3V就行了,降功工作寿命长些,然后根据测试的电压电流来配恒流电源,测试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楼主:
谢谢同学们的耐心指导,由衷感谢!——这也是矿坛一贯的风格,无论你哪位同学有难题只要发到坛里同学们就会积极帮助解决;
我用维修电源连接在灯板上(元电源的输出端),电流暂限定在500MA,电压由3v慢慢上调至62V,电流还是0000,灯珠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可调电源试,像楼上说的,调到3.2V接其中一个灯珠,然后电流从零慢慢加,看看亮几个。就可以确定是几 ...

这种方法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电压也有关系,广告灯箱的电源是12V的10A电流就是120W,同样120W如果是24V就只要5A够了~~

看看这是电源输出线,很细,0.4左右,不会很大的电流。估计电压会比较高吧?

网友F:
串联式开关恒流供电,体积是不很大的,但现在是越做越小了,寿命也短。估计是15串,24并。你可以把稳压电源电压调到最高,电源调到恒流几十个毫安左右,一头接在灯板的一端,另一头在各个LED的焊点上,就可以测出LED是否损坏,以及串并的实际情况。先查出是灯板还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跑跑线路,画出线路图,基本上可以分析出所用电源模块型号,也可以有的放矢的处理。

网友G:
这个基本是驱动坏了,在淘宝上找找,有这种灯卖的卖家一般都有配套的驱动,别自己搞的太累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联式开关恒流供电,体积是不很大的,但现在是越做越小了,寿命也短。估计是15串,24并。你可以把稳压电源 ...

用维修电源试验了,是24并。那电压电流应该多少?不知道灯珠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基本是驱动坏了,在淘宝上找找,有这种灯卖的卖家一般都有配套的驱动,别自己搞的太累太麻烦

在马云家看了看,基本没有与这个电压电流相符的电源,并且不便宜啊。

网友:
不用管LED的参数,这种灯散热决定了一切,25串,电压在75伏左右,如果真的有150W,电流就要2安,但从这个电源的做工来看,虚标的可能性很大。灯板是好的,接下来就是电源了,目测看有没有烧坏的元件,再进一步就像楼上建议的把电路画出来。如果想简单就淘一个75伏,1安左右的电源,有六七十W也就行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8024的芯片,你自己画画图,然后对比下8024的片子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基本是驱动坏了,在淘宝上找找,有这种灯卖的卖家一般都有配套的驱动,别自己搞的太累太麻烦

是驱动坏了,淘宝里看了看,5-60元的都有,灯才70多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驱动坏了,淘宝里看了看,5-60元的都有,灯才70多元啊!

要是不急的话在论坛里慢慢淘,应该有的,或者去发个求购贴也行

网友:
大电容有没有电压 , 有的话 后面坏  没有就是前面坏

网友:
这是非隔离驱动方案,电压由负载决定,它作用是限流。看电路,应该是BP3***系列

网友:
600颗,压降2-3V一颗,该电源输出最高不会超160V。你可以自己算下

网友:
看你那电源的电感,你这灯板功率不会超80瓦,恒流不会超400毫安

网友:
按驱动推算,你的电压应该是工作在150V450毫安这个样子,灯珠应该是0.2瓦一颗,12并50串的结构。

楼主:
在马云家15元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电源块,换上后灯亮了;
再次谢谢同学们的耐心指教!
虽然没只是换了件,但也是在同学们的指导下,学到了不少有关LED灯方面的知识,收获还是不小的;知道了具体的技术数据,才按图索骥买到了相同的部件。
希望矿坛这种乐于助人的的传统继续发扬!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马云家15元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电源块,换上后灯亮了;
再次谢谢同学们的耐心指教!
虽然没只是换了件,但 ...

灯亮了该测量一下正常的数据,作为备用。

网友:
看看输出滤波电源的耐压值是多少,大概可以估计出输出电压。

网友H:
简单的方法,用调压器接整流桥串个电阻,去点亮它,慢慢调电压即可知道点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的方法,用调压器接整流桥串个电阻,去点亮它,慢慢调电压即可知道点亮电压。

但不知道标准电压应该是多少啊?用肉眼观察灯珠的亮度不准啊,这灯柱其实亮起来很刺眼的,不值达到多大的亮度是它的额定功率。

网友:
楼主可以测量出供应给灯板的直流电流与电压,有了这个参数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一般应该是驱动器问题。家用驱动器是220伏恒流,查查集成块是否损坏,同类驱动器可以查到型号,各足引线可以参照估计确定。LED是否损坏,可以观察其上是否有黑点,有就是坏的。只要坏一个,则这一路都不亮。

网友(2017-12-19):
你自会修灯 电源一点不会吗?这个就这么点东西,应该在简单不过了,是在不行, 你就把元件全部换掉

网友:
总感觉用料太次了吧。这么多LED用这几个元件就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