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根德s3400时钟不显示

楼主(2017-11-11):
各位大佬,请教根德s3400的液晶时钟以前正常最近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使用A76/LR44纽扣电池,更换后正常!时钟上边有个小口,小心敲开,时钟可以拿下来。

网友(2018-05-02):
最近,我的这台S3400也出现了1楼说明的情况,花了1块钱买了电池换上,立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