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S313-M导航

楼主(2017-11-11):
淘的旧货,没有尾插线,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就是大众的通用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众的通用接口啊

是吗?能指教出电源接法吗

网友A:
先量保险丝对的是哪一个还有一个电源就在它的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保险丝对的是哪一个还有一个电源就在它的交叉

多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B:
车机要接上两根正极电源才可以开机,一根+12V,一根ACC,一根电源负极如果不想买专用插头,最好拆开找电路板上的印字标识,在焊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保险丝对的是哪一个还有一个电源就在它的交叉

不是外壳是负极吗?保险和任何一个脚都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外壳是负极吗?保险和任何一个脚都不通

是的负记是外壳和地是通的,保险丝和一个脚应该是通的,不通那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负记是外壳和地是通的,保险丝和一个脚应该是通的,不通那就有问题了

我用表量了一下,没有通的,那估计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要接上两根正极电源才可以开机,一根+12V,一根ACC,一根电源负极如果不想买专用插头,最好拆开找电路 ...

这个机器有点不好拆,有时间好好搞搞

楼主:
找到了以前买的尾插线,在矿坛高手指教下搞亮了,能连接蓝牙能打电话,机器功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以前买的尾插线,在矿坛高手指教下搞亮了,能连接蓝牙能打电话,机器功能正常

搞好了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就好啊

谢谢指教,学到了不少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