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付 60Hz的吹吸尘风机在国内能用吗?

楼主(2017-11-12):
韩国220v60Hz的吹吸尘器转子火花大,与国内电源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
和频率关系不大,火花大的原因无非就是碳刷压力小或者转子有问题(部分短路)了!

楼主:
谢谢回复,还以为由于电源问题。

网友:
碳刷磨损大

网友:
·火花大与频率关系不大,可以看看碳刷有没有问题,如果更换碳刷火花还大,转速也低而且发热厉害有可能转子断路坏了。

网友:
检查碳刷。清理、拉拉弹簧

网友:
串激电机可以,普通交流异异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