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今天买了个坏的充电机

楼主(2017-11-12):
今天在集上买了个充电机,要50,给了35,卖了,回家插上电,冒烟了,拆开一看,环牛有问题,初级有烧糊的痕迹,这下晕了,大家看看该怎么修?只求能把环牛修好就行,上面有好几个绕组,次级线很粗,已经被我拆了下来,大家看看拆下次级后的照片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环牛可以多线并绕,匝数够了再剪断后首尾接好就好了

楼主:
炒,今天怎么所有的论坛都不能发图片了

楼主:
file:///C:/Users/Jason/Desktop/山寨三星固件/

网友:
假家伙,成本都三十了

网友:
看看是铜线的还是铝线的吧!铜线的又会增加成本了,铝线的就不值鼓捣了。

网友:
关键部件坏了,没什么搞头。
环牛手工不好绕啊!

网友:
环牛自己要好绕的多,不需要拆铁芯了,可以拆下烧坏的线圈,记圈数,称重量,计算铁芯都行,很简单,就是绕线比较累,可以做个梭子

网友:
先把环牛的线圈拆了,记好圈数,线径,再用同样的线绕好,  然后检查一下充电机里面有没有坏的零件。最后再装环牛,通电时记得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灯泡。。。。

网友:
自己慢慢绕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建议直接找卖家啊!这时间也太短了!

网友:
这种东西用线极少,即使是使用铜线也就是几块钱的事,真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先找卖家,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自己绕更好,仿铝

网友:
退吧,补个运费!闲鱼也可以的!

网友:
自己绕环牛,太累人了。比买一个,工钱贵得多。10多年前我绕过好多个,又累又磨手。别鼓捣了。

网友:
退了不要了

网友:
自己别折腾了,找卖家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牛可以多线并绕,匝数够了再剪断后首尾接好就好了

九十年代玩功放,自制环牛就这么干的,多线并绕。

网友(2017-12-13):
不如重新买了,楼主。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纯铜的牛吗?肯定铜包铝

网友:
环牛可以多线并绕,匝数够了再剪断后首尾接好就好了

接头多,隐患多。多线并绕,交叉绝缘不好易跳火短路。

网友:
环牛 自己绕成本最低  或者就当废品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环牛绕法较详细点的,我想搞个多抽头的12V充电机,现在就差这个了,网上的功率大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