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玩LA1888N机车高频头

楼主(2017-11-12):
看到不少坛友试玩LA1888N高频头,也心血来潮地淘了二个,原打算学习炫彩老师的经验尝试宽频接收机的制作,可是受时间、配件等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动手。最近有点手痒,又翻出这二个高频头把玩,经查证这二个高频头是USA制式,其FM的复盖频率为88M—108M,AM的复盖频率为520K—1700K,于是先搭个简单电路测试一下高频头AM/FM的接收性能。

LA1888N高频头正面

LA1888N高频头电路板面

LA1888N高频头各引脚功能和基础测试电路

经过验证这个高频头质量不错,外围电路简单,接收信号的灵敏度也较高。正好,手头还淘有一只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可以作为LA1888N高频头接收频率的测试和控制。

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正面

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电路板面

由于在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中已设计有对高频头的电源及AM/FM波段选择开关电路,因此在高频头外围电路的制作中要考虑其功能溶合。

将二者结合起来玩

LA1888N高频头的外围电路

LA1888N高频头和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的系统组成图

LA1888N高频头外围电路制作完成后,在没有任何错漏的情况下,除信号强度电位器根据接收信号强弱点亮发光二极管的状态稍作调整外,其他电路均不需调整即可正常工作。
制作完成的LA1888N高频头外围电路,通过接插线将其与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的对应接口相联,并将音频输出接至功放电路。
把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的模式开关按下,设置为频率显示状态。
将12V电源接入LA1888N高频头外围电路,然后按下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的电源开关,电路无误的情况下整机应能正常收音,接收的波段取决于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波段开关的位置(开关按下为AM波段,LCD显示为AM及波段频率。开关松开为FM波段,LCD显示为FM及波段频率。)其LCD显示的频率数字随调谐电位器的转动而变化。
LA1888N高频头的接收灵敏度还是较高的,不接天线时就能接收到信号较强的电台,接上30CM的软线作天线,信号强度指示灯就能点亮。

制作好的电路测试:

AM波段工作状态

频率复盖低端为520K

频率复盖高端为1680K

在电磁环境很差的情况下,能在一片噪声中接收到741K、1282K附近比较清晰的电台。

FM波段工作状态

频率复盖低端为82.5M

频率复盖高端为109M

在94.2M、109M接收到的信号强度一般,信号强度指示灯未亮。

在97.1M、104.3M接收到的信号较强,信号强度指示灯点亮。

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除了能控制LA1888N高频头的工作状态和频率显示外,还具有时间显示、闹钟等功能。在高频头关机时,还能设置为定时开机,进一步拓展了应用范围。(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的具体操作详见其使用说明书)
用LA1888N高频头加SC3610时钟/频率液晶显示模块,再配套功放电路和机壳,就可组成一台漂亮的、功能齐全的钟控AM/FM收音机。

补充内容 (2017-12-12 08:55):
在18楼补充了“因陋就简做了一个收音头的简易机架”。

网友:
没话说了,做的太好了。

网友:
看的我手好痒。我也想来一台,不知道音频效果如何,音质好不好听。

网友:
锂电池三串供电+tda7297,完美。

网友:
没话说了,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楼主给个收音效果视频听听,输出音频左右立体声分离度如何。如果加功放,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
这个灵敏度很高,声音很一般,没有LA1787好听

网友:
喜欢  DIY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非常不错,喜欢!!

楼主:
感谢众坛友的关注,特别感谢坛友圣者、乙猪、yuanzen、园丁的加分。
本人对LA1888N高频头的认知始于炫彩老师宽频接收机制作中二次变频的应用,而对该款LA1888N高频头的了解则是得益于众坛友的深入研讨和验证,在此对众坛友们的辛勤付出也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LA1888N机车高频头的引脚数据一直未搞清楚。

网友:
都弄清楚出来之后高频头却买不到了真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 OSC和FM OSC输出的频率是本振频率还是实际接收频率

是本振。要减去中频才是实际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 OSC和FM OSC输出的频率是本振频率还是实际接收频率

楼上说得对,AM/FM高频头的AM osc和FM osc输出均为本振频率,在SC3610频率显示模块中进行了差频处理,所显示的是本桭频率减去中频频率,即为接收频率。SC3610模块的差频通常设置成AM段减455K(国频是465K),FM段减10.7M,因此AM的频率显示是有10K的误差。利用这个原理也可判断中频频率调整得是否准确。

网友:
看的我也心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