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星火半导。。。

楼主(2017-11-12):
忙里偷闲上一台。。

楼主:
对的 但效果不好 它有话筒输入。。

网友:
品相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功放管特别容易烧掉,记忆当中好像是前面的喇叭可以做话筒使用

功率输出是自耦变压器形式,音量开大时负载开路容易坏功放管。(3AD6C)

网友:
这个“小三”真漂亮,够个十成新!

网友:
好象不怎么使用,外观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