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0W太阳能电池板能不能给16V20AH电瓶充电

楼主(2017-11-13):
12V30W太阳能电池板能不能给16V20AH电瓶充电,如果可以,需要怎么弄,在线等高人指点

网友A:
普通铅酸电瓶就见过4V、6V、12V、14V的,没见过16V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电压、功率都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铅酸电瓶就见过4V、6V、12V、14V的,没见过16V的

铅酸蓄电池 2V、4V、6V、8V、12V、14V、16V、18V、24V、都有。 只是现在少见了,但是特需用途还能见到。以前LED手电还没问世的时候,  很多农村日杂店里都有这些电压的蓄电池。

网友:
直接冲不合适,需要升压。

网友:
   建议买一个升压模块试一下,只用几块钱

网友:
看你用什么样的控制器

网友:
DCDC+单片机

网友:
淘宝买个带恒流的升压模块、电压调到18V左右很好用的。

网友:
可以充电的,就是难充满

网友:
2A,功率够了,电压不够,充不满,不升压不行。

网友:
淘宝搜太阳能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
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应该是额定电压的1.15-1.2倍左右,16V蓄电池应该用19电压充电就可以。

网友:
电压低于被充电电压的值是不能充的

网友:
12v30w就是最高输出电流2.5a,用升压模块升压到19.2v才可给16v充电,那么升压后最大电流是1.56a,正常充电一般取电池容量1/10作为充电电流,20a电池应2a充电最好,充电需要10小时以上,太阳电池升压后最大电流1.56a,平均一天最大电流时间也就是4小时。这样估计充好德4天。

网友:
可以.12伏太阳板电压最高为21伏左右充16伏没问题.30瓦与电流没有直接关系.无非充电电流小一点時间长

网友:
加升压电路可以就是充电时间长点

网友:
不能,基本的充电电压都达不到啊,要充16V的,最少也要18,9V以上的啊。

网友(2017-12-13):
应该两块12V30W太阳能电池板串联,24v.再用DC/DC降压模块。

网友:
16伏电瓶充满电 自身电压差不多19.2伏,而太阳能板开路电压太阳光极好的情况下最高也就20伏左右徘徊,不加控制器充电电压相差也不大,充电效率低,光照不好反而倒流电。加太阳能板控制器就充不进还会损坏控制器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铅酸电瓶就见过4V、6V、12V、14V的,没见过16V的

绿源电动车上有部分电瓶是16V的,4只电瓶16V*4=64V电动车。

网友:
加一个升压模块,用MC34063自己做一个就可以了,电压设定为蓄电池的终止电压,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用MPPT的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
直接是不行的,加个逆变板。

网友(2018-02-12):
12v30W太阳能板,你确定?这个可以输出20V样子吧,电流应该有1A多了
你得有个控制器,当电瓶电压到达某一值必须切断充电了
电瓶16V也很少吧,每节之间2V,你这个有8个单元?

网友(2018-03-28):
要加可调升压模块,最好是可以恒流的,慢慢充

网友:
“太阳能风能车载稳压充电自动升降压恒压恒流可调电源模块”马家就有

网友:
不可以充,要高于电池3分之一电压的板才可以充。

网友:
可以充,但是充不满,冲到电池与充电器电压一致时停充

网友:
有16伏的,8个串联起来就行,不过充满电压要到19.2伏

网友(2018-04-30):
我觉着是不行      也是第一次听说16v的

网友:
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2018-06-06):
应该不能,1是吃不饱,2是电流也不够。

网友(2018-08-01):
这个太麻烦,不如换个电瓶

网友:
要稳压板、、

网友:
不可以,电压低

网友:
16V电瓶就是8格封装在一起那种,电动车上面经常见,单格充满电是2.7V,16V电瓶充满电就是21.6V,太阳能电池必须升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