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机心型号

楼主(2017-11-13):
收了台机子,壳子和心不是一家。壳子是159-3,机心是五个大管,改动较多,中周似乎换过,是312-1-2。两个牛都是好的。哪位老师认识是什么机子的?新时代?154?

网友A:
底板较单薄,154肯定不是,变压器不对称,可能换过。叫不准。

网友:
机芯成色够差。感觉像红星呢

网友B:
154不是 纽的位置不对 有可能是新时代1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4不是 纽的位置不对 有可能是新时代106。

有点新时代美多风格。

网友C:
可响啊、、、管子好心。。

网友D:
电源牛有牛罩,故而可以否定“新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板较单薄,154肯定不是,变压器不对称,可能换过。叫不准。

您说的变压器不对称什么意思?没明白,是不是说电压不对?280V在这类机子上好像是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响啊、、、管子好心。。

被拆改的一塌糊涂,不知道年前还有没有时间整好它,中放后面的都好办,前面高频部分整理费劲,管子最迟的是61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牛有牛罩,故而可以否定“新时代”。

您的意思新时代机子牛没有带罩的?

楼主:
对了,各位老师,线圈上端有553/554A,有什么代表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机器还能响吗?能响还是不错的

暂时不能响,两个牛、喇叭都是好的,线路被大动过。全是乱的。

网友:
这机器的底台带有早期开利收音机的特征(天线和震荡线圈是早期机器常用的),也带有凯歌机器的特征(两个旋钮轴位于机器两边),用凯歌举例是因为这些机器年代相距较近。一种猜想,这机芯是不是开利到凯歌过度时期内的某个机型,但带外罩的变压器却是南京某些产品如红星机器常用,原因不明,仅供参考。

网友F:
自制机芯,零件都是凑起来的。电源变压器云北两字是上海一家无线电商店的名称。多半是机芯修不好,利用上海159外壳和其它零件重新组装。美通553纸管线圈也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制收音机常用件。想办法买个品相好功能正常的159机芯换回去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机芯,零件都是凑起来的。电源变压器云北两字是上海一家无线电商店的名称。多半是机芯修不好,利用上海 ...

谢谢各位,这机心大件都是好的。我试试能不能整好,中放到后级都好整,就是前面不知道能不能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