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问题

楼主(2017-11-13):
三洋2429N  FM收听灵敏度少低点(相对德生PL220),  声音偏小,声音不清晰,不是有杂音那种不清晰。感觉有点像吐字不清似的。天线抽出来,和缩回去感觉对接收影响不大。天线拔掉后就没有台了。收音部分是分立元件的。  本人只懂一点无线电,还请老师指点一二       实在不行我打算加个数字的FM收音板,用7805降压后给模块供电。用电池听几本没什么问题,插交流电,会串入特别大的交流声,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找一找此机的电原理图,很好找。
FM部分的中周里的磁管电容氧化变质是元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找此机的电原理图,很好找。
FM部分的中周里的磁管电容氧化变质是元凶。

我都找了好几圈了,也没找到啊。别说是带FM的,就是不带FM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找了好几圈了,也没找到啊。别说是带FM的,就是不带FM都找不到

网友的图纸,在此感谢原作者!
另一张超过750K用压缩文件的方式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的图纸,在此感谢原作者!

另一张超过750K用压缩文件的方式传送。

谢谢  十分感谢,我研究一下,还不一定能研究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十分感谢,我研究一下,还不一定能研究明白

脑瓜子大啊,看不明白 ,超出我的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脑瓜子大啊,看不明白 ,超出我的能力

重点查T101、T301、T302、T304,可先微调T304磁芯。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T101、T301、T302、T304,可先微调T304磁芯。祝成功!

谢谢老师 T304的问题,能一直调到低,音量越往里调越大,直到拧死。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那个电容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A:
对不起,这个问题本人无解。很多资料上也查不到。
个人遇到此问题,首先拆解中周,捣碎磁管电容,再在印版上并联几十P的电容微调磁芯试听,改善不大再并联几十P的电容,直到实验基本正常为止,既磁芯基本处于原始位置。

提示:无经验不建议拆解中周,切记!切记!切记!
         可先找一些废板子上的中周练手积累经验。

磁芯向里增加容量,向外减少容量。小容量高频瓷片电容包,网上有很多家在售,规格也齐全,手里可常备几包,就是快递费相对原件费用很贵!

补充:楼主机子的故障,为典型的鉴频中周失谐。应急的解决办法并联10-几十P的高频瓷片电容并微调磁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这个问题本人无解。很多资料上也查不到。
个人遇到此问题,首先拆解中周,捣碎磁管电容,再在印版 ...

找了个中波的中周拆了个电容换上了,原来的捣坏了,  感觉没什么效果,而且相关的几个中周调解都没有明显的感觉 ,对收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这个问题本人无解。很多资料上也查不到。
个人遇到此问题,首先拆解中周,捣碎磁管电容,再在印版 ...

谢谢老师指点  收音机修好了。今天买的电容到了,正如您说的。中周的电容换了个47P的。简单调整各中周后完美解决了。声音正常了。灵敏度不比集成电路的机器差

网友:
中波的电容是270p左右的,有的还是510P的,FM的47P左右的。
祝贺楼主修理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收音机修好了。今天买的电容到了,正如您说的。中周的电容换了个47P的。简单调整各中周后 ...

祝贺!祝贺!一点小小的技巧能为大家解决些问题,很高兴!

网友B:
关于噪音问题,应该是老机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了,你换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噪音问题,应该是老机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了,你换新试试。

不是,是我加的DSP收音板带来的交流音,接原机交流电就有。换电池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