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收音的问题

楼主(2017-11-13):
三洋2429N  FM收听灵敏度少低点(相对德生PL220),  声音偏小,声音不清晰,不是有杂音那种不清晰。感觉有点像吐字不清似的。天线抽出来,和缩回去感觉对接收影响不大。天线拔掉后就没有台了。收音部分是分立元件的。  本人只懂一点无线电,还请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我感觉,收录机维修,收音部分比录放部分难,什么高放,变频,中放,能真正弄明白的少,你这个敢觉,是中周,鉴频,有元件偏离正常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收录机维修,收音部分比录放部分难,什么高放,变频,中放,能真正弄明白的少,你这个敢觉,是中周 ...

教授张是不是您

网友A:
你好是我,录音机让你拍去了,缘分哪,你是看到我头像认的吧,继续发贴请高人吧,另外,广播爱好着论坛,简称,广播论坛,那里有个,谈机论机,版块,你在问问,好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我,录音机让你拍去了,缘分哪,你是看到我头像认的吧,继续发贴请高人吧,另外,广播爱好着论坛,简 ...

机器已经修好了,监频中周电容失效了。我有你微信,你微信也是这个名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了,监频中周电容失效了。我有你微信,你微信也是这个名字

这位大哥,你如何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你如何查修?

哈哈,我是纯业余的。帖子里有高人帮助啊,关键是先搞到电路图。相关中周稍微调下,有毛病的中周调不到最佳位置。要不能拧到底,要不就全拧出来还达不到最大声音,就是有问题了吧

网友A:
对咱们有微信,恭喜你,换电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咱们有微信,恭喜你,换电容了吗?

换了,中周里的电容让我给捣碎了。用小电容一点点试的。原来多大的也不知道,图纸上光有个电容,没有标注是多大的。

网友A:
能找到图也不易了,你还是有两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图也不易了,你还是有两下子,

还不是大伙帮忙,我是纯业余的。有人告诉我是哪里的毛病,我动手换个件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业余就挺好,自己想修点啥方便,求人就难了,哪有那么多专业的,就是小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了,中周里的电容让我给捣碎了。用小电容一点点试的。原来多大的也不知道,图纸上光有个电容,没有标注 ...

        以前我在电子厂,我旁边的兄弟修中放位,有时他碰到放大的电容过大,放小的电容又过小,就把大的瓷片电容用剪钳钳掉一点,调好后胶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在电子厂,我旁边的兄弟修中放位,有时他碰到放大的电容过大,放小的电容又过小,就把大的瓷片电 ...

这个牛逼了,电容没试过,到是用刀刮过电阻,刮多了就用铅笔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