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达感应路灯改常亮灯或降低雷达感应度

楼主(2017-11-14):
       求助坛友,改装雷达感应路灯为常亮灯或降低雷达感应度的方法。买了几个LED雷达感应路灯安装使用,但感应开灯十分敏感有效,隔墙隔门走动都会亮灯,搞得人心慌慌;在大厅里晃动一下,门外楼梯雷达感应灯就亮起,到底是有贼光顾还是有朋友来访,真假难辩,也有可能是鬼怪来往,反正弄得灯亮就胆战心惊,有时差点自己就跑去躲床底了,自创37计---躲为上上计。
       先谢谢坛友关注和指导!

两种雷达路灯线路板
1、

2、

。。。。。。。。。。。。。。。。。。

网友:
买了高大上的微波感应灯反而适得其反了,换红外灯吧,不想感应的方向用铁板遮挡不知道可行不,换红外的省事

网友:
安装整钢板防盗门把房子电磁屏蔽

网友:
把灯壳里贴上锡纸,注意灯头处别触电,然后用根线接地。也就是电路板上端屏蔽试试

楼主:
之前一直购买的是热红外的很好用,这种雷达真恼人。如果能找简单易行的方法弄成常亮也就罢了。

网友:
看来太先进也不好用呀,这灯特别是装在楼梯间,还怪吓自己

网友A:
想常亮还不简单? 换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常亮还不简单? 换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