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机的问题有懂的给说说

楼主(2017-11-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感觉是磁头放大电路问题。猛按或者猛拉录放开关,电路瞬间正常,慢慢的可能是电容等充电完毕阻塞,就不响了。查查磁头放大电路吧。

网友:
磁带机(Tape Drive)一般指单驱动器产品,通常由磁带驱动器和磁带构成,是一种经济、可靠、容量大、速度快的备份设备。这种产品采用高纠错能力编码技术和写后即读通道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数据备份的可靠性。根据装带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手动装带磁带机和自动装带磁带机,即自动加载磁带机。目前提供磁带机的厂商很多,IT厂商中HP(惠普)、IBM、Exabyte(安百特)等均有磁带机产品,另外专业的存储厂商如StorageTek、ADIC、Spectra Logic等公司均以磁带机、磁带库等为主推产品。

网友:
把消音磁头线断开试试。

网友:
把磁头尾线断开,用镊子接触左右声道两线,若感应声音正常且不会发生目前情况,那就还得检查磁头。

网友: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找到录放开关用工业酒精滴入清洗(多拨动几次),挥发后再滴入几滴油(炒菜的色拉油就可),同样多拨动几次。

网友:
可能是磁带与磁头压力太小造成。

网友:
录放开关的问题是90%,还是拆下把里面的接触片都洗干净,接触片上抹一层薄的硅脂再装回去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请多使用你宝贵的手指头,那可不只是调情时候才用的着。
手指有捏着小改锥,当放音声消失时,碰触磁头的引出线,电路正常时,应该有噪声,,,用你的手指头多测试几个位置

网友:
磁头与磁带没有压紧,处理机械问题

网友:
就是一个录放开关接触不良,2楼百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