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欧姆档电压低于1.4V左右时不能调零

楼主(2017-11-14):
是这样的,这块表只要电池电压低于1.42V左右,RX1档短路表笔就不能调零了,其实电池还有很多电量。能不能改一下电路,让电池电压在1.2V左右时才不能调零。下面是图纸:

网友A:
从这张图理论计算,在不考虑电池内阻的情况下,即假设电池内阻为0,电阻档各档在电池电压为1.276V~1.953V范围内,均可调零。
如果表内元件正常,电池电压低于1.42V时,RX1档不能调零,很有可能是你的电池内阻太大所致。你可以先用一个稳压电源接到表里试试,看看最低调零电压是多少,如果正常就是电池内阻太大,如果调零电压范围与1.276V~1.953V相差太大,就需要检查R6、R7、R8和R9这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张图理论计算,在不考虑电池内阻的情况下,即假设电池内阻为0,电阻档各档在电池电压为1.276V~1.953V范 ...

刚才那张图好像不太正确,重新换了一张,应该是一样的。
我刚才按您说的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先把电位器调大最大,慢慢提高电压,发现在1.45V刚好归零(RX1档),就是说,如果电压低于1.45V就不能调零了。您看在不影响表精度的情况下怎么处理。除了这个不能调零外,表是准的。
上一张图R6=1.34K,R7=5.4K。下面是上一张图

网友B:
您的表笔有问题吧?
以及档位开关和插座的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

————————
补充:那个保险丝要用专用的,不能用一般电源用的(内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表笔有问题吧?
以及档位开关和插座的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

检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那张图好像不太正确,重新换了一张,应该是一样的。
我刚才按您说的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先把电位 ...

请先按4楼朋友所说的检查一下。
前面就是按R6=13.4k、R7=5.4k、R8(调零电位器)=6.8k、R9调整到3.87k 计算的电阻档,表头部分总电阻为2.15k(46.6μ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按4楼朋友所说的检查一下。
前面就是按R6=13.4k、R7=5.4k、R8(调零电位器)=6.8k、R9调整到3.87k  ...

调R9能使电阻档归零,但测220交流电就不准了,度数偏高。要是校准交流,电阻档就不能归零。这怎么弄?

网友:
检查X1档的分流电阻R24(15.7 欧姆,可能电阻值变小了),和欧姆档的限流电阻R35(17.3 K 欧姆)。如果R8(调零电位器)没问题,万用表的其他测试功能也正常,那X1档的分流电阻R24应该有问题了。万用表电阻档在电池电压大于1.2伏都能工作的,

网友:
如果表头灵敏度为标称的46.6μA,R6+R7+R8+R9就必须为29.47k,只要保证这四个电阻之和为29.47k,R6=13.4k,其他电阻变化,交流档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这四个电阻正常,正如楼上所说,就要检查R35(17.3k)和x1档的分流电阻R24。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讲解,电阻都检查过了,也没问题。我估计是线路板铜箔有断裂现象,但又找不到。因为这个表有时又是正常的。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可以测试一下X1档的表笔短接电流,正常的话应该接近80至90毫安,X10档9.5毫安左右,如果电流差太多或者不稳定,再查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可以测试一下X1档的表笔短接电流,正常的话应该接近80至90毫安,X10档9.5毫安左右,如果电流差太 ...

等明天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D:
其它电阻档测量正常说明线路没有问题,还是确定下表笔电阻是否正常,可以用导线短路插孔,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讲解,电阻都检查过了,也没问题。我估计是线路板铜箔有断裂现象,但又找不到。因为这个表有 ...

可以飞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电阻档测量正常说明线路没有问题,还是确定下表笔电阻是否正常,可以用导线短路插孔,看能不能正常

用导线连接,比开关接触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飞线试试看。

找到解决办法了。把R9改成1K,R7改成一个20K可调,这样调R7使交流测量准确就可以了。现在电压在1.2V时刚好能够调零。不过这个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档位开关有时会接触不良。这种铜箔线路板的的确没那种老MF47的波段开关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表笔有问题吧?
以及档位开关和插座的接触电阻过大的问题。

您说对了,就是保险的问题。今天无意中检测保险两端时,发现电阻有5~6Ω左右,而且漂浮不定,怪不得RX1档调零时表针也是漂浮不定的,竟然是一颗保险座子接触不良引起,之前做的那些均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请问您一下,我做了楼上的那些改动,会不会影响其它档位的测量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对了,就是保险的问题。今天无意中检测保险两端时,发现电阻有5~6Ω左右,而且漂浮不定,怪不得RX1档 ...

将R9改成1K后,只要将50微安档调准后,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档精度没什么变化,电阻档的内阻会有些变化,只是在电池比较或很旧时对x1k档 影响大些,测量值偏高,另外在电池非常新且电压较高时,x1k和x100档可能无法调零,调零电压大概在1.64V~1.04V范围内,这只是理论计算,可以用稳压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R9改成1K后,只要将50微安档调准后,直流电流、交直流电压档精度没什么变化,电阻档的内阻会有些变化 ...

那就这样凑合用了,平时电阻档主要测一下通路,需要精确测量时我是用数字表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这样凑合用了,平时电阻档主要测一下通路,需要精确测量时我是用数字表的。谢谢您了!

昨晚修一块MF140万用表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把电阻都测了一遍都没问题,最后怀疑到保险管的直流电阻过大,以前碰到过这种故障。把保险管卸下来一测直流电阻0.3欧。找出一盒保险管用表挑了一遍,找出一只直流电阻小于0.05欧的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