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清洗老旧空气双联可变电容?

楼主(2017-11-14):
从废旧收音机上拆下一空气双联可变电容,想学坛子里大佬们的样子装台矿机玩玩,由于年代久远,老旧空气双联上面有很多灰尘污渍锈斑,请问怎么清洗老旧空气双联可变电容?能用水洗吗?用洗洁净?用超声波清洗可以吗?(洗眼镜那种小超声波清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大家的办法,你的动手能力,终于解决了问题,值得表扬。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了,矿坛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好地方。

楼主:
今天把拆机老旧空气双联用超声波清洗了一下,先用洗洁净书热水泡半小时,然后用温洗洁净水加在小超声波清洗器中洗了两次共一小时,然后清水冲干净,用电吹风吹干,用500v摇表测量无漏电。还是有些白色的东西洗不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洗过,定片是这种酚醛片绝缘的,特容易漏电。我那个就直接废了。

你可以改造成性能更优良的瓷质支撑的!找个体积合适的碳膜电阻,放酒精灯上烧红去除碳膜,之后用砂纸打磨出白瓷,去掉两端引线只留下引线帽备用。先把可变电容动片全部旋进去,用厚度适当的硬纸板塞进空隙定位,在用吸锡绳清除定片焊锡,拆除酚醛板支撑,焊上电阻瓷管就行了,一个双联用8只电阻。改完了就恭喜你可以得到一个优质空气可变了,我30年前就改过,大家不妨试一下。

网友A:
用白卡纸把每个间隙搞干净,这种空气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不短路就没问题 ,轴承加点缝纫机油

楼主:
老旧空气双联可变电上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白卡纸把每个间隙搞干净,这种空气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不短路就没问题 ,轴承加点缝纫机油

多谢河西老道的指教,

网友D:
买一斤面粉,把可变埋进去转转动片,一会儿就个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斤面粉,把可变埋进去转转动片,一会儿就个干净了。

谢谢 老实泼皮 指教, 下班回去用面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买一斤面粉,把可变埋进去转转动片,一会儿就个干净了。

这也是办法,等会请你哈面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办法,等会请你哈面汤

吃了铝的氧化物要提前痴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吃了铝的氧化物要提前痴呆。

不会的,氢氧化铝整治胃病

网友E:
洗厕所的洁厕精类的兑水浸泡,然后反复用清水冲洗,最后太阳爆晒凉干。

网友F:
太脏,而且生锈,清水是无法彻底洗干净的。
如果还能转动,先把动片收回去,以免碰到变形。
用洗碗液或洗手液(腐蚀性小)加水浸泡,用软毛笔(或刷子)轻轻刷洗,再来回转动几下动片,觉得差不多就用清水冲洗,晾干,在转动部位加点衣车油,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了。

锈蚀部位也许还有痕迹,要求完美,只有酸洗才能去锈,用醋酸(煮菜用的)加适当水稀释后浸泡,掌握好时间。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厕所的洁厕精类的兑水浸泡,然后反复用清水冲洗,最后太阳爆晒凉干。

谢谢 阿赛哥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脏,而且生锈,清水是无法彻底洗干净的。
如果还能转动,先把动片收回去,以免碰到变形。
用洗碗液或洗 ...

谢谢 老柳

网友C:
我洗过,定片是这种酚醛片绝缘的,特容易漏电。我那个就直接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造成性能更优良的瓷质支撑的!找个体积合适的碳膜电阻,放酒精灯上烧红去除碳膜,之后用砂纸打磨 ...

你的方法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我是先用500目的砂纸打磨,再用水加餐洗净洗干净,再用水冲,用酒精洗一遍,晾干。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造成性能更优良的瓷质支撑的!找个体积合适的碳膜电阻,放酒精灯上烧红去除碳膜,之后用砂纸打磨 ...

请教SWP老师此方法具体实施方法可有图示?小瓷管电阻怎么固定在铁质容器壳上?

网友I:
用洗碗液或洗手液(腐蚀性小)加水浸泡,放在微型的超声波清洗机里进行清洗,半个小时就(可以去除铁锈)可以了。出来是与新的差不多。用清水净。吹风机吹干,上点做润滑油的基础油或者菜油即可。

网友:
按照5楼说的,把面粉换成玉米粉效果更好,通过旋转清理夹缝。外面可以用细砂纸打磨。完成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晾干,轴承加些缝纫机油。

网友:
以前用稀硫酸洗过,铝制动片是洗干净了,可是框架的镀锌层却洗掉了,变成黑色了。diy制作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考虑,要不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出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SWP老师此方法具体实施方法可有图示?小瓷管电阻怎么固定在铁质容器壳上?

搬家东西翻不出来了。我改的有365P的,还有是120/60P的小型差容双联很稀缺的一种。铁架子先用锉刀除锈,再用300W电烙铁挂锡后就好焊了。

网友:
“买一斤面粉,把可变埋进去转转动片,一会儿就个干净了。”者方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旧空气双联可变电上图了

这个双联有点怪,为何每边都少两片动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洗厕所的洁厕精类的兑水浸泡,然后反复用清水冲洗,最后太阳爆晒凉干。

不行,洁厕灵洗铜件可以,洗铝件上面会出现一层白灰,很难清掉,切身经历

网友A:
千万不可用洗涤剂之类的化学品特别是氯化物,铝制品表面容易氧化 ,14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可用洗涤剂之类的化学品特别是氯化物,铝制品表面容易氧化 ,14楼说得对

昨晚用毛刷刷了下灰尘,双联可以转动但比较紧,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下右边联短路、左边联是好的,调整下右边联动片外片后好了,用电容表测了下电容量两联都是500P左右,现在用水洗不洗还很纠结,怕洗后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洗碗液或洗手液(腐蚀性小)加水浸泡,放在微型的超声波清洗机里进行清洗,半个小时就(可以去除铁锈)可 ...

看来要先用老兄的办法试一下,带腐蚀还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方法太好了,学习了!

如果铝片已经腐蚀,没有办法把腐蚀的双联洗干净。

网友:
我用洗衣液加水。再用洗车泵加压冲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家东西翻不出来了。我改的有365P的,还有是120/60P的小型差容双联很稀缺的一种。铁架子先用锉刀除锈, ...

谢谢了老师!

网友J: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清洗都不可以使用强腐蚀液。铝不耐酸碱腐蚀,出现被腐蚀的坑洞就无法处理了。

网友K:
我用洁厕液洗过,极易损坏,先用锅中放浓洗衣粉水,淹没双连,煮二分钟,用长毛刷刷动片定片之间,清水漂洗,用美工刀剔去片上杂物,

网友L:
双联够沧桑了,66年的。但是很好,好在铝片很厚,比现代的厚多了,不易变形,这样就可以放心清洗了。

不要用强酸类,用一般洗涤剂或天那水可以。如果要保持沧桑感,外形用刀刮刮即可,不要太干净,但是电木绝缘片处是重点必须干净干燥,性能就靠它了。

动静片里面锈蚀的表面,一般清洗无法干净,但是可以用细砂纸打磨,完全可以作到很光亮。方法是用零号水砂纸剪成合适的长条,叠成适当厚度,插进间隙,抽拉。我用此法修过两个,很理想。你的片子厚,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清洗都不可以使用强腐蚀液。铝不耐酸碱腐蚀,出现被腐蚀的坑洞就无法处理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洁厕液洗过,极易损坏,先用锅中放浓洗衣粉水,淹没双连,煮二分钟,用长毛刷刷动片定片之间,清水漂洗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双联够沧桑了,66年的。但是很好,好在铝片很厚,比现代的厚多了,不易变形,这样就可以放心清洗了。

不 ...

好经验,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清洗都不可以使用强腐蚀液。铝不耐酸碱腐蚀,出现被腐蚀的坑洞就无法处理了。

清洗时要有耐心,不要光图快。

网友:
美国神油WD40试试

网友:
用瓶装汽油泡二天就好了。

网友:
动静铝片已经清洗的很不错了。
那些白色的斑点是镀层生成的氧化锌,用金属片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拆机老旧空气双联用超声波清洗了一下,先用洗洁净书热水泡半小时,然后用温洗洁净水加在小超声波清洗 ...

很好,大家的办法,你的动手能力,终于解决了问题,值得表扬。

网友:
有点脏,买新的

网友M:
嗨,太执着了。
       不是离得远,我送你几个,可比那个新净很多,根本用不着清理,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嗨,太执着了。
       不是离得远,我送你几个,可比那个新净很多,根本用不着清理,直接用。

谢谢635,在大家的帮助下能让一个五十年前物件重生也是能学到不少知识的

网友:
以前修理收音机时,常见的,现在不多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了,矿坛是我们学习知识的好地方。

请采用 WD-40清洗,锈迹一般都会除掉,我就是用这个清洗可变,效果出奇的好,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采用 WD-40清洗,锈迹一般都会除掉,我就是用这个清洗可变,效果出奇的好,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记下了,用WD-40清洗,可除掉锈迹,谢谢suhonggui指导

网友:
回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高招。
楼主的双联已然重获新生,物尽其用。恭贺楼主!

网友:
热洗衣服水,一泡就好。
洗铝用洗衣粉,洗铜用蜂蜜。

网友(2019-11-29):
用白瓷棒做支撑架的学习了

网友O(2022-01-28):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改造成性能更优良的瓷质支撑的!找个体积合适的碳膜电阻,放酒精灯上烧红去除碳膜,之后用砂纸打磨 ...

这个方法好
拆除酚醛板支撑,具体操作要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这个方法好
拆除酚醛板支撑,具体操作要领?

首先把铁板支架焊接部位用整形锉锉出基本金属,然后用强水配合大烙铁上锡后用开水冲洗干净备用。把电阻引线齐根去掉后用砂纸打磨两端上锡,放入静片在最大容量处塞纸定位后用吹风机预热到电容烫手的温度后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首先把铁板支架焊接部位用整形锉锉出基本金属,然后用强水配合大烙铁上锡后用开水冲洗干净备用。把电阻引 ...

记下了
强水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记下了
强水是指什么?

打错字了,镪水,氯化锌水溶液,从前摆摊焊白铁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