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硅管外差终于能好听点了!

楼主(2017-11-14):
电路如图,由于都使用了现代的90系列,所以图中的一些原件做了适当的调整!上次也是做了个90系列的外差OTL输出,3v-6V电源都试过了,可能是喇叭小不满意拆了,这两天想起这事来又折腾了一回。
总结下,
感觉90系列管子做变频容易鸟叫,要么就是波形奇怪,需要好好伺候!中放管的射极电阻电容可以省,省掉了好像也容易出现奇怪的问题!所以我就找了这个基本都带射极点阻得图实验下,觉得有时候还是加上好!中周是用的SZP系列,SZP1是厂制品,SZP2,3是拆的SZP7绕的,感觉这套中周也很优秀应该能和TTF3系列比拼。振荡是SZZ3配合360X2空气可变,垫整电容应该是390,我没有找个360的代替了,所以跟踪不能调好!
低放部分,电源是7.2V,经过简单计算两个互补推挽管的偏流取1K,推动管的负载取3K,然后调整推动管的偏流使中点电压为3.6v。测推动管的集电极电流是2mA左右,功率管的电流是4ma左右(静态),用自制的信号发生器,在音量点位器前注入2K音频信号,示波器观察喇叭上的波形,最大完美波形在4.5V峰峰值左右。估算最大不失真功率应该在400mw。喇叭是6Ω。(每次装这个OTL都会吧末级管整冒烟这次也没例外哈哈!居然没有坏。)

视频:

为什么每次都挂

补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付产品
这是个刚入坛时候尝试的第一款低放部分,那时候啥也不懂没整明白!这次又尝试了一下成功了。简单说一下,4个管子都是70β左右,前级和倒像级如果都按图原件的数值安装几乎不用调整偏流(都是计算好的),末级如果不放心的话要测下电流,和中点电压,然后做调整!我是用两只103微调电阻吧末级功放管的上偏置电阻换了,先调末级电流在10mA左右,然后在调整中点电压。最后同样用信号和示波器,估算了下最大不失真功率大概在100mw左右。这款电路很好调整,不需要找3BX,缺点是声音有点小!

补充内容 (2017-11-15 00:50):
感谢各位老师加分!感谢!

网友:
我装简单收音机的音频放大就粗暴的甲类,后来直接是TDA2822。

网友:
其实使用90系列的高β管,我觉得可以把中放部分发射极电容去掉,限制每一级的增益

网友A:
视频看了,没看见双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了,没看见双连。

360x2的拆机双联,是坛友赠送的哈!

网友:
9000系列B值太高

网友B:
爱好收音机的人,除了万用表外,还需要性能比较好的一台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好收音机的人,除了万用表外,还需要性能比较好的一台信号发生器。

嗯!求知超版,听说您前段弄到一台很高端的信号源,我对这个还不太懂!慢慢进步面包 以后会有的!

网友:
这个秘密你也知道?
是一台EE1411数字合成信号发生器,在本坛“二手电子”坛友那里淘来的,很不错的一台仪器。只有几个按键不灵光,按下不出结果,需要认真看着菜单,使劲按几下,才出结果。

楼主:
家里空间有限,自己水平也有限,慢慢进步,机器的名字我记住了!谢谢超版

网友C:
一般用硅管做你这样的功放是很容易啸叫的,即自激,解决的办法是在输出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并一个小电容,有几十P到几百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硅管做你这样的功放是很容易啸叫的,即自激,解决的办法是在输出管的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并一个小电容, ...

是的老师,您说的这个电容我使用,是300p。在图上忘记标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师,您说的这个电容我使用,是300p。在图上忘记标上了!

没有这个电容一般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D:
硅管做小功率ot时l红圈里是不能用电阻的,否则电压波动时不是失真就是烧管,可以用两个与末级管子相同的同批次三极管,BC短路成二极管来代替这两个电阻,效果比普通二极管要好得多

网友E:
bg5的原理图画法,真奇怪。
而且确认这个是9014??不是9015??

网友:
变频管的放大倍数不要太大,我原来有一台浦江牌全硅管便携收音机变频管的放大倍数也就30,(黄点)换了一只倍数高点的效果不如原来的,建议楼主换用低倍数变频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互补OTL功放管如果用硅管,那么偏压电阻必须用导通电压较低的二极管串联代替,4148或4007什么的都可以,否 ...

感谢冰岛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硅管的OTL在调试时要串一个小灯泡,这个主意真不赖,和求知版主讲的穿一个几偶至几十欧的电阻一样,看来对于我这样的菜鸟这个电阻是省不得的,不然又会每次都把管子搞冒烟!现在对这种简单的电路算是掌握一点点,都是坛里的老师帮忙一步步进步的!再次感谢各位帮助过的老师!
CB倒像的这种电路第一次装成功!还有很多地方不理解。知识匮乏动手能力差!占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管做小功率ot时l红圈里是不能用电阻的,否则电压波动时不是失真就是烧管,可以用两个与末级管子相同的同 ...

感谢大孔老师,您说的功率对管的偏置电阻,要用有稳压左右的二,三极管我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5的原理图画法,真奇怪。
而且确认这个是9014??不是9015??

猪大,这个管子是标错了应该是9015,原图被我改错啦!汗!

网友G:
用3mm的红色发光二极管代替那个圈中的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冰岛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硅管的OTL在调试时要串一个小灯泡,这个主意真不赖,和求知版主讲的穿一个 ...

有必要拥有一台有限流功能的可调电源。有了它调试功放什么的,就不怕管子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三极管分别用作二极管,再串联,这办法可行,但是功放级电流偏大,不是最佳方案。冰岛有两套方案,一 ...

冰岛老师,我努力理解一下您的讲述!画了个草图!我去试试!
方案1
方案2
初步尝试电源电压是7.2V,当点压下降到5V左右的时候声音就开始有失真了,需要重新调整中点电压和推动管的负载电阻,末级功放部分电流倒是变化较小!不知道这样的OTL电压适应范围一般是多少!比如额定7.2V,就是整个低放部分都是按7.2V调整,然后这样的电路能在多大电压变化范围之内,音质能够不太糟糕!3-10V?我这次做的只能大概是5-9v,超了就变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3mm的红色发光二极管代替那个圈中的电阻,

红色发光还可以用到这里,记下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必要拥有一台有限流功能的可调电源。有了它调试功放什么的,就不怕管子冒烟了。

5555555555又要花钱了!先忍忍!

网友E:
引用 楼主:
5555555555又要花钱了!先忍忍!

真的很有必要。免得步步惊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有必要。免得步步惊心。

好的,猪大,我记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猪大,我记下了!

我现在也一直在学习制作小功放,有了它,就算短路了,也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案您理解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连接方式,功放管静态电流刚好是推动管一半,完全免去电流调试, ...

在次感谢冰岛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方案2这种接法像要掌握还要进一步实践!再次感谢!

网友(2021-07-30):
引用 楼主:
在次感谢冰岛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方案2这种接法像要掌握还要进一步实践!再次感谢!

实践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