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超声波清洗机,寻思路

楼主(2017-11-14):
KQ-500GVDV 双频恒温数控超声波清洗机,十个换能器,五个驱动电源,一套压缩机制冷系统

故障现象: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绿色亮,风扇都转,压缩机不启动,面板数码管无显示。
按电源按键后,数码管间断闪烁,随着闪烁机内有继电器跳动声音,不能开机。

楼主:
手头无任何资料,仅从厂家官网上查到产品的技术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910*490*540mm  内槽尺寸:500*300*180mm容量:27L
标准超声频率:45/80/KHz超声频率可选择替换  频率转换时间可调:1-999S  超声功率:500W
超声功率可调范围:40-100%  水位显示:80-130mm  加热功率:1000W  制冷功率:350W
温度设定范围:0-80℃  工作时间可调:1-480min  溶液过滤:—
其他配置:清洗网篮、降音盖、电控进排水、220V/50Hz电源

楼主:
估计是整机处于保护状态,
准备:摘下全部负载(换能器),看看是否能上电;
驱动电源(发生器)单独加电,看看是否有哪个短路。

坛里的大咖可有建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整机处于保护状态,
准备:摘下全部负载(换能器),看看是否能上电;
驱动电源(发生器)单独加电 ...

保护了吧,以前修理过工业大功率的

网友B:
先查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弄亮了再探讨为何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弄亮了再探讨为何不启动

数码管能亮啊,“按电源按键后,数码管间断闪烁,随着闪烁机内有继电器跳动声音”

楼主:
整机还没完全拆开,建立不了逻辑关系。若是能理出逻辑框图也好办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以前修理过工业大功率的

可否提供逻辑关系的框图?

网友C:
把数码管修正常亮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数码管修正常亮了就好了

呵呵,幽默

网友D:
感觉有点道理,按你说的情况是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无法供电,估计把这个问题搞定了,那数码管就能正常显示了,然后电源正常了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点道理,按你说的情况是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无法供电,估计把这个问题搞定了,那数码管就能正常显示 ...

同意!先查、修电源

网友(2017-12-17):
电源,负载有短路地方,所以一闪一闪,起震不良,

网友:
先修电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