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挂钟,每12小时快10分钟,想请教下该怎么调

楼主(2017-11-14):
这个钟买来就这样的,由于是单位采购的,也没人去调换,每12小时就会快10分钟的样子,还没有拆了,先请教一下该怎么调,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动。

网友A:
更换晶振,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晶振,可以解决。

非常感谢,不知可知道型号,还是必须拆机查看?

网友:
如果是电子的。应该是晶振不良了吧。不过这玩意不一定好找

网友B:
直接找马云买机芯总成还就可以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马云买机芯总成还就可以可以啦

给个马云家链接,谢谢!!

网友C:
查下与晶振串联的电容是否有问题,或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再就是换晶振,32768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与晶振串联的电容是否有问题,或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再就是换晶振,32768Hz

好的,谢谢,大概并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D:
换个日本精工的机芯二十几块钱,国产机芯七八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日本精工的机芯二十几块钱,国产机芯七八块钱

嗯,只是喜欢折腾而已,要是想要能用,直接申请一个新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只是喜欢折腾而已,要是想要能用,直接申请一个新的了

如果想折腾,就拆开机芯电路板找到小电容焊下来,用精度高的电容表测一下容量,如果测得是16pf或者17pf,就换一个18P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只是喜欢折腾而已,要是想要能用,直接申请一个新的了

如果能申请新的,这个就拿回家,买个电波机芯,每天一秒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折腾,就拆开机芯电路板找到小电容焊下来,用精度高的电容表测一下容量,如果测得是16pf或者17pf,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我家的石英钟,快到5分钟就准确了。
你把它调准,十天半月它又快五分钟,以后就是比标准时间快5分钟。
这次好像换电池2年多了,一直都快5分钟,家里人都习惯了。也没人管它。
早5分钟出门,儿子早5分钟上学,挺好.

网友:
更换晶振,

网友E:
国产的都垃圾,单马达的简单,双马达的机芯组装比较复杂,要插限位针,要买自动走时的,装上电池就会收到信号自动走,分针和秒针各自有独立马达驱动。不知道中国现在有这个平台没有,给日本卡西欧代工那个,广告是500年不慢一秒。

网友:
电子钟都是用的晶振的,快慢得少一些的,可以用调节晶振的负载电容来解决,不过范围大了,电容超范围了就容易停振。
现在是12小时就快10分钟,显然频率相差了1.3%多了,已经不可能用增加电容量的方法来解决了,只有更换晶振的方法了,一般的时钟用的晶振大多数是32768HZ的低频晶振,比较准的时钟是用的4.19M的,你看一下机芯里的晶振就行了,淘宝上有,实体店里也有,不过这个东西不值钱的,运费是大头了。可以买个晶振配件包,有各种的若干,这样运费摊薄,以后用也有得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都垃圾,单马达的简单,双马达的机芯组装比较复杂,要插限位针,要买自动走时的,装上电池就会收到信 ...

国产的都垃圾,单马达的简单,你懂多少

这话怎么理解,我不懂,石英钟还有双马达的吗,只要是找到有晶振换一个就行了,不要瞎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都垃圾,单马达的简单,你懂多少

这话怎么理解,我不懂,石英钟还有双马达的吗,只要是找到有晶 ...

他说的是现在流行的电波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都垃圾,单马达的简单,双马达的机芯组装比较复杂,要插限位针,要买自动走时的,装上电池就会收到信 ...

电波机芯,现在国产的有“霸王”和“康巴丝”,一代机芯一节五号电池,二代机芯两颗五号电池,接收信号更强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並在晶振电容失效了.換一只18到20P的电容試試,

网友:
换一个机芯最简单

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概并多大的电容合适

一般就并个几P到十几P的电容,但你这个钟误差太大,估计晶振有问题了,找个废电子表拆个晶振换上

网友:
换淘宝一元多的机芯,一样耐用。

楼主:
谢谢大家,等哪天买元件的时候淘一些晶振和电容,然后换一下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等哪天买元件的时候淘一些晶振和电容,然后换一下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拆个废旧电话机(有液晶显示)里面的晶振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废旧电话机(有液晶显示)里面的晶振也可以用的。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2018-01-24):
跟大家汇报一下,新换了晶振,一样快,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G:
换了晶振一样快,可能是里面的分频电路出问题了,这种机芯IC一般都是软封装没法拆装,只能更换整个机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晶振一样快,可能是里面的分频电路出问题了,这种机芯IC一般都是软封装没法拆装,只能更换整个机芯了。

是的,一坨屎滴在那里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帖子,调节电容,是在什么位置焊接一段绕成螺旋状的导线,可根据时间差截取导线长度,具体怎么弄的不清楚了

网友H:
机芯换掉最省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芯换掉最省事。呵呵

那是,呵呵

网友:
这个就换个机芯多好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把机芯更换。

网友I:
直接去废旧电脑主版拆个晶振换上解决。电脑板上的可比电子钟的精准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去废旧电脑主版拆个晶振换上解决。电脑板上的可比电子钟的精准多啦

换过了,没用,还是那样,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石英钟每天快20分钟那是故障了,换个32768Hz的晶振试试。

网友J:
这么快,跟电容器的关系不大,就算没电容器,晶振正常的情况下也跑不了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快,跟电容器的关系不大,就算没电容器,晶振正常的情况下也跑不了这么快。

换了晶振一样快,上面有个坛友说是分频电路问题,就是一坨软软的东西,那就不去折腾了

网友:
晶振还有一种32720Hz的,不过,厂家用错晶振的概率很低啊。分频电路出问题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我手上有台70-80年代的石英船钟,非常准,1年都不需要校准时间。

网友:
要是想用原来的表的话,换机芯最简单,我们这里街上5元一个小石英表,拆下换上比tb还便宜。

网友:
石英钟呀,晶振有问题,换一个吧很简单,
不过有好几个齿轮呢,拆的时候注意拍照,要不装不回去了
前天我刚修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申请新的,这个就拿回家,买个电波机芯,每天一秒都不差

现在国产的电波机芯非常好,是第二代了!

网友K(2018-03-14):
我父亲退休后摆过10几年的修表摊,攒下几十个废旧的石英钟芯,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捣鼓,从来没有遇到快这么多的情况,如果楼主在郑州,我可以送你几个整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父亲退休后摆过10几年的修表摊,攒下几十个废旧的石英钟芯,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捣鼓,从来没有遇到快 ...

谢谢,这个钟估计出厂就有问题

网友:
如果要更换新的表芯,一定要记着向卖家索要表针,应该是和机芯成套的,不同厂家生产的机芯,时、分、秒针轮的轴头粗细是不同的,另外匹配起来,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