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器如何玩?

楼主(2017-11-14):
论坛上收了一个catv信号放大器。想放大fm信号,收音头上玩一下。
但看到输入后,有两个输出。一个标记out,输出。另一个标记的是BR,这个也是输出的意思吗?应该如何玩?
谢谢大家!

网友A:
BR分支输出,也是测试端。

网友A:
不能作收音放大。47-470m。87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作收音放大。47-470m。870m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作收音放大。47-470m。870m

给U段的无线麦克做天线放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分支输出,也是测试端。

有老兄的指路,查到了:
分支器:从主路上取出少部分信号送到分支口的功率电平分配器件称为分支器。主路的输出/输入口分别用OUT和IN表示,支路的分支口用BR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U段的无线麦克做天线放大可以吗

这是有线放大器,不是无线放大。这个是干放,而且是单向传输,现在有线电视是双向传输的了。

网友:
这种放大器lN端直接输入60V交流电的。60V交流电混入有线电视信号的。

网友:
RB端只有射频信号输出,RB端供各用户单元用。OUT有60V输出和射频输出,传送下一级放大器,由线路加长60V电压也会随之下降,降到干放不能正常工作,有五级干放差不多了,不能再串了。RB输出可接支放,支放供电是220V的,

网友:
频率超过本区

网友C:
早几年的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带回传功能,现在都改光纤了,这东西淘汰了,做天线放大器,应该还可以,只是设计用途不同,效果不会很理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早几年的有线电视干线放大器,带回传功能,现在都改光纤了,这东西淘汰了,做天线放大器,应该还可以,只是 ...

运种是信号放大器,小微弱信号放不了,就是当有线信号输入过低时放大器不放大,你会误认放大器坏了。这类放大器多为30,35,40Db放大。好像35Db的多,用30放大器,就是输入70Db信号,经放大后输出是100Db信号。我有几个这种模块。把VCD、录像机的射频信号输入进行放大,放大器输出端捅一根电线,用黑白电视机收收到5米左右放大发射信号,比VCD本机发射信号强一点。

网友:
也有天线专用放大器,分L、H、U段放大。

网友:
老WJ讲的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种是信号放大器,小微弱信号放不了,就是当有线信号输入过低时放大器不放大,你会误认放大器坏了。这类 ...

高手!看来我购买错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看来我购买错误了。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射频信号放大器。

网友:
从OUT口接功分器,带30台电视接收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