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测量

楼主(2017-11-14):
在网上买了个晶体管测试表,测场管时图如果下:它有2个数据,一个是VGS,大概明白,就是G极和S极的压降。还有一个是I.这个I是什么电流,有什么参考意义?了解场管的大师们麻烦科普下,谢谢。

网友A:
很高贵的样子。一般也就只能用万能表。简单测一下

网友:
VGS场管GS级开启电压,I是DS之间电流.

网友:
场效应管,我们常见也常用的,有结型管如K30,3DJ6等,这种管子都是耗尽型的。所谓的耗尽型,就是这种管子,在栅源极之间的电压为零时,这种管子就导通,就有一定的漏极电流(当漏源极之间有正确的电压时),这个电流,叫做结型场效应管的饱和漏电流,也是这只管子可工作的最大电流值(当然,这只是指栅源之间电压是负值时的情况。对于结型管,我们不希其工作在那只唯一的PN结是正向偏置的情况),用Idss来表示这个电流值。结型管的栅极接上负电压时,当这个电压的绝对值高到一定程度,漏源之间已经没有了电流流通(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电流值,如2微安),这时的这个电压值,就叫做场效应管的截止电压,书上一般叫做夹断电压,用Vp来表示。
常见的还有一种管子,叫做MOS管,也就是绝缘栅管。这种管子的栅极,与其它两个极之间夹着一层二氧化硅,也就是玻璃。这种MOS管,有耗尽型的,也就是与结型管一样,栅源短路时,漏极是有电流的。这种管子,其栅极电压是可正可负的。另一种MOS管,叫做增强型管,这种管子,只有在其栅极加上正电压时,才有漏极电流。正电压越大,漏极电流也越大。那个使漏极刚刚产生电流的电压,就叫做开启电压。这种管子,只有正偏压下才能工作。(注,所谓的正电压,负电压,都是相对概念。就好比双极性管的基极电压一样,不管是PNP,还是NPN管,其基极都要接正向电压才能导通)

网友:
我有一本关于场效应管的知识的电子书,楼主如果需要,请给信箱,我给你发过去,可参考下。

网友:
求知版主的解释简单易懂

网友:
麻烦版主给我发一下电子书。489312357@qq.com。先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贵的样子。一般也就只能用万能表。简单测一下

不是很贵,在TB上4、5十元左右。

网友:
谢谢版主,我要一份  jcc_740326@163.com

网友:
麻烦版主,给我传一份,谢谢!zhenyou431@sina.com

网友:
请版主也发我一份!!4763523632@QQ.com 谢谢!!

网友:
请版主也发我一份!!468280522@QQ.com 谢谢!!

网友:
请版主也发我一份!!188633238@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