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苹果六

楼主(2017-11-14):
一台苹果六手机使用过程里充电线断了,用原来的原配转插头和市场买的普通线,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充电不足,每次插上后不充电,要反复插拔几次方可继续充电,考虑也许是电池板老化,换了一块飞毛腿电池板,使用半年后,又出现充电不足,换一根高仿线后使用二个月,又出现多次插拔才可以充电,接着又换一根高仿线,又可以充了,求教大家什么问题啊,这个机器烧线啊!

网友A:
换原装线测试俩月看看 也许就不这样了

网友B:
识别到未授权的数据线,拒绝充电?

网友:
可能插口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C:
应该是线的质量问题吧,我也遇到过非原装线充不上电,多次拔插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到未授权的数据线,拒绝充电?

反复插拔才显示充电。肯定不是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原装线测试俩月看看 也许就不这样了

也许是的,只是借不到原装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许是的,只是借不到原装线。

只要是mfi认证的线也可,不是必须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mfi认证的线也可,不是必须原装

奇怪的就是使用也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就是使用也段时间,就不好用了,

看多少钱买的线,十几二十块的是兼容线,不是不能用,但是有各种惊喜

网友D:
很可能虚焊、虚接

网友:
接口喷点WD40试试

网友:
苹果原装线插头有内置电路板......
这是苹果6耳机线插头内部,充电/数据线应该类似。非原装线用料一般都节省,使用不小心二个月出问题也正常。
我用三星充电器 / 线+原配转插头充苹果5完全没问题,但充满电后有【可能不支持此配件】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多少钱买的线,十几二十块的是兼容线,不是不能用,但是有各种惊喜

商店98元的。

楼主:
肯定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虚焊、虚接

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到未授权的数据线,拒绝充电?

没有显示只是需要反复插拔,看起来好像是接触不好,实质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的质量问题吧,我也遇到过非原装线充不上电,多次拔插才行。

新线插上就好用只是时间不长,一二个月。

网友:
我买的是39元,才25CM长,充电和连接itune传输妥妥的。
未认证的39元能买一米长的了

网友E:
是充电线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充电线质量问题

芯片问题,不会是硬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问题,不会是硬件。

是芯片坏了,只能更换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芯片坏了,只能更换才能修复?

也许主板有问题。应该是软件方面的,现象好像是接触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许主板有问题。应该是软件方面的,现象好像是接触不好。

虽然现在充电头号称通用,但如果容量不被机器认可,充电也会发生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虽然现在充电头号称通用,但如果容量不被机器认可,充电也会发生问题。

充电头没有容量这一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没有容量这一说吧?

这里指的是充电头输出电流。苹果起底1A,其它品牌大多低于1A。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指的是充电头输出电流。苹果起底1A,其它品牌大多低于1A。

原来如此

现在的智能手机充电器低于1A的已经非常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现在充电头号称通用,但如果容量不被机器认可,充电也会发生问题。

原装充电器,应该没有问题吧?再说新线可以用一二个月开始不好用。

网友H:
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有问题,我有一条原装线也是这样子,线材本身没有破损弯折,但就是时而充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是内部电路有问题,我有一条原装线也是这样子,线材本身没有破损弯折,但就是时而充不上电

使用时间长了也许是电池板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时间长了也许是电池板不良。

应该不关手机的事儿,就是线内部有问题,有可能是mfi芯片,因为插上手机后用usb电流表测会有80多毫安的电流

网友I:
虚焊、虚接,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虚焊、虚接,接触不良

不存在这些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要认证的线才能正常充电

网友J:
我是一直用坛里15元包邮10条的线冲。

网友:
只要能用就行

网友:
我有一根原装线可能是里面某跟线断了,现在提示未认证的线缆冲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一直用坛里15元包邮10条的线冲。

你使用了多久啊,那个论坛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了多久啊,那个论坛卖的?

10条线用不完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使用了多久啊,那个论坛卖的?

就矿坛啊,当时买的10条,7条安卓,3条水果。2车各1条,家里1条,原装放公司。水果的我也买少了。你找找,应该时不时会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矿坛啊,当时买的10条,7条安卓,3条水果。2车各1条,家里1条,原装放公司。水果的我也买少了。你找找 ...

苹果的接插口,有芯片在里面的,普通的插口很薄。有芯片的交厚。

网友G(2018-02-02):
引用 楼主:
使用时间长了也许是电池板不良。

拿苹果6试了下,非原装线(包括苹果的原装安卓转接头)充电状态确实不稳定——苹果的“智能”太可恶。

楼主:
知识产权保护

网友:
其实是强买强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苹果6试了下,非原装线(包括苹果的原装安卓转接头)充电状态确实不稳定——苹果的“智能”太可恶。

我前两天才在地摊买了条10元的,还是用0.5A充电器,充果6没问题

网友K:
我也来说两句我的看法,和理解。我使用的刚好也是果六,充电的时候有时动下就不充电,再动下又充,有时得拔掉从插,才显示充电,更有时怎么从插,或者换线再插,都不显示充电。我估计是苹果手机启动了保护功能,多次接触不良禁止充电输入。我关机后再充才能显示充电。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是尾插接触不良,或者是插头接触不良导致,不是线是不是原装的原装。因为平时充电都很正常,偶尔出现上面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来说两句我的看法,和理解。我使用的刚好也是果六,充电的时候有时动下就不充电,再动下又充,有时得拔 ...

是否你用的是原配线,是的话你的假设存在的。我的原配线断了,当初没有在意就扔了,现在用的是深圳出的代用线,用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后来才知道,充电线插头里有芯片。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否你用的是原配线,是的话你的假设存在的。我的原配线断了,当初没有在意就扔了,现在用的是深圳出的代 ...

你有所不知,现在的苹果充电线都带识别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有所不知,现在的苹果充电线都带识别芯片的。

之前不知道,换线后就知道了,一直用普通的概念来认为充电线是纯物理性质的。代用线里也装有芯片,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所造成。与卖家也联系过,他们也知道存在问题,第二次购买被告知是改进型的。

网友L:
我来终结这个话题,劣质充电线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坏掉,楼主的这个6命不久矣。

我原来有个5,用了四年,出了和楼主一摸一样的情况,换过飞毛腿的锂电池,换过尾插,但仍然解决不了,之后我查了很久的资料,发现是里面一个9脚的贴片芯片坏掉了,原因是劣质充电宝+非原装线

现在的所有苹果设备一律用原装或者小米的充电套装

网友:
我用安卓头插安卓转换苹果头对苹果6充电,能够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充电线的问题。自己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来终结这个话题,劣质充电线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坏掉,楼主的这个6命不久矣。

我原来有个5,用了四年,出 ...

修理换九脚芯片用了多少钱啊?

网友:
用原装线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换九脚芯片用了多少钱啊?

我换手机了嗯。。。。。

网友M:
苹果六的电池和软件有问题,电池旧了,天冷温度低。线阻大了电流少,它都拒冲。

楼主:
引用 网友M:
苹果六的电池和软件有问题,电池旧了,天冷温度低。线阻大了电流少,它都拒冲。

这些现象都知道,问题是换上新线后马上可以充电。

网友K(2018-04-01):
我的,今天换了果六尾插,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今天换了果六尾插,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换下来的尾插。

网友K:
换尾插后,以前不能充电的线都能充啦,很满意!刚刚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尾插后,以前不能充电的线都能充啦,很满意!刚刚试了一下。

换尾座多少钱啊

网友K:
才39包邮,自己换的,网上有视频,很简单,把拆下的螺丝画图,放好位置,再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才39包邮,自己换的,网上有视频,很简单,把拆下的螺丝画图,放好位置,再装回去。

谢谢你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啊我也有碰到过换了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