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了一个QE400的厨房电子称

楼主(2017-11-14):
手上有个厨房电子称,以前网上买的,1几元的样子,前一段时间数字乱跳,没有办法称量,正好有优惠购,就买了一个9.9元的。手上的这个就拆开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称下面有四个螺丝,不过这四个螺丝拆开后,因为上面还有一个称盘,后盖拿不下来,只能 转到着把电路板转到外面来。不过心里想,能装就能拆,看样子还是要把这个称盘拆开才行。仔细看了一下,前面是没有什么下手的地方,只有后面称盘的正后方有标签,揭开,看到有两个螺丝,是将称盘和传感器固定在一起的,拆开这两个螺丝后,称盘就能拿掉,线路板就全部暴露了。
传感器到线路板是四根线,有红黑绿白四根线,看样子是桥式传感器,红黑是供电脚 ,绿白是平衡输出脚 。测量后红黑间电压在2.7V左右,绿白之间电压手上的表测不出电压。断开绿白,数字不跳了,说明线路板上的电路是好的,跳字是传感器的问题。
传感器是用硅橡胶封着,里面应该是应变电阻一类的传感器,用小刀刮掉硅胶,上下两片铂电阻,各两个,组成一个电桥,在其中的一臂上并着一个贴片电阻,105的1M电阻,拆掉后,数字不跳了,从情况判断,是这个并接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的跳字。不过开机后显示OUT2了,网上查了一下,是过载的意思,然后开机时就短接绿白,开机后拿开短接线,显示3000+,回0,显示稳定,称量也基本上准确,看样子是这桥在初始时不平衡,超过了电路能自动校准的范围,报错了,然后就在开机时,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并接在其中的一臂上,因为记不住原来是哪一臂上并电阻了,所以采用试验的方法,找到有一臂并上电阻后,可以自动归0,用不同的档位进行试验,最后试验了2M左右,不过找到2M的电阻并接上,还是开机显示OUT2,就换成了1.5M,开机能自动归0 了,用手上的数字表mV档测量,绿白线间的电压显示是000.0MV,看样子,这个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非常小啊至少不起来几十微伏啊,这么小的电压,还能测量出来,显示稳定的值,不简单的。
图就不上了,非常简单,只是把这一个维修的过程弄过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人体秤,一个3V钮扣电池能用很久,说明各级电压电流都非常小,厨房秤好像是两节AA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秤,一个3V钮扣电池能用很久,说明各级电压电流都非常小,厨房秤好像是两节AAA电池

我家里的人体称,用两节3V电池,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要换电池的,可能看不同的称的吧,不知道我家的是设计上就是这样的还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不过不想弄了。有时在想,手上有好多手机上没有用过的电池,不知道能不改一下

网友:
给楼主的耐心点个赞!

网友:
火腿肠修电子秤

网友:
修这个需要点技术了,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