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更换博朗电动剃须刀电池

楼主(2017-11-15):
     收自本论坛的一只博朗3系列340电动剃须刀,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时间长了老化还是什么原因,充满电第二天就没电了,或者插上充电器才能用,判断剃须刀原装的电池不行了,于是就想到能不能自己更换电池---
     首先拆掉充电端口两边密封的胶塞,拆卸掉两条螺丝---
     拔掉剃须刀下面黑色的外壳---

     再用力捏住刀头两边部分用力拔出机芯部分---
  看剃须刀的电池果然是进口的,全是英文,判断应该是1.2V镍镉电池串联成2.4V给电机供电,单节电池容量是600mah,刚好手里有一报废的国产奔腾牌电动剃须刀,里面电池容量是单节800mah,电量还比较充足,就是体积不一样,博朗剃须刀电池体积相当于国产5号电池,奔腾剃须刀电池相当于国产7号电池,代换的时候,连焊接片一块用电烙铁焊在对应博朗剃须刀原电池的两端即可---

  代换完毕,再依次装回机芯外壳,上紧固定螺丝,经充电大约四十分钟指示灯由红变绿,按下电源开关剃须刀力量十足,放置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切正常,到此博朗电动剃须刀电池代成功!

网友A:
换锂电的话动力更加充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的话动力更加充沛

充电器和剃须刀内部电路不支持直接更换锂电,要改电路比较麻烦,并且破坏了原机芯电路的完整性!

网友:
5号充电电池容量更大

大概跟7号一样钱

网友:
感觉这个电池不怎么耐用。

网友:
我看成是 改锂电池了

网友:
放上两节松下充电电池不是更好吗

网友B:
这种往复式不如旋转式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往复式不如旋转式好使

错了,这种往复式的要比旋转式的好用多了

网友:
换上能用就好,废物利用!

网友:
一直听说博朗剃须刀是急速剃须,因价格太高没有用过,不知楼主用的感觉咋样啊?和飞利浦同档次的相比呢?

网友: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更换一块手机电池 充一次电能用40多次

网友:
换电池不难。难的是怎么找到两个放电一致的电池,否则使用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这个能换锂电池吗?续航会好很多

网友:
但是充电会比较麻烦点,要改充电口

网友:
前段时间换过一个国产非里铺的电池,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