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465kHz亮点频标电路

楼主(2017-11-15):
如题,研究465kHz扫频仪的亮点频标

先用求知超版备注的电路图打个地基:

转录求知超版的解释:
【扫频信号与500KHz的固定频率信号,经过T2的混频后,输出的信号频谱及其宽广,也可以说是什么频率的信号都有,从直流起,一直到很高的频率,如几兆赫兹的。T3及时周边元件,组成的有源滤波器,把超过50KHz以上的信号都滤除了(理想状态是这样,实际上是大大地衰减了50KHz以上的信号),只剩下50KHz及其以下的信号。这时T3输出的信号,是从直流起,直到50KHz的连续频谱,这也是个扫频信号,其扫频范畴是0至50KHz。这个0--50KHz的扫频信号,扫到45KHz时,对应的45KHz 双T滤波器就让这个信号通过,与后面的整形电路一起,输出一个我们渴求的脉冲,然后形成亮点。这个45KHz的信号,是有意义的,它是扫频信号中的455KHz信号与500KHz晶振混频的输出信号,唯一代表了455KHz这个频率成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亮点时,就知道这个亮点所在的位置,是代表455KHz这个频率应该占据的位置。如此类推,40KHz,35KHz,30KHz,25KHz的双T,都输出一个脉冲,产生一个亮点,它们分别代表460KHz,465KHz,470KHz,475KHz的位置。】

补充内容 (2018-1-3 13:01):
亮点频标,求知超版初步试验成功的图在797楼。

补充内容 (2018-1-3 13:02):
sun8998坛友在898楼发布了一个单片机扫频仪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输出的是方波,整成正弦波有点困难,困难还不如原电路简单,500k晶振可以找电视机行频振荡的503晶振, ...

白露老师,您提的建议非常好。电视机的500K晶振不妨一式。但是,目前手里也找不到这个玩意儿。去回收旧家电的地方,感觉也很难碰巧。您说得淘宝上面的十几刀的那种,可否给发个站内消息,告知链接。
谢谢,谢谢!

网友(2018-01-02):
1、载波频率越低延迟越大
2、滤波时间常数越大延迟越大(但时间常数小了滤波的效果就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做频率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幅度稳定性。窄带扫频这些指标容易做好。

谢谢JHCX老师指点。

我从电路模块的先后顺序,谈谈个人认识,做做笔记和总结,请您多指教:

(1) 锯齿波生成器

      扫频信号的特性,首先取决于锯齿波信号的质量。扫频的速度就是锯齿波的频率,另外,锯齿波的线性和峰值大小也是重要的指标。

(2) 扫频信号发生器

     其次,扫频信号的特性还取决于扫频信号发生器本身。
     通常使用变通二极管+固定电感的LC振荡程式。由于变容二极管的电容随反向电压的改变而变化,这个容值随电压变化的特性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性质,如果是线性的更好。业余条件下会使用国产的老稳压管作为变容二极管,或者从电调AM收音机中拆件。因此,在制作扫频模块的时候,除了电路本身结构特性、Q值之外,还要考虑变容二极管的选型、配对问题。

(3) 混频模块

     除了上述的扫频信号特性,在这个模块中最关键的是本振信号稳定、温飘小等等。因此要尽量选用石英晶体这种振荡电路。此外,混频过程中还要综合考虑本振和扫频信号的幅度。

(4) 双T滤波

     这个过程需要重点考虑的是频点是否准确,波峰窄(Q值高)以便更好区分各个山头,峰值高(选频放大的增益)足以驱动下级电路。混频+5级滤波后,各个频点的峰值可能会有差异,因此检波后可能出现所谓山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况,可以考虑在各级双T滤波的前级进行调整,使5个频点的峰值尽量一致。

(5) 波形整形

    多级双T滤波后的信号通过检波级形成“五岳波”峰的包络线。然后选峰(望远镜)、双态施密特触发、微分,最后实现脉冲生成。这个过程要考虑的是所谓“选择性”(即清晰地分出5个山峰,相互之间不造成干扰),可以通过“Q大望远镜电路”来实现。另外,后级则主要考虑脉冲幅度(一致、稳定)、宽度(尽量窄,占空比小)、时延(减小与中心频点的误差)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输出有中间值,也就是A点输出10--12Vpp的正弦波时,B点也有输出,但幅度很小,不足3Vp,不会使施密特 ...

最后脉冲时延的问题,能不能也在这个“五岳”望远镜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下机制来解决?

网友:
好的扫频仪其幅度应该是稳定的(对于扫频信号的产生来说),而扫频信号输出幅度是通过后续电路的衰减或放大来实现。频标电路获取的扫频信号是稳定的(不随扫频输出信号的调节而变)。
如果想让频标电路产生的频标稳定,而提供其的扫频信号幅度不稳定,那就只能用单片机的频率测量方法产生的频标、电压比较产生频标、差拍产生的菱形频标(这个要应用高倍倍频来缩小频标,否则由于相位的随机性其频标也很难精准)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算是把双T电容都找齐了。我的数字电容表,用稳压电源供电时,最后一个数字一直跳。如果位数多,它跳就 ...

9V充电电池是比较好,可以重复使用。但是容量一般都在280mAH,这个不太给力。。。

我的理解,每级的C1和C2的容值与计算结果可以有适当偏差(最好是正偏差),但是两者最好严格配对,这样对调试来讲就比较有利。

网友D(2017-11-24):
引用 楼主:
Q大,祝上班愉快哈!

强迫症俺还好,微微微微弱弱一点点,问题不大。哈哈哈。

我也看到了,等你先下手我再跟进,,,,,,,,,,,,,,,,,,,,,,,,,,,,,,,,,,看。

网友A:
有源输出的是方波,整成正弦波有点困难,困难还不如原电路简单,500k晶振可以找电视机行频振荡的503晶振,比如crb500f,标称500k,误差2k,一般使用应该够用了,网上还有一些老的大49u的500k晶振卖,不过要10刀一个,有点贵,不过可以用的话貌似比有源晶振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弄成正弦波似乎不难,RC、LC滤波器侍候就行。有源晶振输出阻抗小,一般就是50欧姆,具有一定的功率输出 ...

JHXC老师,白露老师,猜我是咋想的?

回头搭秤买几个500K有源晶振(3-4元单价),想办法拆开外壳,把里面晶体取出来

不过,这个晶体可能是500K的,也有可能是1M的

这就应了乙猪老师的,“杀鸡取卵”那句话了!

楼主:
1楼的图可以分成三块:

(1)混频

转录JHXC老师的解释
【原图中的500KHZ晶体振荡器电路,就是两位说的振荡还兼顾混频,与收音机的那个变频电路相似,基极回路中的那个47K可调改变直流工作点使之工作在最佳状态,获得较好的混频输出。

晶体振荡器通常比较稳定和精确,自制时微调回路中的电容就可以保证频率误差很小,如果采用有源晶振,一般超差很小,不用担心,实测一下就知道了,也有微调装置供校准的。用有源晶振代替图中的晶体振荡器,原图不需改变太多,不接晶体电路就是一个放大器了,图中扫频信号发射极输入,那么外接的有源晶振的信号接入基极就行,注意两个信号的比例有一个合适的值。】

本单元的难点在于500kHz的本振问题。
<1> 考虑到精度和稳定性,尽量使用晶体振荡;
<2> 500kHz的无源晶体现在几乎没有,只能使用有源晶体,因此下一步需适当修改电路;

补充内容 (2017-12-16 01:16):
电路图中的参数,正确的在327楼

楼主:
(2) 5阶双T滤波

转录JHXC老师的解释
【双T滤波器,实际上是一个T型的高通与一个T型的低通滤波器合在一起的结果,本是一种陷波器,经过电路的巧妙应用,等效为一个带通。具体计算方法从百度文库应该可以找到相关资料。由于分布参数的影响和元件的误差,所以设置一个或两个元件微调、用来校正中心频率和带宽。即使元件测试精确,建议还是留置微调的元件。】

根据JHXC老师的指导,看了些论文和资料,学用Multisim做了一下仿真:

使用求知超版的数据:对500-455=45kHz的滤波,取C=694pF,R=5.1KΩ,结果如下:

从仿真效果来看,阻带作用非常显著啊!

补充内容 (2017-12-16 01:19):
正确的电路图在128楼。。。

楼主:
第3部分待续

网友E:
很好,波哦哦哦不要兄行动力很强,我这个几天脑子里全部是调谐高放收音机,台子上摊了一台子,尽快会收拾好台子,过来帮兄打下手。

网友B:
方波弄成正弦波似乎不难,RC、LC滤波器侍候就行。有源晶振输出阻抗小,一般就是50欧姆,具有一定的功率输出,插入滤波器即使有插入损耗,输出也可以满足许多场合使用。如果非要正弦波,购买时与卖家商定,自己折腾也很简单,一只中周稍加变通和调节作为谐振回路就行,何况这里的用途使用方波不会有什么影响。

500KHZ的频率如果出现2KHZ的超差,是不是有点大。联系到后面的RC有源三极管滤波器,又会遇到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JHXC老师,白露老师,猜我是咋想的?

回头搭秤买几个500K有源晶振(3-4元单价),想办法拆开外壳,把 ...

数字电路振荡与分频易如反掌,估计你拆开会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振荡与分频易如反掌,估计你拆开会失望的。

JHXC老师说的对,这个我也预想到了——有源晶振,很有可能是经过分频后出的500K

根据那天您的指导,分频环节,我也在网上找了资料查看了——可以方便地使用2M的无源晶体进行四分频,甚至4M的八分频

当然,直接用有源晶振更省事。但是思考了一下,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电源方面需要适当处理(分压或稳压?),因为我看到的几种有源晶振数工作电压都是5v以下的。

(2) 至于方波和正弦波的问题,我还没有进一步去考虑。如果扫频信号是正弦波,本振是方波(未经处理的话),后面输出会是啥情形?

(3) 如果把方波变换成等频的正弦波,引入LC组件的话,频率精度(稳定性)方面会不会受影响?

这样逐层思考,发现比原电路更加复杂了

(4) 考虑到简单性,可否换个思路,使用比较易得的500K陶瓷振子,从多只当中筛选出频率准确的,然后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措施保证温飘等方面的稳定性?

问题多多,再次感谢JHXC老师的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波哦哦哦不要兄行动力很强,我这个几天脑子里全部是调谐高放收音机,台子上摊了一台子,尽快会收拾好 ...

爱康木老师,您那边忙着整场管中放板子,正在火热开展,先预祝成功哈!

这边我先琢磨着,回头咱们一起来吓折腾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JHXC老师说的对,这个我也预想到了——有源晶振,很有可能是经过分频后出的500K

根据那天您的指导,分 ...

1) 电源方面需要适当处理(分压或稳压?),因为我看到的几种有源晶振数工作电压都是5v以下的。
一般的有源晶振,耗电在几十毫安或者更大一点,适合用小型的7805三端稳压器,具体耗电多少以产品手册给出的数据或者实测为准。

(2) 至于方波和正弦波的问题,我还没有进一步去考虑。如果扫频信号是正弦波,本振是方波(未经处理的话),后面输出会是啥情形?
方波就是谐波多,只要对电路不构成影响就行,这里的问题不突出。原始电路除了后面的几个差频滤波器,混频之后也有相当多的差频和和频产物,不也是没有采用其他的措施吗?
把方波变成正弦波不难,RC低通滤波器、LC低通滤波器就行,高次谐波被衰减,波形就变得圆滑了。

(3) 如果把方波变换成等频的正弦波,引入LC组件的话,频率精度(稳定性)方面会不会受影响,这样逐层思考,发现比原电路更加复杂了 ?
负载效应确实会对振荡器的工作产生影响,不过有源晶振内部都有与外界隔离的电路,带载引起的超差通常是极小的,普通应用完全可以忽略。你可以实际试验求证,只是需要稳定和高分辨率的数字频率计。

(4) 考虑到简单性,可否换个思路,使用比较易得的500K陶瓷振子,从多只当中筛选出频率准确的,然后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措施保证温飘等方面的稳定性?
陶瓷振子比一般的LC振荡器肯定要好,但是与晶体相比还是差距不小。由于Q值没有晶体高,频率稳定性会差许多;由于陶瓷振子内部电极的连接多是采用弹性接触的,对震动比较敏感;密封性能没有晶体高,时间久了触点容易氧化;由于封装结构的原因,焊接要快、温度不要太高......。

业余制作,陶瓷振子也行,需要简单,如果为了稳频、微调频率弄得繁琐那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源方面需要适当处理(分压或稳压?),因为我看到的几种有源晶振数工作电压都是5v以下的。
一般的 ...

JHXC老师的指点非常细微。。。
晚辈这边是业余爱好,学识浅薄,
从您的指导中受益匪浅。。。
向您致敬!

网友A:
目黑的中波晶振是大个49U的,标称555KHz,一楼的图纸和木黑的差不多,估计整个500k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黑的中波晶振是大个49U的,标称555KHz,一楼的图纸和木黑的差不多,估计整个500k晶振就可以了

谢谢白露老师,我已经网上找到49U 的晶振了

网友F:
静待历史性的突破------------属于矿坛的频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待历史性的突破------------属于矿坛的频标!!!!

谢谢大孔景元老师的关注!

历史性的突破这个可真不敢当啊。。。就是折腾。。。

要求高的几个元件(晶振和精密电阻)都在途中,到了之后先做下试验,再考虑制版

网友D:
啥时候开始的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开始的新作???

回乙大:还没开始哈,正在学习,研究,酝酿。。。

你有目黑,我就不去大姐了,请多多指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白露老师,我已经网上找到49U 的晶振了

买了什么晶振?哪里买的?我也要去买。

楼主:
整理双T滤波的云母电容

翻了柜子,就这么多

容值如下:

2200P   4个
1100P   1个
  510p   20+
  330P   20+
  300P   20+
  270P   20+
  240P   3个
  200P   10+
  82P     7个
  75p     3个
  68p     10个
  47p     20+
  30p     14个
  20p     14个

考虑到分布电容,还要考虑组合值,要选5组,这个比较头大

楼主:
第1组:C=694pF ,2C=1388pF
第2组:C=781pF ,2C=1562pF
第3组:C=892pF ,2C=1784pF
第4组:C=1041pF,2C=2082pF
第5组:C=1249pF,2C=2489pF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理双T滤波的云母电容

翻了柜子,就这么多

我有一小箱老云母,各容量都有,如果需要那个容量的,我i给你寄

网友A:
双T滤波器弄起来还比不上LC选频,调节也困难,不如整目黑方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T滤波器弄起来还比不上LC选频,调节也困难,不如整目黑方案简单

目黑是什么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T滤波器弄起来还比不上LC选频,调节也困难,不如整目黑方案简单

白露老师,发一个目黑的方案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小箱老云母,各容量都有,如果需要那个容量的,我i给你寄

先谢谢爱康木老师了!

暂时不需要多的云母啊,这阵还是准备做实验阶段呢,容值不够数,我可以先用贴片的电容来搞。。。

分布电容什么的,都是要估计的,最后还要考虑电阻的误差,等等。。。

所以实验电路里面肯定要上瓷介微调电容、多圈可变微调电阻的。。。

0.1%的电阻还比较便宜,0.01%的那就太离谱了。。。。

网友D:
目黑的图纸,我的帖子里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5556-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黑的图纸,我的帖子里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5556-1-3.html

谢谢乙大和白露老师,雪中送炭啊!
分不够了,晚点儿满血了再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乙大和白露老师,雪中送炭啊!
分不够了,晚点儿满血了再加

我的图纸也是白露老师给的。

网友G:
目黑的方案——降频-谐振选频-选取谐振峰-生成频标脉冲。
不管是LC谐振也好,RC滤波也好,其实扫频时其频率——幅度曲线都会发生变形,相对扫速越快变形越大。足够慢的相对扫速才可以接近稳态时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黑的图纸,我的帖子里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35556-1-3.html

目黑的5级LC滤波,看着是要简洁点儿。但是它的前级稍微复杂一点点。。。

以455KHz的5个频标LC滤波为例,配相应的谐振电容,
计算110k、105k、100k、95k、90k这5个频点的L值,然后试验可变电感(L5-L8)的参数(其实就是中周匝数),这些好办
但抽头参数没头绪!!

乙猪大大,拆一个中周给我们数数

另外,还有那5个微调可变电容,5/20P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黑的方案——降频-谐振选频-选取谐振峰-生成频标脉冲。
不管是LC谐振也好,RC滤波也好,其实扫频时其频 ...

Q大,有您来指导,那可是太给力了。。。。

扫速这个,是由锯齿波电路来定的吧?目前跟频标电路有米关系?

还有个大问题,考虑到变容二极管的C-V曲线问题,锯齿波有没有必要整形成“圆齿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图纸也是白露老师给的。

我懂,所以楼上一并谢了

白露老师的宝贝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Q大,有您来指导,那可是太给力了。。。。

扫速这个,是由锯齿波电路来定的吧?目前跟频标电路有米关 ...

有关系——谐振曲线与扫速有关——扫速快了谐振曲线就变形了,因为需要响应时间(也就是说有响应延迟),频标的选频也需要有响应呀。

网友G:
这就是为什么目黑只降频到100K左右,而不是很低的考虑。
不然的话降到很低不是选频带宽更窄吗?为什么不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黑的5级LC滤波,看着是要简洁点儿。但是它的前级稍微复杂一点点。。。

以455KHz的5个频标LC滤波为例 ...

我可不敢拆,拆了装不回去,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为什么目黑只降频到100K左右,而不是很低的考虑。
不然的话降到很低不是选频带宽更窄吗?为什么不呢 ...

Q大,就1楼的图而言,混频+RC滤波是到45kHz及以下了,也就是说扫速快了就不好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不敢拆,拆了装不回去,就玩完了。

不拆,不拆!
有机器的内脏图已经很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大,就1楼的图而言,混频+RC滤波是到45kHz及以下了,也就是说扫速快了就不好了对吧?

肯定有影响,但影响多大还是实验说话吧

网友:
RC滤波器制作调试并不难,相反、LC滤波器需要自制电感,自制的电感你也不可能弄的那么精确,最终值还是靠逼近来获得,100KHZ频率的电感不一定能够用中周来代替、借用中周的磁芯和骨架绕制不一定合适。而且,为了获得较窄的带宽,电感的Q值也不能太小,这些都会给制作带来难题。

RC滤波器在材料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计算出来的值那只是理论值,你选比较稳定的电容,再用电桥测试一下足够精确,因为分布参数的影响,其实也不要那么精确,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也很便宜,串并联就可以获得需要的值,不是有可调的元件吗?习惯了中周那样结构的磁芯调节,其实LC与RC滤波器的调节道理是一样的,都需要借助仪器来完成。仅仅是这里讨论的RC滤波器中心频率比较低,带宽较窄,一般的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不太好弄!

如果有高Q值的谐振回路,比方说晶体滤波器,这里的频标电路可以弄得更简单,但是晶体成本太高,LC滤波器要获得较窄的带宽,中心频率也不能太高。采用降频方式,相对较高的中心频率,同样的Q值、同样的稳定性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指标。

业余实践也要多接触一些电路,接触了、实验了你就有机会增加见识,见识多了反过来有利折腾!

楼主:
500k 大49u的晶体收到了,个头确实够大。

这两天在备件的过程,把pcb也画了一下。

下面这个是混频器模块,下面的接口计划用弯排针插接到主板上。

网友A:
先自己试试,积累经验,我手上还有7台不怎么好的目黑721,等有时间把其中一台全拆了复刻一台,到时就有了全套的原理图和pcb图了,希望可以将其改装为示波器的附件

楼主:
滤波器的板子:

云母电容的排放比较费神,先这样试着,后面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试试,积累经验,我手上还有7台不怎么好的目黑721,等有时间把其中一台全拆了复刻一台

白露老师有7台啊

楼主:
波形处理和输出Z轴模块,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试试,积累经验,我手上还有7台不怎么好的目黑721,等有时间把其中一台全拆了复刻一台,到时就有了全 ...

白露老师,这阵刚好有个问题,向您请教!

我整了个塑料机箱,准备弄主板+插槽的方式来设计实现这个亮点频标。同时还想把求知超版的扫频电路给做了,放到机箱里面。

现在正在发愁电源设计的问题。这个频标电路的电压是双15v,我打算买双18v的变压器,用7815+7915稳压供电。

变压器用多少W的比较合适呢?大了占空间,小了怕功率不够。

我想弄个5w的,除以36v,最大工作电流约130mA,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A:
木黑的455k频标中周配谐电容390p,电感量5.17795mH,对地抽头电感量603uH,变比28.5,465K中周配谐电容560P,电感量5.69530mH,抽头电感量659uH,变比29.2,使用不同的谐振电容我想是为了获得相同的Q值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黑的455k频标中周配谐电容390p,电感量5.17795mH,对地抽头电感量603uH,变比28.5

谢谢您给的数据!尤其是抽头变比这个数据。

如果真的要按目黑的电路,晶振555k(这个目前表示很不好找)

要换成500k,后面的5级滤波环节也要对应改参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给的数据!尤其是抽头变比这个数据。

如果真的要按目黑的电路,晶振555k(这个目前表示很不好找 ...

可以买些600k或者1000k的试试,自己玩随便点

楼主:
求知超版的锯齿波电路,先连接到这里,备用:

图中是不是有个小错误?7805该是7815吧?

最近翻出来几个4017,可以去库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些600k或者1000k的试试,自己玩随便点

网上看了一些人的讨论,2M以下的49U无源晶体现在都停产了,500K-1M的都不好买,并且价格很贵。。

那个大49U的500K晶体,要不是上次您提起,我在某宝上面还搜不到呢。。。

楼主:
求知超版的扫频振荡器电路,链接过来备查。。

扫频振荡也是用15v的电源,看来当时求知超版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今后要和亮点频标电路接轨的事情

我抽空把这个也置个layout板。

变容二极管,这个已经有库存了(老稳压管、电调AM拆机的变容管),可以充分试验选择了,但两个电感还要考虑制作。。

求知超版路过的时候,可否告知一下两个电感的参数?
另外,停振脉冲这个是新版本里面的功能,可否介绍一下用途和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0k 大49u的晶体收到了,个头确实够大。

这两天在备件的过程,把pcb也画了一下。

先测一下这个500K频率准确吗?

如果准确,我也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这个500K频率准确吗?

如果准确,我也要买

呵呵,就知道爱康木老师会路过。。。

不上电路的话怎么测呢?是不是用扫频仪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这个500K频率准确吗?

如果准确,我也要买

用虚拟扫频仪测了,很准确啊。。。买了10个,测出来几乎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这个500K频率准确吗?

如果准确,我也要买

老朋友,我想把1楼、52楼、54楼的电路最后合体,弄到一个仪器盒子里面(200*175*70mm)。

现在要考虑电源(变压器)的问题,要网购双18v的,这个选几W的比较合适呢?

目前已经有个15w的了,但是个头太大,要弄个尽量小的,仪器盒子的空间才好布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0k 大49u的晶体收到了,个头确实够大。

这两天在备件的过程,把pcb也画了一下。

用排针插排母,这样好不好??
现在玩arduino都是这样堆叠起来的。

网友H:
希望出套件或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排针插排母,这样好不好??
现在玩arduino都是这样堆叠起来的。

您可真是正解我意。。。

我计划就是这样子的。。。

模块化,这个是向您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真是正解我意。。。

我计划就是这样子的。。。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出套件或成品。

回复CJA7819老师,这个目前还在酝酿中哈,成功和失败的过程都会拿来分享

另外,出套件是非常难的,主要有两点:(1)无源晶体成本高,不好找,(1)双T滤波器云母电容真的很不好凑。。。

网友D:
还发现B大大大大的三极管封装很有创意啊,对比之下才知道我的太简单粗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发现B大大大大的三极管封装很有创意啊,对比之下才知道我的太简单粗暴了。

主要是考虑到焊盘大小间距的问题。因为我进行热转印和钻孔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小的差错,焊盘就不成型了。。

我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的,就以2.54mm为网格进行的布局。这样子用塑封TO-92或铁壳管,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发现B大大大大的三极管封装很有创意啊,对比之下才知道我的太简单粗暴了。

总之,使用Layout,要不断切换网格,英制,公制,并缩放不同大小。。。

布线宽度我用的是1.2mm,比我以前用的1.5mm要小,正考虑是不是要加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发现B大大大大的三极管封装很有创意啊,对比之下才知道我的太简单粗暴了。

另外,频标的这三个模块里面,用的都是NPN双极性管,近20个,可够去库存了。。。

按照TO-92,E-B-C的方式来布局,B可以在左边。

当然,根据情况,有时B也要在右边,因此就要另设一个NPN的封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之,使用Layout,要不断切换网格,英制,公制,并缩放不同大小。。。

我一般布线宽度要么是2mm,要么是0.8mm。
如果是让厂家打样,我觉得0.8mm布线是最漂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频标的这三个模块里面,用的都是NPN双极性管,近20个,可够去库存了。。。

按照TO-92,E-B-C的 ...

我的就简单粗暴多了,T92,T220,都是一种,而且NPN,PNP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简单粗暴多了,T92,T220,都是一种,而且NPN,PNP通用:

这样也很好!简单,适用性好!

楼主:
DIY了一套电夹,用到LCR电桥上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布线宽度要么是2mm,要么是0.8mm。
如果是让厂家打样,我觉得0.8mm布线是最漂亮的。

线宽0.8mm厂家打样肯定没问题,自己热转印的话,感觉就比较伤神了。。。

这次准备同铜版纸来热转印,操作麻烦点儿,但是比较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我想把1楼、52楼、54楼的电路最后合体,弄到一个仪器盒子里面(200*175*70mm)。

现在要考 ...

这个扫频仪和亮点频标,电流不需要很大,小变压器就可以了,双12V或双15V的10W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宽0.8mm厂家打样肯定没问题,自己热转印的话,感觉就比较伤神了。。。

这次准备同铜版纸来热转印 ...

建议弄好去工厂做,        十块或20块PCB大家分摊掉。又漂亮又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扫频仪和亮点频标,电流不需要很大,小变压器就可以了,双12V或双15V的10W变压器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建议,我手里的都是大个头的变压器,要不就是小个头单15v的。

看来还要再备点儿 ,以后万一想弄个图示仪啥的,

照您这么说,78(9)MXX,甚至78(9)LXX  100mA这个应该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弄好去工厂做,        十块或20块PCB大家分摊掉。又漂亮又花不了多少钱。

好的,试验成功了找厂家打样。。。

我手里有热转印机,转印一下做试验也是很方便的,就是裁板比较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建议,我手里的都是大个头的变压器,要不就是小个头单15v的。

看来还要再备点儿  ...

78L15和79L15就可以。100毫安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爱康木老师的建议,我手里的都是大个头的变压器,要不就是小个头单15v的。

看来还要再备点儿  ...

敲黑板,重点:去库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试验成功了找厂家打样。。。

我手里有热转印机,转印一下做试验也是很方便的,就 ...

用775电机DIY一个小台锯,裁PCB板简直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敲黑板,重点:去库存。

好吧,好吧,尽量不进多去。。。

话说,775电机弄电锯也得进库存了。。。

网友G:
目黑的这部分电路看似很平常,却有想法,但没见有人提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目黑的这部分电路看似很平常,却有想法,但没见有人提出。

主要是得懂计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得懂计算。

不用计算,眼看看就能看出来,关键是要细心——因为还是和元件参数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知超版的锯齿波电路,先连接到这里,备用:

那只稳压IC,用78L05(大小就象一只5551三极管)的是可以工作的。但最好还是改用78L09的更合理些。因为,CD4017在9V电压时工作的更好。

楼主:
我把右边的+15v当成是输出电压了,原来它是输入电压啊!

那7805我就明白了,右边是in,左边是out,实际中改成78L09即可。

B1是另外的变压器,为保证与市电同步。它的输入220v,输出40v,输出电流尽量低。。

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右边的+15v当成是输出电压了,原来它是输入电压啊!

那7805我就明白了,右边是in,左边是out,实 ...

定做一个变压器,输出三组,2组15v,y一组40V,一个变压器搞定

PS:40v有点高,超过安全电压了

改成3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做一个变压器,输出三组,2组15v,y一组40V,一个变压器搞定

定做的话要量,少的话成本不低。。。还是分体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右边的+15v当成是输出电压了,原来它是输入电压啊!

那7805我就明白了,右边是in,左边是out,实 ...

我一开始也看错了。
原来左边的不是整流,是取50Hz信号倍频到100Hz,然后再用4017分频,,,,,,
这种画法,是一个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右边的+15v当成是输出电压了,原来它是输入电压啊!

那7805我就明白了,右边是in,左边是out,实 ...

B1是电源变压器的一个绕组。这个绕组的电压很随便的,也只需要几毫安的电流即可。

网友:
停振脉冲的输出位置。

网友:
停振脉冲的输入位置。

网友E:
弱弱请教下求知超版,锯齿波频率和市电同步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请教下求知超版,锯齿波频率和市电同步有什么好处?

好处有三。一是市电频率十分精准。而用一般的锯齿波形成电路产生的锯齿波,频率并不准确,扫描时间就会忽长忽短的,屏显会因此而晃动。二是可以产生极其稳定的停振脉冲,也可叫做同步脉冲。这样,可形成零电平线,使得屏显曲线有个参考基准。三是与市电同步,市电引进的干扰可以消除。有此三好,是以电路进一步复杂化做代价的。

网友:
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朋友可用简单的方法,试画出一个可用的停振脉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开始也看错了。
原来左边的不是整流,是取50Hz信号倍频到100Hz,然后再用4017分频,,,,,,
这 ...

B1是同步电源,只需要提供零点位置。且这个电压越高,零点位置也越精准。

网友:
这个振荡器,如果调整得好时,性能没得说,好极了,输出的扫频信号幅度基本一致!简直可以不用AGC呀!

网友:
给坛友们说一个我在制作扫频仪过程中的曲折。输出的扫频信号,不是要求幅度一致吗?那好,限幅器干活!我在正弦波振荡器后面,加了一级限幅器,输出的信号幅度倒是一致了:成了很一致的方波。但把这个几近方波的扫频信号,加到一个LC回路时,情况发生了:这种扫频信号的幅度再大,比如3Vpp的,扫出的LC回路幅频特性则幅度极小,还不如用一个0.2Vpp的正弦波扫频信号扫出的高度呢。为什么呢?想了想,可能是这种近似方波的扫频信号里面,真正含有的可用能量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做的话要量,少的话成本不低。。。还是分体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27738-1-1.html

前人的小经验,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锯齿波形成电路,实际工作性能是十分理想的,上升沿下降沿也都很好。实际调试,主要是调整两个恒流源发射极电阻的值。

网友C:
这是我制作的锯齿波图形。上升沿恰好是40毫秒结束的瞬间到位,下降沿恰好是10毫秒结束的瞬间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知超版的锯齿波电路,先连接到这里,备用:

简易型的有个问题,扫频速度无法调整,应该增加扫频振荡器频率控制,二是扫频宽度也不能调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制作的锯齿波图形。上升沿恰好是40毫秒结束的瞬间到位,下降沿恰好是10毫秒结束的瞬间到位。

还有个问题请教求知超版:下降的10毫秒能减少吗?减少到2秒,1秒甚至0秒效果更好还是更不好?

网友:
啊,老朋友早上好!我也是刚上来,就看到了老朋友,高兴。
上升沿40毫秒,下降沿10毫秒,这个扫速,还是比较合适的,屏显闪动情况可以接受;测窄带LC回路,这个扫速也比较恰当。下降沿的10毫秒,如果不要,也就是等于零,这个易解决。只要用同步脉冲的上升沿通过微分电路给定时电容放电即可,这样,锯齿波的上升沿就可以是50毫秒了,下降沿就没有了。要让下降沿为2毫秒,上升沿达到48毫秒,则这个电路不可用,需要重新进行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请教求知超版:下降的10毫秒能减少吗?减少到2秒,1秒甚至0秒效果更好还是更不好?

0不可能,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否则需要放电(或充电)电流无穷大了。但要减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你去努力好好设计制作。

网友C:
关键是,有了这个下降沿,就有了零电平线,这样的屏显,看上去有点专业的味道。如果稍微把X增益加大些,X轴线两端都移至屏外,这样,屏显是上下两条直线,下面一条线是零电平线,上面一条线是扫频输出幅度线,这还是很爽的一件事!

网友:
这是我用自制 的扫频仪扫的一个收音机TTF-2中周的幅频曲线,是不是看上去比较好看些?

网友C:
这是用没有零电平线的扫频仪扫出的TTF-2中周的幅频曲线,没有了零电平线,还有锐利的回扫干扰,看上去比较业余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用计算,眼看看就能看出来,关键是要细心——因为还是和元件参数有关。

721的线路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没人复刻一个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21的线路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没人复刻一个呢??

复刻,需要手头上有721的人,才方便复刻。二师兄就有,为什么不复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没有零电平线的扫频仪扫出的TTF-2中周的幅频曲线,没有了零电平线,还有锐利的回扫干扰,看上去比较 ...

明白了这10毫秒的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有了这个下降沿,就有了零电平线,这样的屏显,看上去有点专业的味道。如果稍微把X增益加大些,X轴 ...

貌似目黑的几种扫频仪没有零电平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721的线路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没人复刻一个呢??

目黑的原理图出来都好长时间了,但这部分还是没人提及,也许是不感兴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黑的原理图出来都好长时间了,但这部分还是没人提及,也许是不感兴趣吧

我正准备,就是没有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请教求知超版:下降的10毫秒能减少吗?减少到2秒,1秒甚至0秒效果更好还是更不好?

我拆过松下和木黑,扫频是与显像管电路结合在一起的,回扫信号会送到消隐电路,所以你看不到消隐线,扫频仪作为示波器的外置配件,就很难实现了,零电平线应该是和触发信号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复刻,需要手头上有721的人,才方便复刻。二师兄就有,为什么不复刻呢

有了才不需要复刻啊。
我看了整个电路原理图,感觉并不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更复杂。

网友C:
老朋友,这几天我在恶补双T滤波器的知识。原来,那张电路图是正确的,而我的那五条红线则是错误的。无知者无畏,恰当地形容了我的固执。用原图的那种调节双T滤波器的方法,可以精确调整频率啊。

网友C:
为此,还要请老朋友把双T滤波器的电路图,改成原图那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这几天我在恶补双T滤波器的知识。原来,那张电路图是正确的,而我的那五条红线则是错误的。无知者 ...

螺旋上升,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螺旋上升,很正常!

让老朋友见笑了。

网友:
俺不会笑呀,能螺旋上升是好事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此,还要请老朋友把双T滤波器的电路图,改成原图那样子。

修改后的双T滤波:(其实是恢复到原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这几天我在恶补双T滤波器的知识。原来,那张电路图是正确的,而我的那五条红线则是错误的。无知者 ...

超版,仿真效果来了:

电容是对称的,C1=C2=0.5C3(稍加了点儿误差)

电阻调了一下,发现频率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这几天我在恶补双T滤波器的知识。原来,那张电路图是正确的,而我的那五条红线则是错误的。无知者 ...

如果R4=300,R6=700,就是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此,还要请老朋友把双T滤波器的电路图,改成原图那样子。

这两天我先争取进行电容、电阻配对,在万能板上面焊个无源的双T,用虚拟扫频仪试试效果。。。

电源变压器也定制了,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此,还要请老朋友把双T滤波器的电路图,改成原图那样子。

PCB也适当改了一下,云母的体积大,这个后面还要再改一下

网友G:
仿真的曲线是稳态的,而扫描过程是动态的,随着扫描速度的提高,曲线会发生少许变化,曲线就没有那么理想了。而且后续的幅度检波后还有滤波环节还会产生延迟(频率越低滤波所需要的时间常数越大,延迟就会越明显),所以其性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想。当然,只要能满足自己所需就可以了,也不必追求那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真的曲线是稳态的,而扫描过程是动态的,随着扫描速度的提高,曲线会发生少许变化,曲线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

Q大早!
纯业余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Q大早!
纯业余用,可以了。

呵呵,就怕有人有强迫症。

网友G:
BOOOO早,刚到公司,上班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BOOOO早,刚到公司,上班前看一下。

Q大,祝上班愉快哈!

强迫症俺还好,微微微微弱弱一点点,问题不大。哈哈哈。

最近翻贴,还看到之前Q大的晶体管图示仪电路了,也有些心动。先按耐住,以后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到了,等你先下手我再跟进,,,,,,,,,,,,,,,,,,,,,,,,,,,,,,,,,, ...

做这个亮点频标,需要弄电源变压器,双组输出那种(按求版的思路,双15V+单40那种)。定做了。。。

突然发现定做的变压器好像也可以在图示仪中用啊,感觉是一箭双雕了的所。。。

图示仪和扫频仪的有些味道比较像,比如说这边锯齿波那边阶梯波,完了都往示波器里面送。。。

先按耐住,集中精力到465kHz扫频仪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亮点频标,需要弄电源变压器,双组输出那种(按求版的思路,双15V+单40那种)。定做了。。。

突然 ...

模块化设计。

楼主:
为了模块化,已经备好各种插槽了,到时候弄个“总线式”的那种。

模式(1):集成块的插座,标准2.54mm;
模式(2):PCB板插槽,有点像PCI插槽那种,间距大些,3.96mm
模式(3): 弯角排针焊接式。

对了,看你昨天改制的layout,好像给屏蔽都布了局的,这屏蔽罩咋弄呢?

扫频仪里面的模块需要屏蔽罩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了模块化,已经备好各种插槽了,到时候弄个“总线式”的那种。

模式(1):集成块的插座,标准2.54m ...

我看721E扫频仪里面没有使用屏蔽技术,但功能分区很明显。
我准备使用双面敷铜板做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721E扫频仪里面没有使用屏蔽技术,但功能分区很明显。
我准备使用双面敷铜板做屏蔽。

好的,谢谢经常来介绍721的细节。。。

双面覆铜板,用弯排针固定,很方便,也很整洁,但是间距要适当留足哈。。。

看你的layout图上面,感觉间距略小了一点点。。。(就是左边那个四脚排插的地方)

你可有那种薄的双面板?那就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经常来介绍721的细节。。。

双面覆铜板,用弯排针固定,很方便,也很整洁,但是间距要适 ...

先焊成一个框,再接到底板上,不需要那么多排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焊成一个框,再接到底板上,不需要那么多排针的。

好的,等您的效果分享

双面板我这边还有些边角料,看看能不能也改制屏蔽

话说,和铁皮屏蔽相比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您的效果分享

双面板我这边还有些边角料,看看能不能也改制屏蔽

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这个得请教Q大。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csb陶瓷振荡器560k的,精度不知道如何,到时做一个振荡器试试,陶瓷的相对要便宜,才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csb陶瓷振荡器560k的,精度不知道如何,到时做一个振荡器试试,陶瓷的相对要便宜,才几毛 ...

白露老师,这个陶瓷振子,的振荡频率可以通过电容来调节。但是稳定性如何,等待您的实验。

如果业余可用,那是大大的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效果如何。这个得请教Q大。

Q大大上班了,等他路过了请教。。

铝、马口铁皮、铜箔。。。的屏蔽效果特性

网友:
不用屏蔽的,我拆过松下的也没有屏蔽的

网友A:
目黑的扫频电压电路更简单,怎么不仿制一个,还带中心频率调整和扫频宽度调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黑的扫频电压电路更简单,怎么不仿制一个,还带中心频率调整和扫频宽度调整

我也一直觉得目黑的比楼上各位大大提供的电路要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觉得目黑的比楼上各位大大提供的电路要简单。

应了那句话,自己的孩子是个宝,舍不得,不过自己弄的会多点经验,如果使用楼上的方案使用示波器测试,想办法将回扫信号送入示波器,将回扫线消除掉也不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R4=300,R6=700,就是这个样子了:

等忙过了这一阵子,我也要学习这种用软件的方法模仿电路的工具。有了这个,在制作以前先进行模仿一下,心中也有了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了那句话,自己的孩子是个宝,舍不得,不过自己弄的会多点经验,如果使用楼上的方案使用示波器测试,想 ...

目黑的721,回头一定仔细研究。。。

到时候找您和猪大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忙过了这一阵子,我也要学习这种用软件的方法模仿电路的工具。有了这个,在制作以前先进行模仿一下,心 ...

这个软件上手使用还是比较容易

高深的功能我也不会,慢慢研究

谢谢超版给的书 ,我再好好看看,把双T电阻电容计算和配对的事情搞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Q大,祝上班愉快哈!

强迫症俺还好,微微微微弱弱一点点,问题不大。哈哈哈。

俺的图都是拍脑袋画的,没有经实验验证,小心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的图都是拍脑袋画的,没有经实验验证,小心掉坑里!

有坛友用Q大的图做成功的啊。。。

没事,没事,不怕掉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的图都是拍脑袋画的,没有经实验验证,小心掉坑里!

不掉坑,何以进步??

网友A:
我今天到村田官网下载了一份CSB晶振的pdf,CSB晶振温度漂移很大,有点失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坛友用Q大的图做成功的啊。。。

没事,没事,不怕掉坑里

不怕是俺的枪手虚构伪造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怕是俺的枪手虚构伪造的例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6380-1-1.html

标题很有趣,就不贴在这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到村田官网下载了一份CSB晶振的pdf,CSB晶振温度漂移很大,有点失望

不然换个频率,就500k本振做内差吧,这种晶体还可得。5级滤波那边再调整一下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16380-1-1.html

标题很有趣,就不贴在这里啦

这帖子俺知道,他还在《无线电》上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