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空气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7-11-15):
最近很想听调幅广播,想做一个超外差收音机,但又嫌网上的套件中CBM223P的塑料电容太垃圾就想用空气可变电容,但是我手底下的空气可变电容只有250P,290P差容的,和套件中60P,140P的塑料电容容量相差甚远,不想改震荡线圈和天线,电容也不舍的拆动片,请问如果在空气可变电容上串联电容可以吗?我计算了一下,两个要串联的电容分别是75p和330p。我感觉这样可行,不知道真的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机器灵敏度什么的?谢谢大家!

楼主:
不过这空气可变电容真有意思,动片少的一组容量反而大,看来是间距在作怪

网友A:
完全可以,统调点可能和最初设计有所改变,不过都能调回来。不过你串的电容要用高Q值的才好,否则还不如就用密封塑料双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统调点可能和最初设计有所改变,不过都能调回来。不过你串的电容要用高Q值的才好,否则还不如就 ...

谢谢老师! 曾经我做调频收音机也是这样搞的,实际上需要22p,但是223塑料可变电容最小的一组才60p,最后也是串个电容解决。 现在就是不确定超外差能不能这样做,本来我们这里调幅广播信号就弱害怕做好了收不到信号。既然可以,那短波震荡线圈和接收线圈也能设计出来了,没有短波 磁棒只能扯一根好长的天线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曾经我做调频收音机也是这样搞的,实际上需要22p,但是223塑料可变电容最小的一组 ...

准备用这个电路,然后把低放改一下,取消变压器耦合改成otl电路

网友B:
调幅广播干扰太大了,前些天大面积停电检修,没事干打开调幅收音机,突然感觉像回到了20年前,一直以为我这收音机不好,才知道都是周边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幅广播干扰太大了,前些天大面积停电检修,没事干打开调幅收音机,突然感觉像回到了20年前,一直以为我这 ...

关键是上瘾,和网络收音机比我喜欢调频,和调频比我喜欢中短波,背景声音大,电台飘飘乎乎都没事,就是喜欢那种转动调谐旋钮从一片无线电波里找到那个信号的感觉

网友C:
重绕震荡线圈即可圈数也不是太多,以前我装电子管收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都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绕震荡线圈即可圈数也不是太多,以前我装电子管收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都绕过。

不想折腾了能简单解决就简单解决吧

网友:
串联的电容产生非线性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290P的差容空气双联正好做变频外差机呀,不是很合适吗?比薄膜可变高级,成品机电路也有很多。

电路千篇一律,中周要折腾

网友:
250/290p差容双连可直接代换270px2等容双连,串电容不可行,跟踪非常差,远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
直接换掉振荡线圈和磁棒线圈。并加入270p垫整电容和两个补偿电容。

网友:
串联不稳定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有过介绍,是在80年代就是串电容。

网友:
250-290差容可变电容本来高端电台就拥挤。再串联电容当成小容量可变电容使用,高端电台更挤,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2017-12-17):
超外差电路要求本振电路的振荡频率紧紧跟随天线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让本振频率始终比天线回路谐振频率高一个中频,串联电容器进去,虽然能使频率覆盖达到设计要求,但是两个回路的跟踪特性被破坏,换一句话说,本振频率无法在整个接收范围内总是比天线回路谐振频率高一个中频,这样电路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绕震荡线圈是必须的。

网友:
串电容的方法我认为不太好,会破坏原设计的统调,因为两组电容变化的线性被破坏了,跟踪特性会变坏,影响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