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压表简单改装中兴ZXD2400(分辩率0.01V0.01A)

楼主(2017-11-15):
最近自制了一个双显示电压表改装了一台中兴ZXD2400,显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版的觉着很不错了.功能齐全.特别是关机.   你的是简单成本低也行.但把表头设计的和窗口尺寸大小多 好.

计划中大约就是这个样子,到时候可以用不同颜色的数码区别电压和电流。

楼主:
下面是自制的双显示电压表,四根接线,红线是供电正极,黑线是地线,另外两根是电压电流的测量信号线:

楼主:
原机电路在设计上是非常优秀的,低电压输出时自动限流等各种保护非常到位.我这
里也只改了那个W501(RP1)为50k欧的精密可调电阻,这样输出电压的调整范围是
6.0V-58.0V,一般来说这范围也够用了。手头只找到了一个12V的方波逆变器简单测
试了一下这个电源,用起来还不错.由于这电源在低压输出时电流是受限的,我只测到
17A,再大的负载就保护了,然后我找到原机电路图计算了一下,发现12V输出时的电流
保护值约20A,24V输出时电流保护值约35A,36V以上输出时电流保护值为最大值约
53A.后来用数字表10A档直接测试输出端,这时输出电压约0.3V,电流只有5.15A了.
接线方法如下:红线是供电正极,黑线是地线,另外两根是电压电流的测量信号线:

网友B:
改的不错 个人不喜欢这种电压表。。

网友C:
改的不错,你的电源可以正负极短路调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你的电源可以正负极短路调电流吗?

这只是给这个电源加了电压和电流的显示已。想要短路调电流还要改原机电路并加电位器才行。

由于个人不喜欢用电位器的那种调节方式,所以设计了一款按键版的ZXD2400改装板,四个按键
八位数码管可显示电压电流值,还可以显示输出功率和负载电阻等,还可以切换到三段式充电模
式,可以显式充电电压电流值,安时值瓦时值等,还可以预置一些常用的电压电流输出值一键切
换(电压电流值支持用户自定义)......数控版的就是这样,可以有特别多的功能,这是电位器那种调
节方式不可比的,目前还在测试中,这里先预告一下。

网友D:
你是准备开板量产前的预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准备开板量产前的预告么?

这东西注定不会有多大的量,主要是自己用起来方便一点,
要是有人也喜欢的话可以做几个板子大家一起改着玩玩。

网友E:
这个表头便宜,100毫安以下误差太大,其它范围基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头便宜,100毫安以下误差太大,其它范围基本可以,

我这个表头不是网上买的,是我自己做的,我校准了一下,发现误差可以做到正负20mA以内,
我实测的结果是给定100mA电流,显示值为0.09字样,给定的电流撤消后能显示0.00(偶尔会显
示0.01)字样,当然要做到这个结果就必须给zxd2400做零点校正。

我新设计的2400改装板计划电流显示做到0.001A,目前还在测试中不知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F:
这个才实用,你去看看,你这样用对不起2400。

网友:
如果改为几个按键的数控,更方便操作。比原版更好。

网友A:
原版的觉着很不错了.功能齐全.特别是关机.   你的是简单成本低也行.但把表头设计的和窗口尺寸大小多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才实用,你去看看,你这样用对不起2400。

早就看过了,他做的很优秀,只是他那种操作方式个人不喜欢,
所以打算做一个按键版本的改装板,改装方法上我希望更简单一
点等等,目前还在测试中......

网友F:
喜欢这种版本,高大上显示,2-3个按键+编码器,带记忆功能,自动关机后能回看充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这种版本,高大上显示,2-3个按键+编码器,带记忆功能,自动关机后能回看充电容量。

“带记忆功能,自动关机后能回看充电容量。”这个很容易的,我计划中就有这功能,
显示屏的话先用数码管搞出来再说。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台达的电源

网友G:
这是哪个版本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哪个版本的电源?

像这样加个电压电流显示的电源改装是最简单的,但不能调流,
估计中兴ZXD系列电源都可以这样改装。我这个是ZXD2400-V4.3
的,4.0,4.1,4.2的都可以这样改,只外接了四根线,不改动原
机线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像这样加个电压电流显示的电源改装是最简单的,但不能调流,
估计中兴ZXD系列电源都可以这样改装。我这 ...

谢谢,换掉原来的电位器吗?用多大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换掉原来的电位器吗?用多大的电位器?

如果你已经加了电位器改了调压调压的话,可以再加我这样的表头
就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值了。这一次只是做了一个双显示的表头。

加电位器改电压电流可调的方法可以去网上找。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面是自制的双显示电压表,四根接线,红线是供电正极,黑线是地线,另外两根是电压电流的测量信号线:

楼主自制电压电流表头那里有套件?给个链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自制电压电流表头那里有套件?给个链接  谢谢!

目前忙于按键版的2400改装套件的开发,那个双显示表头就被搁置了,当时也只是拼凑零件做了
一些测试,测试的结果还是很满意的。贴子贴出来只是想试一下反应,目前手头只有一个样品。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数量多的要提前定货。
最简单的改装方法如下:
1;拆除RP1(W501),换上W503(50k欧)或者W104(100k欧)精密可调电阻,这个用于调节输出电压。
2;D22附近补上一只3x3mm贴片可调(20k欧)电阻,这个用于调节电流零点,不调的话小电流时误差会很大。
3;不接表头开机,用万用表监测调节输出电压至12V以下,然后关机。
4;参考网上的教程接好表头的四根线,地线,供电正极及两根测量线,
5;确定接线无误后就可以开机,表头正常显示并且电压显示值应该为实际值附近,如果数值特别大则说明
测量信号线接反了,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6;将输出电压调至最大,约58V左右,用万用表对照(最好是四位半的),调节表头上有V字的可调电阻完成电压校准,
7;空载零点调节,调原机补上的那个20k贴片可调电阻使电流显示0.03左右,然后慢慢调节使电流值归
零,并且要偶尔显示0.01字样,大部分时间要显示0.00字样为好。
8;由于原机输出低电压时有电流限制,这样就可以用万用表的10A(20A)档直接短路输出端,电流约
5.15A(0.3V左右),要求不高的用户可以用此法校准电流,调节表头上有A字样的贴片可调电阻使数值基本
相同就可以了,以后可以找到直流钳形表,并用逆变器做负载完成大电流校准。比如12V逆变器配接特定
的220V负载(可以多个小负载并联)可以使2400的输出电流拉至20A左右,利用24V1000W以上逆变器可以将
2400的输出电流拉至35A,36V和48V大功率逆变器可以将2400的电流拉满。注意改装过的2400可能已经
破坏了原机的保护电路,不可以随意用万用表的大电流档短路2400的输出端。

顺便说一下,这个表头尾部宽45.5mm,2400前壳下部内宽81mm,这样表头装进去以后两侧各有17mm空间,
那种12mm直径的电位器正好可以装进去。改装电位器版的2400可调电源很方便的,具体方法网上很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慢慢学习。

网友I(2017-12-21):
量产后发链接吧。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产后发链接吧。造福坛友

这个必须是有用户需要才会生产的,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预定,一只起定,15/只快递另计。欢迎留言预定。

网友:
原版的觉着很不错了

网友(2018-03-29):
引用 楼主:
下面是自制的双显示电压表,四根接线,红线是供电正极,黑线是地线,另外两根是电压电流的测量信号线:

改的很好,学习一下,一直想弄个通信电源,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网友(2018-07-02):
刚买了一个.现在收集改装资料中.

网友:
我前段时间弄的艾默生的模块。这个简单。加个可调电阻就行了。就能调压了
试着充了南都48V电池。可以用

网友(2018-12-01):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 个人不喜欢这种电压表。。

是的,这种表头是不大好,显示值有时不能使我相信是真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必须是有用户需要才会生产的,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预定,一只起定,15/只快递另计。欢迎留言预定。

支持老师DIY作品!,这个好玩,我先订2个试试!谢谢!

网友(2020-07-28):
按键板的不错,个人喜欢数码管单排放上面指示灯位置,面罩做挡片卡上不漏数码管,按键或者编码器调压调流

网友:
婕備寒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