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红金川MF47上的两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7-11-15):
请大家帮我看看下图中圆圈内电阻的阻值,谢谢!

网友A:
和老47表电阻排列一样,上面的电阻是Rx100档位的,阻值:2.43K,下面是Rx1档,阻值:21.2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老47表电阻排列一样,上面的电阻是Rx100档位的,阻值:2.43K,下面是Rx1档,阻值:21.2欧

中心22欧是你说的数,这个不不对吧,别介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心22欧是你说的数,这个不不对吧,别介意

忘记这点了,老表和新表中心阻值不一样,47表种类较多,动圈阻值也不一样,有一个办法,楼主可以试一试,手里有数字表话,把电1.5V电池仓正负极用导线连上,把损坏的电阻拆下,用一个5K以下的电位器接在损坏电阻处,进行调节,让数字表测得红黑笔孔之间的电阻等于中心阻值,量取电位器实际数值,用一个固定电阻换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这点了,老表和新表中心阻值不一样,47表种类较多,动圈阻值也不一样,有一个办法,楼主可以试一试, ...

采菊,,你是一个热心朋友,替你答复15欧,1.78k分别x1,x100档别介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菊,,你是一个热心朋友,替你答复15欧,1.78k分别x1,x100档别介意啊

你也是热心肠,这样省得楼主麻烦了。

网友:
X1是15欧姆      X100是1.78K

楼主:
由于没看到系统提示。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没看到系统提示。非常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答,谢谢!

那两电阻,你找几个串串并并就可以啦,要求不严格,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电阻,你找几个串串并并就可以啦,要求不严格,祝你成功。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1-10):
自己看!注意这是叠层电池是15V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