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辨识

楼主(2017-11-15):
电线杆维修扔掉的电源设备,大家看看是啥?干嘛用的?科普一下

网友:
横着的窗口里好像一个红外发射一个接收,L和N应该是220V供电,AB,,是不是电表的485接口线?

网友:
扔掉下这块玩意的电线杆上有电表箱吗?如有.则可能是附加的电表数据远程釆集模块.简单说.抄电表不用扒上去看.用个与其配套的手持机扫下即可.